楼主(2004-12-21):
求助大侠,松下FP1 PLC 8针园头怎样与电脑com口连接,8针脚编号怎样定义,谢谢

网友A:
我也相知到

网友B:
不能直接相连!接口不同!

网友C:
我有接线图,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教..!
         PC(RS-232)                    PS/2(6针原口改装)
             2---------------------------------6                  以圆口面向自己内凸位左为第一针
             3---------------------------------2
             5---------------------------------3和5
      4和6短接

网友C:
对不住,方向搞错,是右为1针

网友D:
到底那一根是第一针?

网友E:
我有现成的,汪勇13554877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