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编程软件是SWOPC-FXGP/WIN-C,
     在三菱PLC(FX1N/FX2N)编程手册上有定位指令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DRVI(相对位置控制),它们输出脉冲给伺服电机,从而控制伺服电机工作。
      我在编程时,不管是用STL还是梯形图,按其他应用指令的输入方法都无法输入这些指令,在参照功能里无定位一类的指令,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2007-07-15):
定位指令只支持FX1S和FX1N系列PLC,详细看看指令表,我也有过这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