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各位高手: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向大家求教。传感器与仪器相连时,若将仪器的外壳与大地或是将仪器外壳与传感器的外壳相连时没有出现50HZ工频干扰。我们的仪器是便携式的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行。现在,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将该干扰给消除。再此谢过!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信号受到外界干扰。选用内置电源的隔离放大器 IC,应该可以解决。
不知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cn  信息发布栏目  查询。

网友B:
用信号隔离转换器可以消除干扰,深圳胜前公司就有种产品效果不错。

网友C(2010-09-25):
传感器的信号线,并联一个电容,电容接地,试试,廉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