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4-12-21):
现有一4-20mA的电流信号,不知道能不能同时传给两个模拟量模块,若是防止电流对流的话,我能不能把这个模拟信号先输入一个模块,这个模块有输出的话,再把这个模拟信号从这个模块输出传送到第二个模块,在第一个输入与输出间建立等同关系。这样不知道能不能避免电流的对流问题。请有经验的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同时传给两个能接受电压信号的模拟量模块,当否?

楼主:
请有经验的大侠们发表发表意见嘛。

网友B:
搞这么多不如直接去买一个隔离器或者叫做信号调理器的东东。。。无论电压、电流想分成几路都是没有问题的。。。真想想找的话,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C:
使用信号分配器,或使用输出模块再转输入,注意电阻匹配。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讨论]
这个问题我有实践经验,一个4-20mA的模拟量信号可以串接在两个或多个模拟量输入端,
甚至这两个输入端可以在不同的模块上、不同的PLC系统上。但要注意,模拟输入通道必须是差动输入,通常每个电流模拟量输入通道的输入电阻为250欧姆,2个通道串接后就是
500欧姆,3个通道串接后就是750欧姆,这个串接电阻还应当小于模拟信号允许的输入电阻值。如果需要串接的通道多于4个,也可以适当提高模拟量传感器或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E(2005-03-19):
串个2集管不就可以防止形成寄生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