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关于设计的面试题,大家帮我想想看

楼主(2004-12-21):
最近面一个公司,给出了下面这道考题,请大家给出出注意,反正就是设计一个系统,我没接触过能反应重量的传感器,该依据什么来划分重量呢,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题目如下:

请设计一设备,完成以下工作:1、根据目标物重量将目标物自动分选为三组;2、要求分选速度为每分钟30片。目标物为长L=10厘米,宽W=4厘米,厚度H=0.3厘米的片状物,且外表有浮粉,最大承受压力8千帕,材质为铅合金,每片质量在35克至45克之间,不在此范围为不合格品。

网友A:
PLC + Toledo的称重系统即可!

网友B:
PLC+A/D+压力传感器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2005-05-20):
2楼的可行!!

网友E:
恩,好像就这个方法了

网友F:
称重传感器+二次变送器+PLC+电动机+3个选择目标位置限位+1个废弃位置限位+1个选择臂归回位限位+1气动电磁阀气缸。完成称重选择,并根据称重的结果自动完成3个目标和废弃分类,动作完成后选择臂归位停止。
若用西门子称重系统,则可略去称重的二次变送,采用专用的称重模块。

网友G(2005-08-23):
且外表有浮粉
是不是先搞个吹风装置洗净??

网友H:
七楼!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