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我使用的系统是Windows XP,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中我发现最后一项“System Idle Process”经常占用超过80%以上的CPU资源,请问它做什么的,怎么占用了这么多的CUP资源?应该如何删除它?

  解答:你多虑了,System Idle Process进程的作用是在系统空闲的时候分派CPU的时间,它显示的超过80%以上的CPU资源并不是指的它占用了这么多CPU资源,恰恰相反,而是表示有80%以上的CPU资源空闲了出来,这里的数字越大表示CPU资源越多,数字越小则表示CPU资源紧张。该进程是系统运行必需的,不能禁止哦。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前和楼主想得一样,(只要CPU使用率一到100%,电脑就和死机没两样)不过后来我看过一些书,才知道那个文件是系统自身的,不能删的!
你有两种方法可以试试,不过在试之前,你先确定你的电脑没有病毒。
第一、你打开开始菜单,在运行里面输入“msconfig”然后有跳出窗口,
在一个选顼里去掉一些开机不用加载的的程序。
第二种当然是用一些工具软件来帮你优化,如超级兔子、WINDOWS优化大师。

希望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