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恒压供水

请教高人:

我公司的恒压供水系统最近有点不正常,由S7_200(CPU214)和富士变频器组成,控制三台水泵,正常情况仅一台水泵变频运行(例如2号泵),如果水压不够则2号泵工频运行,3号泵变频运行,此时2号泵能够正常转至工频,但3号泵要很久才能变频运行,并且还会出现接触器短暂的吸合、断开的现象。平时水压也很不稳定,压力表从1.8很快(约3秒)上升到3.8,又很快从3.8下降到1.8,不知是不是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设置太短,另外PLC(西门子214)上有两个电位器,不知是不是用来调节延时时间。请高人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另外,我发现一个好地方,在此与大家分享。
s7-200正版软件下载

http://ylk.cvtbi.com/download.htm

有西门子s7-200 (MicroWin V3.2)编程软件下载,我已经安装好,不是试用版但是英文版,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汉化补丁,如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如果那位大虾知道哪里有汉化版的,麻烦通知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A:
能否把设定压力修改以下试试
此时压力正好处在大于一台泵小于两台泵的压力之间

网友B:
压力变化快有可能是在用水高峰时期,但是3号泵需要长时间才能变频运行,有可能是变频器的响应时间比较长。还有可能是你所设的压差比较小,水泵刚运行就达到高值,加上水压冲击也就很快停机。

网友C:
汉化补丁可能西门子官方网站有

网友D:
不需要汉化补丁(新版本),安装后选择显示的语言为中文即可

网友E(2005-06-07):
请指点,我不知在哪主设定??????????

网友F:
用SP1-4的就不用汉化,自己可以设置的.

网友G:
看一下变频的低限频率是多少?低限频率高就会发生次现象。

网友E:
菜单上选择:    tools==>options==>General==>chinese
s7_200汉化.

网友H:
建议:1,校一下你的压力表是不是正常。在恒压供水管路中出现压力波动幅度这莫大的应该属不正常。2,检查一下泵里面是不是有气。3,plc输出点的电压是否稳定,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I:
我的建议,1下次把压力表不要和出水口接的太近;2你做的系统是不是有漏洞?一般这样的事情是由于工频和 变频切换的时候产生的,但是变频器不允许这样工频变频切换,22KW以下可以,但是在大了就比较不好了。一般采用同频同相器来切换,这样对变频有好处,也多电机有好处。3下次不要这么做系统了!劝你买爱默生的TD2100专用恒压供水变频器,即便宜,有省事!系统还稳定!如果有买TD2100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河南的一级代理。我的电话13903749823

网友J(2005-12-28):
我的软件里面只有英文一个选择,怎么办

网友K:
软件版本太旧了

网友L(2007-11-02):
谁有西门子 s7-200v3.2软件请发给我,谢谢!英文的也可以。
谁有西门子 s7-200v3.2软件请发给我,谢谢!英文的也可以

网友L:
求助
谁有西门子 s7-200v3.2软件请发给我,谢谢!英文的也可以。
我的邮箱是wang29406621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