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师复习题

楼主(2004-12-21):
电工技师考试复习题,我现在用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有很多,将陆续上传
一、是非题:
1、磁力线是磁场中实际存在着的若干曲线,从磁极N出发而终止于磁极S 。
2、两根平行的直导线同时通入相反方向的电流时,其间作用力相互排斥。
3、两个固定的互感线圈,若磁路介质改变,其互感电动势不变。
4、涡流产生在与磁通垂直的铁心平面内,为了减少涡流,铁心采用图有绝缘层的薄硅钢片叠装而成。
5、通电线圈产生磁场的强弱,只与线圈的电流和匝数有关。
6、电路中品质因素Q的大小,取决于电路的参数,与电路所加电压的大小及频率无关。
7、直流电压源通过电阻对原来不带电的电容进行充电时,整个充电过程中电阻上消耗掉的能量与电容所储存的能量各占电源提供能量的一半。
8、在共射机基本放大电路中,静态工作点选择偏高,则输出信号易产生饱和失真。
9、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 时,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c与RL的并联值。
10、由于交流负载的阻值必然小于集电极电阻Rc,所以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也小于直流负载线的斜率。
11、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极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其目的是要获得很高电压放大倍数。
12、由于硅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很低,所以它在稳压电路中不允许反接。
13、只有当稳压电路两端的电压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时,才稳压作用。
14、带有稳压放大环节的稳压电源,其放大环节的放大倍数越大,输出电压越稳定。
15、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真情表。
16、“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为Q=A+B+C。
17、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正逻辑“与”们就是负逻辑“或”门,正逻辑“或”门就是负逻辑“与”门。
18、凡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二进制计数器。
19、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接任意阻值电阻,而不影响器输出电平。
20、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21、在晶闸管可控硅整流的电路中,导通角越大,则输出电平的平均值就越小。
22、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23、电压偏差是指设备的实际承受电压与额定电压值差。
24、无功功率不足是造成用户电压偏低的原因之一。
25、所谓缩短“电气距离”就是减少系统各元件的阻抗。
26、电力系统的振荡即是点系统的频率不稳定。
27、中性电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采用过补偿方式可能引起串联谐振过电压。
28、电力系统中发电机在正常运行时,若受到某种较小的干扰而毫无相应,责称之为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
29、当电力系统的稳定被破坏后,系统内的发电机将由异步运行状态转入同步运行状态,系统将发生振荡。
30当电力系统发生振荡时,随着偏离振荡中心距离增加,电压的波动将逐渐增加。
31、在小接地电流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线电压还是对称的,而三相相电压则不再对称,接地相电压为0,另两相电压也随之下降。
32、当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发生一相接地时,线路的线电压无论其相位和幅值均未发生变化,因此三相拥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并且在该情况下可以长期工作。
33、在电源中性电部接地的电力系统中运行的电气设备对地绝缘必须按线电压数值来考虑。
34、我国10Kv电网和部分35Kv的电网,为提高功点的可靠性,首选中性电部接地的运行方式。
35、选择供配电电压时,主要取决于用电负荷的大小和供电距离的长短,线路电压损失可以不予考虑。
36、确定计算负荷的方法很多,普遍采用的有需要系数法和二项式法。
37、相对于工厂变配电所的容量来说,电力系统的容量可以认为是无穷大。所以,在计算短路电流时,认为系统阻抗为零。
38、10Kv变配电所若发生低压短路,计算短路电流时可不计电阻影响。
39、高压电路中发生短路时,短路冲击电流值可达到稳定短路电流有效值的2.55倍。
40、短路稳态电流时包括周期分量和非周期分量的短路电流。
41、短路时间包括继电器保护装置动作时间和断路器固有分闸时间。
42、由于断路后电路的阻抗比正常运行时电路的阻抗小得多,故短路电流比正常运行时电流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43、当高压电路短路时,短路冲击电流有效指示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1.09倍。
44、低压电路短路冲击电流有效值是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1.51倍。
45、在实际工作中,同步发电机要绝对满足并网运行的条件是困难的,故只要求同步发电机与电网频率相差不超过0.2%~0.5%,电压有效值不超过5%~10%,相序相同且相角差不超过10º,即可并入电网。
46、架空线路若要跨越河流时,线路应尽量与河流垂直交叉。
47、根据计算出来的导线和电缆的截面,若在两个相邻标准截面之间时,考虑今后的发展应选择较大的标准截面。
48、对于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线路,当允许电压损失这一项达不到要求时,应增大导线或电缆的截面。
49、为了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可在各车间变电所的高压或低压侧母线之间敷设联络线,也可采用双回路放射式供电。
50、要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可采用双干线供电或两端供电的结线方式,若在低压系统加装自动切换的备用连洛线,还可以满足一级负荷的供电。

楼主:
51、环形结实质上是树干式供电的另一种形式,为了防止线路上某处发生故障时影响整个环路,通常采用“开口”运行方式。
52、因裸导线散热条件好,故在选择导线截面时,不必考虑导线的温度。
53、低压三相四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取相线截面的1/2即可。
54、检查绝缘子放电情况,亦在夜间进行巡视。
55、在巡视时发现导线弧垂不一致,一般危害不大。
56、架空线路的绝缘子串中,若某绝缘子为零值绝缘子,说明该绝缘子不绝缘。
57、为防止架空线路由于绝缘子污秽而引起闪络事故,常采用防污绝缘子,增加绝缘子的泄漏距离和采用高一级电压等级的绝缘子。
58、电缆终端头的接地线应采用绝缘线,自上而下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再接地。
59、对于电缆,原则上不允许过负荷,即使在处理事故时出现过负荷,也应迅速恢复其正常电流。
60、在安装电缆终端头和接头时,由于剥除了每相绝缘处所包的半导电屏蔽层,改变了原有电场分布,从而产生了对绝缘极为不利的切向电场,为此必须在电缆附件中采取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
61、在中低压交联电缆附件的安装中,必须考虑采用具有金属外壳的防潮密封结构。
62、为改善电缆半导电层切断处绝缘表面的电位分布,所采用的盈利控制层材料的体积电阻率越高越好。
63、预制型电缆终端头和中间接头的主要特点是集电缆终端头或中间接头的内、外绝缘和屏蔽。改善电场分布的应力锥和密封为一体预先制成,从而简化了安装工艺。
64、电缆终端头除内绝缘外,还应有良好的外绝缘。用于户外,尤其是用有机材料做外绝缘时,要考虑大气老化对绝缘性能的影响,应保证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安全运行。为此,带电导体裸漏部分相间及对地要有足够的距离。
65、绕包型接头所用带材主要有乙丙橡胶自粘带、丁基橡胶自粘带、乙丙橡胶半导电带、聚氯乙烯胶粘带。这类带材的保存期一般为1~2年,不能长期存放。
66、热收缩型电缆附件所采用绝缘管、应力控制管、分支手套等是经过“胶联→加热→扩张→冷却定型”等工序形成的,在安装这类附件时,被加热到120~140º时即可开始收缩。
67、纸绝缘电缆在安装之前应严格地校验潮气、,不得在雨天、雾天、大风天进行电缆头的安装。
68、纸绝缘电缆包缠油浸绝缘带时,应一边包一边涂电缆油,以排除层间间隙的空气。
69、对交联电缆剥出半导电层后,清洁主绝缘时,用不掉毛的浸有清洁剂的细布或纸擦除绝缘表面的污秽和导电物质。擦除时,只允许从半导电层向绝缘层单方向擦。
70、制作交联电缆热塑性终端头时,在剥除电缆外护套、钢甲、内护套及填料后,将三芯电缆热塑一分支手套,其目的是将三芯电缆变成三个单芯电缆安装。
71、因流过无分支电缆线路各处的电流值均相等,顾可在电缆线路任何地段测试电缆外皮温度。
72、用热电偶或压力式温度计所测电缆外皮温度即是电缆的温升。
73、测量电缆线路的外皮温度,一般应选择在负荷最小时和散热条件较好时的线段进行,且测量线段一般不短于5m。
74、经常测量电缆负荷电流的目的是记录用户的用电量。
75、车间配电线路若停电时间超过一个月以上,在重新送电前应作巡视检查,并检测绝缘电阻。
76、电缆线路的接地电阻在100KΩ以下时的接地故障较低电阻接地故障。
77、三芯电缆的一端,各芯之间和线芯对地之间的绝缘良好,而另一端各芯之间和线芯之间的绝缘电阻小于100KΩ,称为完全断线并接地故障。
78、如果电缆断线处不是完全断线,还有过渡电阻存在,则应通交流电将它烧断。
79、电桥法是测量电缆故障的常用方法,只有操作正确,就可精确寻找到故障点。
80、测寻电缆闪络性故障时,往往先采用反复击穿的方法,使之转化为稳定性故障后,再用仪器测寻。
81、因高压架空线路较长,跨距较大,故选择高压架空线路的导线截面时,首先应使其满足允许的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然后再校验其他条件。
82、电缆线路因散热条件不好,故在选择高压电缆线路的缆芯截面时,首先应满足发热条件,然后再校验其他条件。
83、一般车间配电线路的定期巡视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
84、架空线路的导线断落在地面时,其15m之外为零电位,故应防止他人靠近断线地点15m以内。
85、某电缆线路运行五年后,发现器绝缘强度降低很快,而线路有无其他损伤或缺陷,应属于正常老化。
86、电缆的闪络性击穿故障大多在电缆运行中发现,且多发生在电缆无接头的中段。
87、感应法一般适用于测量电缆的高电阻短路及单相接地故障。
88、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一般以电压损失△U%、有功功率损失△P、无功功率损失△Q、电能损失△W以及线损率△P%的大小来表示,这些指标越高则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
89、变压器的电源电压一般不超过额定的±7%,不论电压分接头在任何位置,如果电源电压不超过±7%,则变压器二次绕组可带额定负载运行。
90、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91、油浸风冷变压器工作中无论负载大小,均应开风扇吹风。
92、新装变压器或检修后变压器投入运行时,其差动保护及重气保护与其它保护一样,均立即投入进行。
93、强迫油循环风冷和强迫循环水冷变压器,当冷却系统发生故障(停油停风或停油停水)时,只允许变压器满负荷运行20min。
94、变压器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使其本身及电力系统有功损耗最小,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运行方式。
95、运行中的变压器若发出很高的且沉重的“嗡嗡”声,则表明变压器过载。
96、运行中的变压器若发现三相电压不平衡,其原因之一可能时三相负载不平衡。
97、取油样时若发现油内含有碳粒和水分,酸价增高,闪点降低,若不及时处理,则易引起变压器的绕组与外壳的击穿。
98、修理变压器时,若一、二次绕组都少绕了5%的匝数,则其额定电压应适当减少,额定输出功率也应适当减少。
99、修理变压器时,若铁心因严重锈蚀而截面减小,为保持额定电压不变,那么新绕组的匝数和导线截面都应适当增加。
100、当电网发生故障,如有一台变压器损坏时,其他变压器允许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101、经过修理的变压器,若铁心叠片减少而绕组的匝数和导体的截面、材料不变时,则其空载电流会相应减少。
102、若变压器的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而频率低于额定值,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也会减少。
103、一台Y形接法的变压器,若改成△形接法,应将其同名端相联接。
104、变压器正常过负载能力可以经常使用,而事故过负载能力只允许在事故情况下使用。
105、干式电力变压器一般不考虑正常过负荷。
106、为了计算设备的无功损耗在电力系统中引起的有功损耗增加量,特引入一个换算系数,即无功功率经济当量Kq。
107、无功功率经济当量是表示电力系统多发送1Kvar的无功功率时,将使电力系统增加有功功率损耗的Kw数。
108、变压器在负载系数 =1,即带额定负载运行时,效率最高。
109、主变压器在投入运行的第5年应进行大修,吊出铁心检查,以后每隔5~10年要吊出铁心检修1次。
110、环氧树脂干式变压器的铁心采用优质冷轧晶粒取向硅钢片。由于硅钢片性能好,其单位损耗小,从而时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均减小。
111、正确合理地选择电动机,主要是保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合理化、节约电能,且技术经济指标合理,满足生产机械的需要。
112、直流电动机运行时,若电刷的前刷边有火花时,表明磁动势过强,此时应增大第二气隙(及装配气隙)。
113、直流电动机的换相机绕组若发生了严重的匝间短路,则电枢绕组元件在换向时,其旋转电动势的方向与换向前的电流方向相反。
114、三角形联结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满载运行时,若一相电源断路,则首先会烧坏一相绕组。
115、使用断路侦察器检查笼型转子是否断条时,假若在某位置侦察期与转子表面吻合不良,此时侦察器电流较大,但可肯定转子无断条。
116、高压电动机为保护相间短路,可设置电流速断保护,其动作电流的整定,应按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计算。
117、对生产工艺过程和保安条件不允许自起动的高压电动机,应设置低电压保护,对较为重要的电动机(额定电压3Kv、6Kv)电压继电器按30%~50%额定电压,动作时间6~10s来整定。
118、在同步电动机的失步保护电路中,都利用了中间继电器的瞬时闭合延时打开的一对触点,当其闭合时,起动时间继电器,防止了因脉冲电流处于低谷使中间继电器触点打开,时间继电器返回而计时不准的现象。
119、受潮的电动机定子绕组通过低压交流电进行干燥的方法叫铜损法。干燥过程中,电动机绝缘电阻的变化规律时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此时干燥工作可认为结束。
120、同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励磁系统是自动将灭磁电阻接入励磁绕组回路中,实现对励磁绕组的短接。当转子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时,又能自动的将该电阻切除,并投入励磁,使电动机按同步转速运转,这就是灭磁环节。
121、同步电动机在停车时,转子绕组励磁的可控整流电源处于逆变状态,这样可使励磁绕组的能量回馈到交流电网,且便于停车,也可保护整流桥中的晶闸管。
122、三相交流转子供电并励式换向器电动机,依靠电刷在换向器上的位置来调整转速。当同相两电刷处于重合位置,与定子绕组轴线间的夹角β=0时,所得到的转子转速最大。
123、换向器式电动机的转速很低时,定子绕组回路的电抗越大,折算到初级的电流就越滞后,功率因数就越小。
124、换向器式电动机在不同转速式的机械特性曲线近似平行,与并励直流电动机调压调速时的特性相似,所以换向器式电动机具有恒功率调速的特性。
125、换向器式交流电动机,可以通过改变电刷在换向器上的位置来调速,可以作为无级调速,但其最高转速只能达到同步转速 。
126、同步电动机在欠励磁情况下运行,其功率因数角超前,能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
127、提高电焊机功率因数,减少电能损耗的方法之一是在电焊机空载时断开电源。
128、对无变速要求,但负载较大(110kw以上)的生产机械,一选用低压笼型电动机。
129、当负载功率较大,供电线路较长且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要求较高的场合,宜选用低压大功率电动机。
130、对于负载率经常在40%以下的异步电动机,将其定子绕组原为三角形联接该为星形联接,以降低每相绕组电压,这是一个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损耗的有效措施。

楼主:
131、闭环控制系统是输出端的被调量与输入端的给定量之间无任何联系的控制系统,他不具备自动调节能力。
132、具有转速负反馈的单闭环有差调速系统是靠给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来实现自动调节的,一旦偏差消失,其自动调节的作用也就消失,不能保持稳定运行。
133、电磁转差离合器---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是以异步电动机为原动机,通过改变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来实现调速。
134、高压同步电动机安装工作的关键工序之一是保证两联轴器的轴线重合,即两联轴器护相联接的端面要平行而且同心,这项调整工作称为定心。
135、变频调速系统属于无极调速,没有因调速而带来附加转差损耗,效率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合理的、高精度、高性能的调速系统。
136、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也采用变机变速。
137、X2012型龙门铣床工作进给和快速移动的调速系统是晶闸管—直流电动机无即调速传动系统。器调速反为50:1,静差度小于15%。
138、自动调速系统按照使用电动机类型来分,可分为直流调速系统和交流调速系统。目前在生产机械上使用较多的时直流调速系统。
139、生产机械空载情况下,电动机的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叫调速范围。
140、静差率(转速变化率)是指电动机在一定转速下运行时,负载由理想空载变到满载时所产生的转速降落与理想空载转速之比值。
141、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两个指标不是互相孤立的,对一个系统所提的静差率要求时对最低转速运行是的静差率要求。
142、无极调速时的调速平滑度远小于1。
143、闭环控制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减少静态速降,扩大调速范围。
144、闭环自控系统能够有效的抑制一切被包围在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对于给定电压的变动也同样可以抑制。
145、无差自动调速系统是指在调节过程结束后,电动机转速与给定转速相同并保持稳定运行,在调节过程中,还是有差的。
146、感应加热是电热应用的一种形式,它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将电能转变为热能的。
147、一跟导线中通过直流或交流电时,电流沿导体截面上的分布都是一样的。
148、感应加热炉的感应电动势和热功率大小不仅与频率和磁场强弱有关,而且与金属的截面大小、形状有关,还与金属本身的导电、导磁性有关。
149、中频电源中大多采用晶闸管串联逆变器。
150、中频感应熔炼炉的中频时有晶闸管并联逆变器和感应圈与电容组成的LC谐振电路共同产生的。
151、桥式阻容移相电路的输出电压 的相位,可超前输入电压0º~180º。
152、为了防止高频电磁波干扰无线电通信,要把高频设备安装在带有金属屏蔽的房屋内并在电源网络的入口处加滤波电容。
153、高频静电感应晶体管(SIT)比绝缘栅双机型晶体管(IG-BT)适用的频率更高。
154、炼钢电弧炉是在电极与炉料之间产生高温电弧,使钢及合金熔化的。
155、电抗器与电炉变压器串联联接,作用是限制短路电流,同时起稳定电弧的作用,为时电弧炉运行中能选择最佳电抗值,电抗器的线圈应有可调节抽头。
156、为了使电炉中电弧电流大小和输入功率等参数尽可能保持稳定,应及时的调节电极的升降,为此,要在一次或二次侧安装电流护感器,以便取出电弧电流信号。
157、电炉炼钢的短网导线即可用铜排,也可用铝排。
158、炼钢电弧炉电极调节器的不感系数定义为执行机构在开始向两个方向动作时的被调量之差与其算术平均值之比的百分数,其值越大越好。
159、炼钢炉电极的上升起动时间,上升制动时间及下降制动时间都要尽可能短,以便维持电弧稳定燃烧和缩短短路持续时间。
160、炼钢电弧炉短网安装中,应使电流方向相同的导体之间的距离尽量减少,不同向的导体间距尽量加大。
161、现代炼钢电弧炉的炉底时不导电的,电弧发生在每一个电极与金属炉料之间,以熔化的金属作为负荷的中型点。
162、炼钢电弧炉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可接成星形或三角形,二次绕组规定接成三角形。
163、炼钢电弧炉供电给电极的短网中,都要有一段可挠型电缆,其长度应能满足电极提升、倾炉和炉盖旋转的要求。
164、电热设备的节电措施,主要时设降低其运行中的电损耗和热损耗。
165、两台单相电压互感器接成V/V形接线,可测量各种线电压,也可测量相电压。
166、两相电流互感器V型接线能反映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各项电流。
167、两只电流互感器,一只继电器接成的两相电流差线路,能反映各种相间短路或三线短路,但其灵敏度是各不相同的。
168、两只电流互感器和三只电流表成V型接线时,由于二次侧公共线中流过的电流使其他两相电流只和,因此公共线中所接电流表示其他两相电流表读数之和。
169、高压静电电压表是利用静电感应原理制成的,电压越高,静电力产生的转矩越大,表针的偏转越大。它只能用于测量直流电压而不能测量交流电。
170、文氏电桥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f=1/RC。
171、文氏电桥振荡器必须具有正反馈回路,才能满足起振条件,同时还必须具有负反馈回路,目的是扩展通频带。
172、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阻抗匹配器的作用是使仪器的输出阻抗与负载相一致,以达到获得最大功率输出的目的。
173、脉冲信号发生器的主振级一般多采用文氏电桥振荡器。
174、脉冲信号发生起输出的脉冲的重复频率是有主频振级决定的,所以调节输出脉冲的频率就是改变主振级的振荡频率。
175、脉冲信号发生器的脉冲幅度调节是在脉冲形成级进行的。
176、触发扫描只适于观测脉冲信号,而不能观测连续变化的正弦信号。
177、电子计数器的主门的一个输入端加入门控双稳压电路送来的开门机关门信号,另一个输入端加入计数脉冲,则输出端输出的是开门信号。
178、示波管内电子的聚焦是在灯丝和阴极之间进行的。
179、在触发扫描状态时,扫描发生器发生的锯齿电压的起始时刻是由释抑电路所决定的。
180、利用JT-1型晶体管特型图示仪,不但可以测试晶体管,还可以测量电容的电容量、电感的电感量。

楼主:
181、图示仪是在示波管屏幕上显示曲线的,所以能够将图示仪当作示波起来使用,让它显示被测电信号的波形。
182、避雷针保护范围的大小与它的高度有关。
183、排气式避雷器(曾称管型避雷器)的外间隙必须安装牢固,应垂直安装。
184、流过排气式避雷器(曾称管型避雷器)的冲击电流过大时,有可能式避雷器破裂或爆炸。
185、阀式避雷器的阀片是一个固定电阻。
186、为防止“反击”,独立避雷针(线)的接地体应与电气设备的接地体连在一起。
187、接入单芯电缆金属外皮的接地器,实际上是一个避雷器。
188、采用环路是接地装置的可降低跨步电压和接触电压。
189、环路式接地装置外侧敷设一些与接地体无连接的金属,实质上无意义。
190、接地电阻、工频接地电阻与冲击接地电阻实际上都是指接地装置的电阻值,故三者在数值上相同。
191、当雷云较低时,会在地面较高的突出物上产生静电感应,感应电电荷与雷云所带来电荷相反而发生放电,这种现象称为感应雷云。
192、避雷针和避雷线的保护范围是指被保护物不致遭受雷击的面积。
193、在保证灭弧的条件下,允许加在避雷器上的最高工频电压,称之为工频放电电压。
194、100KvA以上的配电变压器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小于10Ω,且其低压侧必须采用阀式避雷器作过电压保护。
195、磁吹避雷器与普通阀式避雷器在结构上的区别,主要是磁吹避雷器中的阀片少。
196、变配电所的电器安装图必须包括:变配电所一次系统接线图、变配电所平面图和剖面图、变配电所二次系统电路图和安装图,以及非标准构件的大样图等,否则无法施工。
197、高压断路器弹簧储能操作机构,可以使用交流操作电源,也可以用直流操作电源。当机械未储能或正在储能时,断路器合不上闸。
198、要使电弧熄灭,必须使触头间电弧中的去游离率大于游离率。
199、熄灭交流电弧时,在电流为过零值前被切断,会产生过电压;而熄灭直流电弧时,不存在过电压的问题。
200、从能量平衡的观点看,当供给电弧的能量大于或等于电弧消耗的能量时,电弧熄灭。
201、开关电器中的灭弧罩,是采用绝缘栅片组成的灭弧栅,即是利用长弧切短灭弧法原理。
202、开关电器常利用变压器油为灭弧介质,是因为:当触头间电弧产生于油中时,油被电弧热量分解成以氧气为主的气体,该气体能将电弧吹灭,故变压器油为优良的灭弧介质。
203、迅速拉长电弧,可使弧隙的电场强度骤降,离子负荷迅速增强,从而加速电弧的熄灭。这种灭弧方法是开关设备中普遍采用的最基本的一种灭弧法。
204、高压负荷开关虽有简单的灭弧装置,但它不能断开短路电流,因此它必须与高压熔断器来切断短路故障。
205、灭弧能力越强,越存在操作过电压。真空断路器的灭弧能力很强,但由于其触头分断时,还存在热电子发射,从而形成金属蒸发电弧,并示在交流电流过零时熄灭,故真空断路器不存在操作过电压。
206、大容量真空断路器,为了提高开断能力,增强灭弧的效果和灭弧能力,一般在触头的周围装上旋弧盘或在电极上开以旋弧槽,形成横向磁场及纵向磁场的磁吹灭弧结构形式。
207、在采用真空断路器单独作为旋转电动机、干式变压器的保护开关时,都需要在断路器的负荷侧装设过电压保护装置。
208、真空断路器的真空开关管可长期使用而无需定期维护。
209、分闸线圈的电源电压过低,往往使高压断路器发生跳闸失灵的故障。
210、3~35Kv电压互感器高压熔断器熔丝熔断时,为防止继电器保护误动作,应先停止有关保护,再进行处理。
211、电压弧感器一次熔丝连接熔断时,可更换加大容量的熔丝。
212、电流互感器接线端子松动或回路断线造成开路,处理时应带线手套,使用绝缘工具,并站在绝缘垫上进行处理。如消除不了,应停电处理。
213、更换电压互感器时,要核对二次电压相位、变压比及计量表计的转向。当电压比改变时,应改变计量表计的倍率及继电保护定值。
214、35Kv变压器有载调压操作可能引起轻瓦斯保护动作。
215、并联电容器的运行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1:1倍时,或是内温度超过40ºC时,都应将电容器停止运行。
216、并联电容器故障掉闸后,值班人员应检查电容器有无外部放电闪络、鼓肚、漏油、过热等现象。如外部没有明显故障,可停用半小时左右,再试送电一次。如试送不良,则应通过实验检查确定故障点。
217、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中,若发现绝缘子表面严重放电或绝缘子破裂,应立即将高开关分断,退出运行。
218、若错合高压隔离开关时,无论是否造成故障,均应立即在拉开,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
219、采用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阻或灯泡作为电容器的放电电阻时,为保证电容器的可靠放电,放电回路应装设熔断器作断路保护。
220、接触器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工作时,触头仍过热,其原因是动静触头之间的接触电阻增大所引起的。
221、接触器的铁心在闭合过程中,交流励磁线圈内的电流是由小变大。
222、接触器的交流励磁线圈,接在额定电压相等的直流电源上,因阻抗太大,电流太小,而线圈不能正常工作。
223、熔断器的分断能力与其灭弧性能无关。
224、在工厂供电系统中,二次回路毕竟时器一次电路的辅助部分,因此对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优质、经济运行影响不大。
225、继电保护装置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预防或缩小事故范围来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可靠供电。
226、断路器的控制回路主要包括跳闸和合闸的电器操作回路、监视跳合闸回路完整性以及表示断路器位置状态(分、合)的信号回路、防止其多次合闸的“跳跃”闭锁回路等。
227、断路器的事故跳闸信号回路,应按“不对应原理”接线。
228、中央信号装置包括事故信号装置和预告信号装置两种。
229、容量较大的工厂变电所,由于断路器台数较多,同时发生事故的机会也较大,因此采用中央复归不重复动作的信号装置,便于对事故回路的查寻。
230、10Kv变配电设备或线路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躲开被保护设备(包括线路)的最大工作电流来整定的,并配以动作时限。
231、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大小成反比关系,短路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
232、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电流要选得大于被保护设备(线路)末端的最大短路电流,这就保证了上、下级速断保护动作的选择性。
233、电流速断保护能保护线路全长,过电流保护不能保护线路全长。
234、由于保证断路器动作选择性,线路速断保护存在保护“死区”。
235、为了弥补死区得不到保护的缺陷,在装设有电流速断保护的线路上,还必须配备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
236、作为对线路的相间短路保护,除需设置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外,还需设置顺时动作的电流速断保护装置。
237、对于线路的过电流保护装置,保护时限采用阶梯整定原则,越靠近电源,动作时间越长,故当动作时限达一定值时,应配合装设电流速断保护。
238、对于800KvA及以上容量的电力变压器以及400KVA及以上的车间变压器均应装设瓦斯保护。
239、对于容量在1000KVA及以上单独运行的电力变压器以及容量在6300KVA及以上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均应装设纵联差动保护。
240、对6~10KV小电流接地系统,在电缆终端盒处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是为线路采取的单相接地保护。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将流过与零序电流成正比例的电流,是继电器动作,发出报警信号。
241、安装有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终端盒的接地线,必须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继电器才会动作。
242、架空线路也是用零序电流互感器进行单相接地保护。
243、变压器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最大负载电流来整定。
244、10KV电力变压器过负载保护动作后,经一段延时发出警报信号,不作用于跳闸。
245、10KV电力变压器气体继电器保护动作时,轻瓦斯信号是声光报警,重瓦斯动作则作用于跳闸。
246、并联电容器装设处,不宜装过电压保护。
247、为防止并联电容器过负载,应装设过负荷保护装置。
248、检查继电器的触头,动合触头在闭合后,应有足够的压力,即可动部分动作值最终位置时,动合触头接触后应有一定的超行程。
249、修理继电器触头时,可以使用砂纸、锉刀来锉平触头烧伤处。
250、三线三柱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中性点不允许接地,只能用于测量三相线电压,不能用于监察各相绝缘。

楼主:
250、三线三柱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中性点不允许接地,只能用于测量三相线电压,不能用于监察各相绝缘。
251、三台单相电压互器按  接线方式连接,其一次侧中性点接地,二次侧可以反映各相的对地电压,因此可以用于绝缘检查装置。
252、电磁式电流继电器(DL型)调整返回系数时,调整动片的初始位置,将动片与磁极间距离加大,可以使返回系数减少。
253、使过流继电器触头闭合的最小电流就是继电器的返回电流。
254、BS—7B型时间继电器时通过改变其内部一根联接线(1#线)连接到集成电路IC2的不同管角来改变其延时时间范围的,而在某一个范围内,又可以通过改变旋钮指针分度(1~5)来整定时间的大小。
255、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动作越可靠。
256、气体(瓦斯)保护装置的特点是动作迅速,灵敏度高,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类型的故障,也能反映油箱外部的一些故障。
257、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的时限一经整定,其动作时间变固定不变了。
258、变压器的差动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是变压器及其两侧的电流互感器按装地点之间的区域。
259、自动重合闸装置值适用于电缆电路,而不适用于架空线路。
260、架空线路是电力系统中一个薄弱环节,故障机会多,但大部分故障是瞬间性的,因此,当手动合闸时,断路器遇故障跳闸后,自动重合闸装置允许合闸一次,以排除暂时性故障。
261、自动重合闸装置对架空线路值允许重合一次,而对电缆线路允许重合2~3次。
262、一次性重合闸装置,只对暂时性故障动作一次,对永久性故障重合闸装置不动作。
263、重合器是将二次回路的继电保护功能与断路器的分合功能融于一体而构成的一种智能化的开关设备。
264、重合器无需附加控制和操纵装置,故操作电源、继电保护屏、配电间皆可省去。
265、工作电源线路的断路器因继电器保护装置动作跳闸后,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应将备用线路投入,以保证供电的连续性。
266、当工作电源线路失压时,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APD装置)应先合上备用电源开关,再断开失压线路电源开关,以保证供电不中断。
267、采用电磁操动机构的断路器控制回路和信号系统中,当手动控制开关SA在合闸位置时,由于继电保护动作使断路器跳闸,其辅助触点QF(1-2)复位,接通闪光电源,使绿灯闪光,则说明出现了跳闸事故。
268、事故信号用来显示断路器在事故情况下的工作状态。红信号灯闪光表示断路器自动合闸,绿信号灯闪光表示断路器自动跳闸。
269、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时红灯亮,同时监视着跳闸回路的完好性。
270、操作电源采用硅整流器带电容储能的直流系统,当出现断路事故时,电容储能用来使绿灯闪光的。
271、利用一个具有电压电流线圈的防跳继电器或两个中间继电器组成的防跳继电器,可以防止因故障已跳闸的断路器再次合闸,即避免断路器“合闸—跳闸”的跳跃现象,使事故扩大。
272、柜内、屏内设备之间或与端子排的连接导线应是绝缘线,不允许有接头。
273、柜内、屏内的二次配线可以使用铝芯绝缘导线。
274、除电子元件回路外,二次回路的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0mm²。
275、检查二次接线的正确性时,可借用电缆铅皮做公共导线,也可用一根芯线做公共线,用电池和氖灯泡依次检查各芯线或导线是否构成通路。
276、二次回路操作电源供高压断路器跳闸、合闸回路的电源。
277、变配电所中断路器的合闸、跳闸电源时操作电源。继电保护、、信号设备使用的电源不是操作电源。
278、对操作电源的要求主要在供电的可靠性,尽可能不受供电系统运行的影响。
279、变配电所装有两台硅整流装置,其中一台容量较小,在直流“+”极间用二极管VD隔离。其作用是防止较小容量的整流柜向合闸母线供电,从而保证操作电源可靠。
280、在变配电所变压器保护和6~10KV线路保护的操作电源处,分别装有补偿电压用的电容器组,其作用是保证断路器的故障下能跳闸。
281、断路器电磁操作机构的电源只能是交流电元。
283、密封镉镍蓄电池在(20±5)ºC的环境温度下充电,先以4A充电5h后,转入0.1~0.2A浮充电即可使用。
284、对直流电源进行监察的装置,作用是防止两点接地时可能发生跳闸。为此在220V直流电源电路中任何一极的绝缘电阻下降到15~20KΩ时,绝缘监察装置应能发出灯光和音响信号。
285、密封蓄电池经过长期搁置,电池容量会不足或不均。这是活性物质发生较大的化学变化引起的,一般可经过1~2次活化恢复容量。
286、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必须满足仪表、保护装置的容量和准确度登记要求。电流互感器一般不的过负载使用,电流最大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10%。电压互感器承受的电压不得超过其额定值的5%。
287、硅整流器和电容储能装置的交流电源应有两路,每周应对硅整流的电源互投装置进行一次传动试验,每班应对电容储能装置作放电试验一次。在遇有停电时,还应用电容储能装置对断路器进行跳闸传动试验。
288、带有整流元件的回路,不能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电阻,如欲测量绝缘电阻,应将整流元件焊开。
289、运行中电流表发热冒烟,应短路电流端子,甩开故障仪表,在准备更换仪表。
290、运行中发现电压表回零或指示不正常时,应首先检查电压表是否损坏,然后在检查熔断器熔丝是否熔断。
291、运行中出现异常或事故时,值班人员应首先复归信号继电器,在检查记录仪表、保护动作情况。
292、在变电所综合自动系统中,为了防止计算机系统故障时无法操作被控设备,在设计上应保留人工直接分合闸功能。
293、微机保护除了具备传统继电保护系统的优点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性、灵敏性和高可靠性。
294、微机保护的动作特性和功能需通过改变软件程序来进行选择,调试困难,因而灵活性较差。
295、微机保护系统主要包括:微机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开关量输入/输出系统三部分。
296、微机保护的数据采集系统包括交流变换、电压形成、模拟滤波、采样保持、多路转换以及模数转换等环节。
297、在微机保护系统中,模拟量的采集一般有两种方式即直流采样检测和交流检测。
298、在微机保护中,采样保持器的作用是在模数转换中保持信号采样值不变。
299、模数转换(A/D)电路的任务就是输入端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
300、微机保护系统中,开关量输入通道的设置时为了实时地了解断路器继器辅助继电器的状态,以保证保

楼主:
301、“电脑五防操作及闭锁系统”即:防止带负载拉、合隔离开关;防止误入带电间隔;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地线合隔离开关。
302、CRT屏幕操作闭锁功能,只要输入正确的操作口令就有权进行操作控制。
303、工厂微机监控系统上位机(主机)与下位(前延)机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304、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各单元模块具有子诊断功能,使得系统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305、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模式可分为集中式、分布集中组屏合分布散式三种类型。
306、工厂微机监控系统采集的数据包括模拟量,开关量和脉冲量。其中模拟量(如电压、电流等)必须经过辅助变换器及滤波后,再经过模数转换器(A/D)才能进入计算机。
307、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执行速度慢,往往不能满足实时监控的要求,所以处于前延的微机系统的应用软件,一般用编语言编写。
308、新《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中所列试验项目按其试验性值来分,有定期实验、大修试验、查明故障试验、预知性试验等四个方面的试验。
309、在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中,耐压试验是一种破坏性试验,所以一般是在非破坏性值前进行的。
310、白炽灯综合显色指数比荧光灯高,但荧光灯的发光率比白炽灯高,有效使用寿命也是荧光灯比白炽灯长。
311、电光源的综合显色指数,是八个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值,以符号 表示。 值越接近100,光源的显色性越好。
312、一般照明负载最好不与电焊机、大型吊车灯冲击性负载共用一台变压器供电。
313、机电一体化产品是在传统的机械产品上加上现代电器而成的产品。
314、机电一体化与传统的自动化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是系统控制智能化。
315、柔性生产系统能加工各种各样的零件。
316、由于现代企业产品生产批量的增加,由此产生了计算机集成制造(CIM)技术。
317、PLC中的所有元件均为软继电器。
318、PLC是现代能替代传统的J—C控制的最佳工业控制器。
319、PLC内部元素的触点和线圈的连接是由程序来实现的。
320、可变程序控制器的表达方式只有梯形图。
321、在梯形图中可以串联两个以上线圈。
322、当电源掉电时,计数器保持原计数状态。
323、在梯形图中没有电压等级之分。
324、输入、输出继电器只起联接与转换功能。
325、CPU主要是存放用户程序。
326、在梯形图中串联和并联触点的个数不受限制。
327、计算机输入设备有键盘、显示器、鼠标等。
328、计算机由CPU、内存、和输入/输出接口组成。
329、Windows操作系统属于CAD应用软件。
330、对企业经营目标无止境的尽善尽美的追求是精益生产方式优于大量生产方式的精神动力。
331、精益生产方式中,产品开发采取的是并行工程方法。
332、精益生产方式为自己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可以容忍一定的废品率、限额的库存等,认为要求过高会超过现有条件和能力范围,要花费更多投入,在经济上划不来。
333、JIT不是以批量规模来降低成本,而是力图通过“彻底消除浪费”来达到这一目标。
334、MRPⅡ中的制造资源是指生产系统的内部资源要素。
335、MRPⅡ就是对MRP的改进与发展。
336、能力需求计划功能系统CRP的核心是寻求能力与任务的平衡方案。
337、CIMS着重解决的是产品生产问题。
338、CIMS是由CAD、CAM、CAPP所组成的一个系统。
339、ISO9000组标准语全面质量管理应相互间用,不应搞替代。
340、我国新修订的GB/T 19000系列国家标准完全等同于国际1994年版的ISO 9000族标准。
341、质量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342、ISO 14000系列标准是发展趋势,将替代ISO9000族标准。
343、看板管理是一种生产现场工艺控制系统。
344、JIT生产方式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楼主:
二、技师问答题
1、试说明磁场强度与磁感应强度的区别?
答:磁场强度用H表示,磁感应强度用B表示,二者都可以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并且都与激励磁场的电流及其分布情况有关。但是H与磁场介质无关,而B与磁场介质有关。H的单位是A/m(安/米),而B的单位是T(特斯拉)。在有关磁场的计算中多用H,而在定性的描述磁场时多用B。
2、什么是涡流?在生产中有何利弊?
答:交变磁场中的导体内部将在垂直与磁力线的方向的截面上感应出闭合的环形电流,称涡流。利用涡流原理可制成感应炉来冶炼金属,利用涡流可制成磁电式、感应式电工仪表,电能表中的阻尼器也是利用涡流原理制成的;在电动机、变压器等设备中,由于涡流存在,将产生附加损耗,同时,磁场减弱,造成电气设备效率降低,使设备的容量不能充分利用。
3、应用图解法分析放大电路可以达到哪些目的?
答:①判断Q点设置是否合适②分析波形失真情况③确定放大器不失真最大输出范围④估计电压放大器倍数。
4、什么是直流放大器?什么叫直流放大器的零点漂移?零点漂移对放大器的工作有何影响?
答:能放大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的放大器称为直流放大器。当直流方法器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信号不能保持为零,而要偏离零点上下移动,这种现象即为零点漂移。放大器在工作中如果产生了零点漂移,由于信号的变化是缓慢的,在放大器的输出端就无法分清漂移和有用信号,甚至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5、什么是二进制数?为什么在数字电路中采用二进制计数?
答:按逢二进一的规律计数即为二进制数。由于二进制数只有“0”、“1”两种状态,很容易用电子元件实现。二进制数运算简单,很容易地转换成八进制、十六进制数。也能转换成十进制数,因此,数字电路一般采用二进制计数。
6、简述调试单相可控整流电路的步骤?
答:一般调试步骤是先调好控制电路,然后再调试主电路。先用示波器观察触发电路中同步电压形成、移相、脉冲形成和输出三个基本环节的波形,并调节给定值电位器改变给定信号,察看触发脉冲的移相情况,如果各部分波形正常,脉冲能平滑移相,移相范围合乎要求,且脉冲幅值足够,则控制电路调试完毕。主电路的调试步骤为:先用调压器给主电路加一个低电压(10~20伏)接上触发电路,用示波器观察晶闸管阳阴极之间电压的变化,如果波形上有一部分是一条平线就表示晶闸管已经导通。平线的长短可以变化,表示晶闸管得导通角可调。调试中要注意输出、输入回路的电流变化是否对应,有无局部断路及发热现象。
7、电力网是如何分类的?
答:按其功能可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按期供电范围大小可分为区域电网和地方电网;按期结构形式可分为开式电网和闭式电网。
8、电力负荷是如何分级的?
答:根据电力负载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及中断供电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程度分为三级:一级负载突然停电将造成人身死亡,或在政治、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者。如重要交通和通信枢纽用电负载、重点企业中的重大设备和连续生产线、政治和外事活动中心等。二级负载突然停电将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或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者,如突然停电将造成主要设备损坏、大量产品报废或大量减产的工厂用电负载,交通和通信枢纽用电负载,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等。三级负载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载者。供电部门将依据用户的负载级别确定供电方式。
9、小接地短路电流系统指的是哪一种电力系统?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又是指的是哪一种电力系统?
答:小接地断路电流系统指的是电源中性点不接地和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力系统(如IT系统);大接地断路电流系统指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如TT、TN系统)。
10、当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对系统的运行有何影响?
答:在该系统中正常运行的三相用电设备并未受到影响,因为线路的线电压无论其相位和幅值均未发生变化。但是这种线路不允许在单相接地故障情况下长期运行,因为在单相接地的情况下,其他两相的对地电压将升高√3倍,容易引起相绝缘的损坏,从而形成两相和三相断路,造成电力系统的事故,影响安全用电。另外,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接地电流(故障相接地电流)增大到原来的3倍,将会在接地点处引起电弧,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接地不良,接地处还可能出现所谓间歇电弧。间歇电弧常引起过电压(一般可达2.5~3倍的相电压)威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为此,电力系统调度规定中规定:单相接地故障运行时间一般不应超过2h。
11、我国在110Kv及110Kv以上的超高压系统和220/380v低压配电系统中,电源中性点通常都采用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两种性质不同的系统采用同一中运行方式,各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超高压系统采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当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由于单相短路电流值Ik很大,继电保护装置立即动作,断路器断开,将接地的线路切除,因此不会产生间歇电弧。同时,因中性点电位被接地体所固定,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对地的电压不断升高,因而各相对地绝缘水平取决于相电压,这就大大降低了电网的建设和维护成本。网络的电压等级愈高,其经济效益愈显著。低压配电系统采用中性电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可以方便为单相用户提供电源。当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不升高,接于其上的单相用户工作不受影响。发生故障时,接地电流一般能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切除故障部分,比较安全。如加装漏电保护器,则人身安全更有保障。
12、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有哪些?
答: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一般以电压损失△U%、有功功率损失△P、无功功率损失△Q、电能损失△W以及线损率△P%的大小来表示。这些指标越低则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
13、供电系统中为降低线损,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答:降低线损的措施有:①减少变压次数,由于每经过一次变压,在变压器中就要损耗一部分电能,变电次数越多功率损耗就越大②根据用电负载的情况,合理调整运行变压器的台数,负载轻时可停掉一台或几台变压器,或停掉大容量变压器而该投小容量变压器③变压器尽量做到经济运行以及选用低损耗变压器④线路合理布局以及采用合理的运行方式,如负载尽量靠近电源,利用已有的双回路供电线路,并列运行,环形供电网络采用闭环运行等。⑤提高负载的功率因数,尽量使无功功率就地平衡,以减少线路和变压器中损耗。⑥实行合理运行调度,及时掌握有功和无功负载高峰潮流,以做到经济运行⑦合理提高供电电压,经过计算可知,线路电压提高10%。线路损耗降低17%⑧均衡三相负载,减少中性线损耗⑨定期维修保养变、配电装置,减少接触损耗与泄漏损耗。
14、某车间变电所,装有一台变压器,其高压绕组有5%UN、UN、-5%U三个电压分接头。现调在主分接头“UN”的位置运行。该车间变电所有低压联络线与相邻车间变电所相联。现该车间变电所,白天工作时,低压母线电压只有360V,而晚上不生产时,低压母线电压高达410V。问此车间变电所低压母线电压昼夜偏差为多少?宜采用那些改善措施?
答:①昼夜电压偏移范围:白天的电压偏移△U=(360-380)/380×100%=-5.26%晚上的电压偏移△U=(410-380)/380×100%=+7.89%因此低压母线昼夜电压偏移范围为-5.26%~+7.89%②宜采取的改进措施:主变压器分接头宜换接至“-5.26%Un”位置运行,以提高白天的电压水平,而晚上,经协商,可切除本车间主变压器,投入低压联络线,有邻近变电所供电。
15、电力系统的电源中性点采取经消弧线圈接地,目的何在?
答:消除系统在一相接地时故障点出现的间歇电弧,以免系统出现过电压。
16、什么是电压偏差?什么叫电压波动和电压闪变?各是如何产生的?
答:电压偏差(又称电压偏移)是指系统某处实际电压与系统额定电压之差,一般用此差值相对于系统额定电压的百分值来表示。电压偏差是由于系统运行方式改变及负载缓慢变化所引起的。电压波动是指电压的急剧变动,一般用电压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相对于系统额定电压的百分之来表示。电压波动是由于负载急剧变动所引起的。电压闪变是指电压波动引起照度急剧变化,使人眼对灯闪感到不适的一种现象。
17、供电系统中出现高次谐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如何抑制?
答:供电系统中出现高次谐波的原因,主要在于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非线性元件,特别是大型的晶闸管变流设备和大型电弧炉,他们产生的高次谐波最为突出。
高次谐波的危害,可使电动机、变压器的铁损增加,甚至出现过热现象,缩短使用寿命。还会使电动机转子发生振动,严重影响机械加工质量。对电容器, 可发生过负载现象以致损坏。此外,可使电力线路得能耗增加,使计费的感应式电能表计量不准确,使系统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发生误动作,使系统发生电压谐振,并可对附近的通信设备和线路产生信号干扰。
抑制高次谐波的措施有:①三相整流变压器采用Y、d或D、y的接线,以消除3的整流倍次高次谐波,这是最基本的措施之一②增加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的相数③装设分流滤波器④装设静止型无功补偿装置(SVC)⑤限制系统中接入的变流及交变调压装置的容量⑥提高对大容量非线性设备的供电电压。
18、工厂高压配电电压通常有6Kv和10Kv,从技术经济指标来看,采用哪一种电压为好?为什么?
答:从技术经济指标来看,工厂高压配电电压最好采用10Kv,因为采用10Kv较之采用6Kv,在电能损耗、电压损耗和有色金属消耗等方面都能得以降低,适宜输送的距离更远,而10Kv和6Kv采用的开关设备则基本上是相同的,投资不会增加很多。
19、简述短路电流计算的程序?
答:在进行短路电流计算以前,应根据短路电流计算的目的,搜集有关资料,如电力系统的电气原理图、运行方式和各个元件的技术数据等。进行短路电流计算时,先做出计算电路图,再根据它对各短路点做出等效电路图,然后利用网络简化规则,将等效电路逐步简化,求短路的总阻抗Z∑。最后根据总阻抗,即可求得短路电流值。

楼主:
20、常见电缆附件中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什么?
答:目前中压电缆附件中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几何型:是通过改变电缆附件中电压集中处的几何形状来改变电场分布,降低该处的电场强度,如包应力锥、预制应力锥、削铅笔头、胀喇叭口等。二是参数型:是在电缆末端铜屏蔽切断处的绝缘上加一层一定参数材料制成的应力控制层,改变绝缘层表面的电位分布,达到改善该处电场分布的目的。如常见的应力控制管、应力带等。
21、绕包型交联电缆中间接头的结构特点?
答:①每相线芯都有单独的绝缘和屏蔽,故安装是将三芯电缆变成三个单芯电缆来安装②在接头的半导电层切断处要包一个应力锥,在绝缘的末端要削铅笔头③在导线线芯裸露部位及连接管外要包一层半导电带,在接头绝缘的最外层也包一层半导电带,形成接头绝缘的内外屏蔽④接头外部用一组热收缩管组成密封层和护套,也可用塑料保护盒、内灌绝缘树脂,加强密封并牢固接头。
22、热收缩型终端头的结构特点是什么?
答:①在线芯绝缘屏蔽断口处,不是采用常规的应力锥来改善电场分布,二是采用具有特定电气参数的应力控制管来改善电场分布②用绝缘管、手套、密封胶、热溶胶来保护缆头的密封③用绝缘管来保证外绝缘④用于户外时,为适应户外的恶劣气候条件,采用了无泄漏痕迹的耐气候老化的绝缘管,为加大爬距及提高抗污闪能力,还可根据电压等级加2~5个防雨罩。
23、冷收缩型电缆附件的结构和安装特点是什么?
答:冷收缩形实为预制型电缆附件的另一种形式。其结构特点是集绝缘、应力锥、屏蔽和密封于一体,采用硅橡胶为基料,利用硅橡胶的弹性,在工厂内预先将终端头、手套、绝缘管等各部件扩张成一定尺寸。在安装时,只要将电缆按规定尺寸削切好,先后分别套入分支手套,密封绝缘管、终端头本体,在将各部件放置在预定位置后,将内部支撑物抽出,各部件即依赖硅橡胶的弹性,自行收缩于电缆芯上,完成电缆附件的安装,安装更方便快捷。
24、什么叫“等电位联接”?什么叫“总等电位联接”?什么叫“辅助等电位联接”?这样区分的意义何在?
答:等电位联接就是将人可能接触到的可导电的金属物品与PE线直接相联接。在国际上和我国都规定,电源进户外应实施“总等电位联接”,即将电源进户线外附近所有的金属构件,管道均与PE线连接。在特别潮湿,触电危险大的场所还必须实行“辅助等电位联接”即将该场所内所有的金属构件,管道再与PE线相互联接。等电位联接的目的是使所有金属构建于PE线处于同一电位,以降低接触电压,提高安全用电水平。
25、列出变压器负载运行时的基本方程?
答:变压器负载运行是的基本方程:K=N1/N2
N1İ1+N2İ2=İ1I1N1    Ú=-Ė1+ İ1(r+jx1)     Ú2=Ė2- İ 2(r+jx2)
26、试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若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不满足上述条件,会造成什么后果?
答: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①电压比相同,允差±0.5%②阻抗电压值相差<±10%③接线组别相同④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超过3:1。若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不满足上述条件如①电压比不同,则并联运行时将产生环流,影响变压器出力②阻抗电压不等,则负载不能按容量比例分配,也就是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满载时,阻抗电压大的欠载③接线组别不一致,将造成短路④变压器容量相差较大,则阻抗电压亦将相差较大。
27、什么叫变压器的经济负载?单台变压器的经济负载如何求得?
答:使变压器运行在单位容量的有功损耗换算值为最小的负载叫经济负载Sec.T。单台变压器的经济运行负载计算公式:Sec.T=Sn √Po+KqQo/ Pk+KqQk
28、同步发电机投入电网并联运行的条件什么?有哪几种并联方法?
答:同步发电机投入电网并列运行时,要求不产生有害的冲击电流,合闸后转子能很快地拉入同步,并且转速平稳,不发生振荡,并列运行的条件是:①发电机电压的有效值和电网电压的有效值相等②发电机电压的相位与电网电压相位相同③发电机频率和电网频率相等④发电机电压的相序和电网电压的相序一致。同步发电机的并列方法有准同步和自同步法两种,准同步法是调整发电机至完全符合并联条件时,迅速合闸使发电机与电网并联。自同步法是将未加励磁的发电机由原动机带到同步转速附近件就进行合闸,然后加以励磁,利用同步发电机的自整步作用将发电机自动拉入同步。
29、同步电动机为何不能自动启动?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启动?
答:同步电动机仅在同步运行时才产生电磁转距。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后,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吸引转子磁极随之旋转。而转子是静止的,它具有惯性,不能立即以同步转速随定子磁场旋转。当定子旋转磁场转过180º电角度后,定子磁场对转子磁极有牵引力变为排斥力。于是,每当定子电流按工频变化一个周期时,转子上的转距即由正向变为反向一次。因此转子上受到的是一个交变力矩,其平均转距为零。故同步电动机不能自行起动。同步电动机常用异步起动法起动。
30、同步电动机异步启动的控制电路有哪两大部份组成?工作步骤如何?
答:一部分是对定子绕组电源控制电路,可以是全压起动,其起动转距较大;也可以是经电抗器的减压起动。两种起动控制电路与异步电动机的全压起动和减压起动控制电路相同。另一部分是对转子绕组投入励磁的控制电路。工作步骤是:①先接入定子电源②开始启动,同时在转子电路加入放电电阻③当转子转速达到同步转速的95%时,切除放电电阻,投入直流励磁,牵入同步。

网友A:
电工技师 那里考?

楼主:
31、同步电动机启动时,其转子绕组为什么既不能立刻投入励磁电流?又不能开路?
答:同步电动机不能自行起动。起动时,若在转子中加入励磁电流,将使转子在定子磁场作用下产生更大交变力矩,从而增加了起动的困难。故刚起动时不能立即向转子绕组投励。同时为了避免起动时由于定子磁场在转子绕组中感应过高的开路电动势击穿绝缘,损坏元件,所以起动过程中, 用灭磁电阻将转子励磁绕组两端联接,待起动过程结束前(转子转速达95%同步转速),在将电阻切除,投入直流励磁电流。
32、同步电动机自动投励的控制原则是什么?
答:因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转子回路的电流频率和定子回路的电流大小,均能反映转子转速。所以同步电动机自动投励的控制原则有二:一是按转子回路频率原则投入励磁,而是按定子回路电流原则投入励磁。
33、同步电动机通电运转前,检查集电环与电刷时有哪些要求?
答:应检查集电环上的碳刷装置是否正确,刷架固定是否牢固。碳刷在刷盒内应能上下自由移动,但不应有偏转,其配合为H11/d11。刷盒与集电环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2~3mm。要注意碳刷与刷盒间的空隙,不能有凝结水。碳刷与集电环之间接触良好。如果接触不良,可用细纱布沿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磨光碳刷。接触面积不应小于单个电刷截面积的75%。集电环上碳刷的压力为1470~2370Pa,各碳刷彼此之间的压力相差不大于10%。要注意碳刷上的铜编织导线不能与机壳或与不同极性的碳刷相碰。

网友B:
我正需要,麻烦你发到wangbingmei@126.com.好吗?谢谢!

楼主:
51、高压电气设备的定级标准是什么?
答:高压电气设备的定级标准分三类:一二类为完好设备,三类为非完好设备,。其具体分类如下:①一类设备 经过运行考验,技术状况良好,技术资料齐全,能保证安全、经济、满发满供的设备②二类设备 设备技术状况基本良好,个别元件部件有一般性缺陷,但能保证安全运行③三类设备 有重大缺陷不能保证安全运行,或出力降低、效率很差、或漏油、漏气、漏水严重,外观很不清洁者。
52、在带电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工作时,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答:①严禁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②短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时,必须使用短接片或短接线,应短路可靠,严禁用导线缠绕的方法③严禁在电流互感器与短路端子之间的回路上和导线上进行任何作业④工作必须认真、谨慎、,将回路的永久性接地点断开⑤工作时必须由专人监护,使用绝缘工具,并站在绝缘垫上。
53、在带电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工作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是什么?
答:①严格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接地,应使用绝缘工具,戴手套②根据需要将有关保护停用,防止保护拒动和误动③接临时负荷应装设专用刀闸和熔断器.
54、怎样校验电气的热稳定度?
答:一般电器热稳定度的校验条件是设备电器短时允许的热量要大于短路所产生的热量,即满足I²t≥I(3)2∞tina(It为电器的允许热稳定电流)。校验时应按以下步骤校验:①计算线路最大短路电流I(3)∞②计算短路发热假想时间tina(tina=tk+0.05s)③根据制造常给出的短时允许热稳定电流It即允许热稳定时间t,按上式校验。
55、高压油断路器发现什么情况应停电进行检查处理?
答:高压油断路器发现:①运行中油温不断升高②因漏油使油面降低,看不见油面时③油箱内有响声或放电声④瓷瓶绝缘套管有严重裂纹和放电声⑤断路器放油时,发现较多碳质或水分⑥导线接头过热,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等情况之一,即应停电检修处理。
56、对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有哪些要求?
答:对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有下列要求①应能监视控制回路保护装置及其跳、合闸回路的完好性,以保证断路器的正常工作②应能指示断路器正常合闸和分闸的位置状态,并在自动合闸和自动跳闸时有明显的指示信号③合闸和跳闸完成后,应能使命令脉冲解除,即能切断合闸或跳闸的电源④在无机械防跳装置时,应加装电气防跳装置⑤断路器的事故跳闸信号回路,应按“不对应原理”接线⑥对有可能出现不正常工作状态或故障的设备,应装设预告信号⑦弹簧操作机构、手动操作机构的电源可为直流或交流,电磁操作机构的电源要求用直流。
57、什么叫“不对应原理”接线?
答:当断路器采用手动时,利用手动操作机构的辅助触点与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构成“不对应”关系,即操作机构(手柄)在合闸位置而断路器已跳闸时,发出事故跳闸信号。当断路器采用电磁操作机构或弹簧操作机构时 ,则利用控制开关的触点与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构成“不对应”关系,即控制开关(手柄)在合闸位置而断路器已跳闸时,发出事故跳闸信号。
58、为什么有的配电线路只装过流保护,不装速断保护?
答:如果配电线路短,线路首末端短路时,两者短路电流差值很小,或者随运行方式的改变保护装置安装处的综合阻抗变化范围大,安装速断保护后,保护的范围很小,甚至没有保护范围,同时该处短路电流较小,用过电流保护作为该配电线路的主保护足以满足系统稳定的要求,故不再装设速断保护。
59、带时限的过流保护的电流整定,不只是要求动作电流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而且要求返回电流也躲过最大负载电流,为什么?
答:用图4-17所示电路来说明,如果保护装置KA1的动作电流整定只考虑动作电流躲过其线路WL1的最大负载电流,而不考虑返回电流躲过最大负载电流,则在后一级保护KA2的线路WL2首端发生三相短路时,KA1和KA2同时起动,但KA2的动作时间t2比KA1的动作时间t1短,所以KA2首先跳开QF2,切除故障线路WL2。这时KA1因短路故障已切除,按保护选择性要求应该返回。但是如果KA1的返回电流未躲过WL1的最大负载电流,则在WL2切除后,因WL1还有其他负载线路,其负载电流也可能接近最大,因此KA1可能不返回,而保持动作状态,从而在到达t1时使QF1错误地跳开,切除WL1,扩大了故障停电范围,这是不允许的。因此KA1等动作电流整定,除考虑动作电流躲过最大负载电流外,其返回电流也应躲过最大负载电流。
60、什么叫保护装置的“死区”?电流速断保护为什么会出现“死区”?如何弥补?
答:凡保护装置不能保护的区域,称为“死区”。由于电流动作保护的动作电流时按躲过末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整定的,因此靠近末端有一段线路在发生短路故障特别时两相短路时就不可能动作,因而出现了“死区”。弥补“死区”的办法,是电流速断保护与过电流保护配合使用。在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区内,过电流保护作为后备保护,而在电流速断保护的“死区”内,则用过电流保护作为基本保护。
61、什么叫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APD)?如工作电源断开时,备用电源时如何自动投入的?
答: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APD)是在工作电源断开时能使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工作的装置。APD通常是利用原工作电源主断路器的常闭联锁触点来接通备用电源主断路器的合闸回路。
62、装有纵联差动保护的电力变压器是否可取消瓦斯保护?
答:电力变压器纵联差动保护不能代替瓦斯保护,瓦斯保护灵敏快速,接线简单,可以有效地反映变压器内部故障。运行经验证明,变压器油箱内的故障大部分是由瓦斯保护动作切除的。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共同构成电力变压器的主保护。
63、Y.d11接线的变压器对差动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有什么要求?为什么两侧电流互感器只允许一侧接地?
答:Y、d11接线的变压器,其两侧电流相位相差330º,若两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大小相等,但由于相位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动电流流入差动继电器。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电流,应将变压器星形侧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成三角形,而将三角形侧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成星型,以补偿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的相位差。 接成星形的差动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中性点应接地,而接成三角形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接地,否则会使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路,造成差动保护误动作。
64、图4-29所示的单侧电源供电的自动重合闸装装置(ARD)原理展开图,该装置是如何保证一次重合闸的?
答:若线路故障位永久性故障,ARD首次重合闸后,由于故障仍然存在,保护装置又使断路器跳闸。QF(1-2)再次给出了重合闸起动信号,但在这段时间内,KAR(重合闸继电器)中正在充电的电容器C两端的电压尚未上升到KM的工作电压(充电时间需要15-25s),KM拒动,断路器就不可能被再次合闸,从而保证了一次重合闸。
65、图4-29所示的单侧电源供电的自动重合闸装装置(ARD)原理展开图,该装置是如何保证用控制开关断开断路器时,ARD不动作的?
答:通常在停电操作中,先操作选择开关SA2,其触点SA2(1-3)断开,使KAR退出工作,再操作控制开关SA1,完成断路器分闸操作,即使SA2没有扳到分闸位置(使KAR退出位置),在用SA1操作时,断路器也不会自行重合闸。因为当SA1的手柄扳到“预备跳闸”和“跳闸后”位置时,触点SA1(2-4)闭合,已将电容C通过R6放电,中间继电器KM失去了动作电源,所以ARD不会动作。
66、图4-29所示的单侧电源供电的自动重合闸装装置(ARD)原理展开图,该装置是如何实现后加速保护的?
答:本电路中,KAR动作后,一次重合闸的同时,KM(7-8)闭合,接通加速继电器KM2,其延时断开的常开触点KM2立即闭合,短路保护装置的延时部分,为后加速保护装置动作做好准备。若一次重合闸后,故障仍然存在,保护装置将不经时限元件,而经触点KM2直接接通保护装置出口元件,使断路器快速跳闸。从而实现了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67、高压电力线路常采用哪几种继电保护?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整定是用什么共识进行计算的?
答:高压电力线路常采用①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②单相接地保护③电流速断保护④低电压保护等。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Iop.k的整定可按式Iop.k=(Krel Kkk Kst.m/Kre Ki)I30计算
68、图4-5硅整流电容储能的直流系统中,二极管VD2、VD3各起什么作用?
答:二极管VD1和VD2的主要作用:一是当直流电源电压因交流供电系统电压降低而降低时,使储能电容C1、C2所储能量仅用于补偿自身所在的保护回路,而不向其他元件放电;二是限制C1、C2向各隔断路器控制回路中的信号灯和重合闸继电器等放电,已保证其所供电的继电保护和跳闸线圈可靠动作。
69、对工厂企业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装置有哪些要求?
答:对工厂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装置的要求主要表现在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可靠性四个方面。
70、怎样寻找变配电站直流系统接地故障?
答:直流系统接地时,应首先查清是否由于工作人员误碰或工作场所清理不善所引起,然后分析可能造成直流接地的原因。一般采取分路瞬时切断直流电源的方法,按以下原则巡找①先查找事故照明、信号回路、充电机回路,后查找其他回路②先查找主合闸回路,后查找保护回路③先查找室外设备,后查找室内设备④按电压等级,从10Kv到35Kv回路依次进行寻找⑤先查找一般线路,后查找重要线路。此外,也可使用交流低频发信设备寻找直流接地点,不必逐段倒停直流回路,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造成第二个直流接地点。要注意的示,采用晶体管保护的变电所,禁止使用此法。
71、传统的机电式继电保护系统存在哪些缺陷?
答:传统的机电式继电器保护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①动作速度慢,一般不超过0.02s②没有自诊断和自检功能,保护装置中的元件损坏不能及时发现,易造成严重后果③保护的每一种方式都是靠相应的硬件和连线来实现的,所以保护装置的功能灵活性差④对于供电系统中一些复杂的保护方式,参数整定繁琐,调试工作量大,且灵敏度差,容易发生保护误动和拒动的现象。
72、变电所微机保护系统与传统机电式继电保护相比有哪些优点?
答:微机保护系统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计算机的储存记忆、逻辑判断和数值运算等信息处理功能,在应用软件的支持下,除了具备传统继电保护系统的优点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性和灵敏性。此外,微机保护系统有很强的综合分析和逻辑判断能力,可以实现自动识别,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微机保护的动作特性和功能可以方便地通过改变软件程序来进行选择,调试方便,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微机保护具有较完善的通讯功能,便于构成综合自动化系统,最终实现无人值班,对提高系统运行的自动化水平意义重大。
73、微机保护系统的硬件一般包含哪几部分?
答:微机保护系统主要包括:微机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开关量输入输出系统三部分。
74、微机保护的数据采集系统一般包含哪几部分?
答:数据采集系统包括交流变换、电压形成、模拟滤波、采样保持、多路转换以及模数转换等。
75、微机保护系统中模拟量的采集有哪几种方式?各有何特点?
答:微机保护系统中模拟量的采集一般有两种方式,即直流采样监测和交流采样监测。直流采样监测电量变送器将供电系统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转换为(0~5)V(无功为±5V)的直流电压信号,供微机监测。该方法可以采用单极性A/D转换借口,对转换速度的要求不高,精度比较容易保证,程序设计也较简单,但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是电量变送器投资较大,二次接线维护复杂,且变送器有一定的延时,因此,该方式一般适用于监测变化速度比较缓慢的过程和稳态量。
 交流采样监测是采用交流变换器将交流电压和交流电电流转换成±5 V的交流电压信号,供微机监测。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速度快投资省,工作可靠,缺点是程序设计较繁琐,要提高监测精度在技术上比较复杂。同时他要求A/D转接口是双极性的,对转换速度要求较高。
76、微机保护的数据采集中,模拟低通滤波器什么作用?
答:如果数据采样频率过低,由于供电系统发生故障的初始瞬间,电压、电流中都含有相当高的谐波成份,会出现频率混叠而使数据处理失真。为防止频率混叠,采样频率ƒs不得不选取得很高。采样频率越高,对CPU的速度要求越高。但由于目前大多数的微机保护原理都是反映工频量的,因此,在采样前设置一个模拟低通滤波器,将电压、电流信号中的高频分量虑掉,这样就可以降低采样频率ƒs,从而降低对微机系统硬件的要求。
77、什么是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是指在微机保护系统的基础上将变电所的控制装置、测量装置、信号装置综合为一体,以全微机化的新型二次设备替代机电式的二次设备,用不同的模块化软件实现机电式二次设备的各种功能,用计算机局部联络通信替代大量信号电缆的连接,通过人机接口设备,实现变电所的综合自动化管理、监视、测量、控制及打印记录等所有功能。
78、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哪些特点?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功能综合化、结构微机化、操作监视屏幕化、运行管理智能化等特点。
79、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些基本功能?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记录、控制与操作闭锁、微机保护、与远方操作控制中心通信、人机联系、自诊断、数据库等功能。

楼主:
80、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模式有哪几种类型?
答: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模式可分为集中式、分布式、集中组屏和分布散式三种类型。
81、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应按一次设备现场维修操作的需要,设置“五防操作及闭锁系统”。请说明“电脑五防操作及闭锁系统”的内容?
答: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防止误入带电间隔;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地线合隔离开关。
82、什么叫负载调整?工厂内部的负载调整可有哪些措施?
答:负荷调整就是根据供电系统的电能供应情况及各类用户的不同用电规律,合理而有计划地安排合组织各类用户的用电时间,以降低负载高峰,填补负载低谷,充分发挥发、变电设备的器潜力,提高电力系统的供电能力,最大限度的满足电力负载日益增长的需要。工厂内部负载调整的措施主要有:①错开各车间的上下班时间,午休时间和进餐时间等,使各车间的高峰负载分散,从而降低工厂总的负载高峰②调整厂内大容量设备的用电时间,使之避开高峰负载的时间用电③调整各车间的生产班次和工作时间,实行高峰让电等等。
83、什么叫经济运行方式?试举例说明?
答:经济运行方式就是能使整个电力系统的电能损耗减少, 经济效益最高的一种运行方式。例如长期轻负载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考虑换以较小容量的变压器。如果运行条件许可,两台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考虑在轻负载时切除一台。同样地,对负荷长期偏低等电动机,也可考虑换以较小容量的电动机。这样处理,都可以减少电能损耗,达到节电的目的。
84、什么叫提高自然功率因数?什么叫无功功率的人工补偿?最通用的无功功率人工补偿设备为哪一种?为什么?
答:所谓提高自然功率因数,是指不添置任何无功补偿设备,只靠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减少供电设备中无功功率的消耗量,使功率因数提高。由于提高自然功率因数不需额外投资,因此应优先考虑。所谓无功功率的人工补偿,是指利用无功补偿设备来补偿供电系统中的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无功补偿设备主要有同步补偿机和并联电容器两种。并联电容器与同步补偿机相比,因并联电容器无旋转部分,具有安装简单,运行维护方便,有功损耗小以及组装灵活,扩容较易等优点,所以并联电容器在一般工厂供电系统中应用最为普遍。
85、变配电所应具备哪些规章制度?
答:⑴变配电所运行规程⑵变配电所现场运行规程⑶变配电所至少应具备以下八种制度①值班人员岗位责任制度②值班人员交接班制度③倒闸操作票制度④检查工作票制度⑤设备缺陷管理制度⑥巡视检查制度⑦工具器具管理制度⑧安全保卫制度
86、电力变压器的电能节约应从哪两方面考虑?
答:电力变压器的电能节约,一是从选用节能性变压器和合理选择电力变压器的容量来考虑;另一方面从实行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和避免变压器的轻负荷运行考虑。
87、机电一体化产品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整体结构最佳化;系统控制智能化;操作性能柔性化。
88、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组成要素和五大内部功能是什么?
答:五大组成要素:机械系统(机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动力系统(动力源)、传感监测系统(传感器)、执行元件系统(如电动机)。五大内部功能: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构造功能。
89、何谓CIMS和FMS?
答:“CIMS”是信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综合应用,旨在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和向应能力,由此企业的所有功能、信息、组织管理方面都是一个集成起来的整体的各个部分。“FMS”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的基础上,打破设计和制造界限,取消图样,工艺卡片,使产品设计、生产相互结合而成的一种先进生产系统。

网友C:
我也要一份
能给一份全的吗?
非常感谢
cwenbin@126.com

楼主:
90、举出几个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实例,并说明他们与传统的机电产品的区别?
答:由学员结合自己的经验举例。说明机电一体化产品不仅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且具有了“头脑”。
91、PLC与继电器控制的差异是什么?
答:⑴组成器件不同:PLC是采用软继电器,J-C采用硬件继电器等元件⑵触点数量不同:PLC触点可无限使用,J-C触点是有限的⑶实施控制的方法不同:PLC采用软件编程解决,J-C是采用硬接线解决。
92、可编序控制器是怎样分类的?
答:PLC的品种繁多,型号和规格也各不相同,故难以详细进行分类,通常按I/O点数,或结构形式,或功能范围等三个方面来分类。
93、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定义是什么?
答:“ PLC”是一个数字式的电子装置,它使用了可编程程序的记忆体以储存指令,用来执行诸如逻辑、顺序、计时、计数与演算功能,并通过数字或模拟的输入和输出,以控制各种机械或生产过程。一部数字电子计算机若是用来执行PLC之功能者,亦被视同为PLC,但不包括鼓式或机械式顺序控制器。
94、输入、输出部件的作用是什么?
答:用户设备需要输入PLC各种控制信号,通过输入部件将这些信号转换成中央处理器能够接收和处理的数字信号。输出部件将中央处理器送出的弱电信号转换成现场需要的电平强电信号输出,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被控设备的执行元件。
95、CPU的作用是什么?
答:CPU是PLC的“大脑”,它可根据存入的用户程序进行判断,然后去控制输出模块去驱动控制对象,CPU还可以进行自检查以确保可靠工作,如检查出错误,它将自动停止工作。
96、编程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它是用来输入用户程序的专用工具,它能显示出以前输入的程序,监视内部I/O状态,内部定时器或计数器的累计值,它是进行编辑程序(改变、插入或删去部分程序)、系统校验和故障检修的有力工具。
97、CAD、CAPP、CAM的含义是什么?
答:CAD是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CAM是计算机辅助加工(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的缩写,CAPP是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的缩写。
98、试述精益生产的基本特征?
答:⑴以市场需求为依据,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要⑵产品开发采用并行工程方法⑶按销售合同组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⑷生产过程变上道工序推动下道工序为下道工序需求拉动上道工序生产⑸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⑹追求无废品、零库存,降低生产成本⑺全面追求“尽善尽美”。
99、闭环MRPⅡ有哪些关键环节构成?
答:主生产计划MPS,物资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OS,能力需求计划CRP。
100、试述JIT生产方式采用的具体方法?
答:生产同步化,生产均衡化,采用“看板”。
101、试述CIMS的组成?
答:⑴管理信息系统MIS⑵技术信息分系统CAD、CAPP、NCP⑶制造自动化分系统CAM⑷质量管理分系统CAQ
102、试述选择与应用ISO9000族标准的步骤和方法?
答:⑴研究ISO9000⑵组建质量体系⑶确定质量体系要素⑷建立质量体系⑸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行⑹质量体系的证实

楼主:
以上是电工技师部分,不太全,缺选择和计算题,情大家谅解。(打字好累呀)
下面我把维修电工技师题库贴上,需要者自己copy。

维修电工技师题库
一、判断题
1.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的电流的大小无关。
2.当电容器的容量和其两端的电压值一定时,若电源的频率越高,则电路的无功功率就越小。
3.在RLC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总是大于各元件上的电压有效值。
4.当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电路中的电流将达到其最大值。
5.磁路欧姆定律适用于只有一种媒介质的磁路。
6.若对称三相电源的U相电压为Uu=100sin(ωt+60) V,相序为U-V-W ,则当电源作星形连接时线电压为Uuv=173.2sin(ωt+90)V。
7.三相负载做三角形连接时,若测出三个相电流相等,则三个线电流也必然相等。
8.带有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与所带负载的大小无关。
9.在硅稳压管的简单并联型稳压电路中,稳压管应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并且应与负载电阻串联。
10.当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的时候,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区。
11. 画放大电路的交流通道时,电容可看作开路,直流电源可视为短路。
12.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看进去的直流等效电阻。
13.对于NPN型晶体管共发射极电路,当增大发射结偏置电压Ube时,其输入电阻也随之增大。
14.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而场效应晶体管则是电压型控制半导体器件。
15.单极型器件是仅依靠单一的多数载流子导电的半导体器件。
16.场效应管的低频跨导是描述栅极电压对漏极电流控制作用的重要参数,其值愈大,场效应管的控制能力愈强。
17.对于线性放大电路,当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其电压放大倍数也随之减小。
18、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能够减小非线性失真,但不能消除失真。
19、放大电路中的负反馈,对于在反馈环中产生的干扰、噪声、失真有抑制作用,但对输入信号中含有的干扰信号没有抑制能力。
20  差动放大电路在理想对称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消除零点漂移现象。
21  差动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时,只要信号从单端输入,则电压放大倍数一定是从双端输出时放大倍数的一半,与输入端是单端输入还是双端输入无关。
2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一般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其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电压放大倍数。
23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电路一般采用直接耦合方式,因此它只能放大直流信号,不能放大交流信号。
24 集成运放器工作时,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之间的电位差总是为零。
25 只要是理想运放,不论它工作是在线性状态还是在非线性状态,其反向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均不从信号源索取电流。
26 实际的运放在开环时,其输出很难调整到零电位,只有在闭环时才能调至零电位。
27 电压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电压,而功率放大器主要放大的是信号的功率。
28 分析功率放大器时通常采用图解法,而不能采用微变等效电路。
29 任何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当其输出功率最大时,其功放管的损耗最小。
30  CW78XX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中的调整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下。
31 各种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均是不可以调整的。
32 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容量,可以将多个三端稳压器直接并联使用。
33 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有正、负之分,应根据需要正确的使用。
34 任何一个逻辑函数的最小项表达式一定是唯一的。
35 人一个逻辑函数表达式经简化后,其最简式一定是唯一的。
36 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解任意阻值电阻,而不会影响其输出电平。
37 普通TTL与非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38 TTL与非门电路参数中的扇出电压No,是指该门电路能驱动同类门电路的数量。
39 CMOS集成门电路的输入阻抗比TTL集成门电路高。
40 在任意时刻,组合逻辑电路输出信号的状态,仅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信号。
41 译码器、计数器、全加器和寄存器都是逻辑组合电路。
42 编码器在某一时刻只能对一种输入信号状态进行编码。
43 数字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44 数字触发器进行复位后,其两个输出端均为0。
45 双相移位器即可以将数码向左移,也可以向右移。46 异步计数器的工作速度一般高于同步计数器。
47 N进制计数器可以实现N分频。
48与液晶数码显示器相比,LED数码显示器具有亮度高且耗电量低的优点。
49 用8421BCD码表示的十进制数字,必须经译码后才能用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出来。
50 七段数码显示器只能用来显示十进制数字,而不能用于显示其他信息。
51 施密特触发器能把缓慢的的模拟电压转换成阶段变化的数字信号。
52 与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相比,双积分型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较快,但抗干扰能力较弱。
53 A/D转换器输出的二进制代码位数越多,其量化误差越小,转换精度越高。
54 数字万用表大多采用的是双积分型A/D转换器。
55 各种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流,都是以平均电流表示的。
56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额定电流为50A的两支反并联的普通晶闸管,两者的电流容量是相同的。
57 对于门极关断晶闸管,当门极上加正触发脉冲时可使晶闸管导通,而当门极加上足够的负触发脉冲有可使导通的晶闸管关断。
58 晶闸管由正向阻断状态变为导通状态所需要的最小门极电流,称为该管的维持电流。
59 晶闸管的正向阻断峰值电压,即在门即断开和正向阻断条件下,可以重复加于晶闸管的正向峰值电压,其值低于转折电压。
60 在规定条件下,不论流过晶闸管的电流波形如何,与不论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多大,只要通过管子的电流的有效值不超过该管的额定电流的有效值,管子的发热是允许的。
61 晶闸管并联使用时,必须采取均压措施。
62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无论其所带负载是感性还是纯阻性,晶闸管的导通角与触发延迟角之和一定等于180°
63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最大移相范围是  0°~180°。
64 在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两个二极管是处于导通状态。
65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大电感负载电路工作于整流状态时,其触发延迟角α的最大移相范围为 0°~90°。
66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工作时,除自然换相点外的任一时刻都有两个晶闸管导通。
67 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中流过的平均电流是负载电流的1/3。
68 如果晶闸管整流电路所带的负载为纯阻性,这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为1。
69 晶闸管整流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只是起到了及时关断晶闸管的作用,而不影响整流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70 若加到晶闸管两端电压的上升率过大,就可能造成晶闸管误导通。
71 直流斩波器可以把直流电源的固定电压变为可调的直流电压输出
72 斩波器的定频调宽工作方式,是指保持斩波器通断频率不变,通过改变电压脉冲的宽度来时输出电压平均值改变。
73 在晶闸管单相交流调压器中,一般采用反并联的两支普通晶闸管或一只双向晶闸管作为功率开关器件。
74 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变换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75 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变换为某一频率或可变频率的交流电供给负载使用。
76 电流型逆变器抑制过电流能力比电压型逆变器强,适用于经常要求启动、制动与反转的拖动装置
77 在常见的国产晶闸管中频电源中,逆变器晶闸管大多采用负载谐振式换向方式
78 变压器温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对其油温的测量来实现的,如果发现油温较平时相同的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10℃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发生了故障
79 变压器无论带什么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必然降低
80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时,二次绕组绝不能开路,否则就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81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82 变压器的铜耗是通过空载测得的,而变压器的铁耗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得的
83 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他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
84 具有电抗器的电焊变压器,若增加电抗器的铁芯气隙,则漏抗增加,焊接电流增大。
85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若为单叠绕组,这绕组的并联支路数将等于主磁极数,同一瞬时相邻磁极下电枢绕组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方向相反
86 对于重绕后的电枢绕组,一般都要进行耐压试验,以检查其质量好坏,试验电压选择1.5~2倍电机额定电压即可
87 直流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火花等级不应该超过2级
88 直流电机的电刷对换向器的压力均有一定的要求,各电刷的压力之差不应超过±5%
89 无论是直流发电机还是直流电动机,其换向极绕组和补偿绕组都应与电枢绕组串联
90 他励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是指发电机接上负载后,在保持励磁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负载端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的规律。
91如果并励直流发电机的负载电阻和励磁电流均保持不变则当转速升高后,其输出电压将保持不变
92在负载转矩逐渐增加而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积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上升状态,但差复励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呈下降状态
93串励电动机的特点是起动转矩和过载能力都比较大,且转速随负载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94通常情况下,他励直流电动机的额定转速以下的转速调节,靠改变加在电枢两端的电压;而在额定转速以上的转速调节靠减弱磁通
95对他励直流电动机进行弱磁调速时,通常情况下应保持外加电压为额定电压值,并切除所有附加电阻,以保持在减弱磁通后使电动机电磁转矩增大,达到使电动机升速的目的
96在要求调速范围较大的情况下,调压调速是性能最好、应用最广泛的直流电动机调速方法
97直流电动机改变电枢电压调速,电动机励磁应保持为额定值。当工作电流为额定电流时,则允许的负载转矩不变,所以属于恒转矩调速
98直流电动机电枢串电阻调速是恒转矩调速;改变电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弱磁调速是恒功率调速
9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的频率越高
100三相异步电动机,无论怎样使用,其转差率始终在0~1之间

网友D:
楼主,我也很需要一份全的,可以发一份与我否?谢了先。
fanghongfei1977@126.com

楼主:
各位网友: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有些题目未能输入电脑(如选择题、计算题),本人只有把自己需要的先输入,同时供大家参考使用,请谅解。待空闲了再补上。
   如有什么问题,贴在网上,我们共勉。

楼主:
101为了提高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可使电源电压高于电机的额定电压,从而获得较好的起动性能
102带由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03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时,将定子绕组由原来的△连接改为YY连接,可使电动机的极对数减少一半,使转数增加一倍,这种调速方法是和拖动恒功率性质的负载
104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若在转子回路中串入频敏变阻器进行起动,其频敏变阻器的特点是它的电阻值随着转速的上升而自动提高、平滑的减小,使电动机能平稳的起动
10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又改变定子绕组极对数调速、改变电源频率调速、改变转子转差率调速三种
10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转子回路电阻值无关,但临界转差率与转子回路电阻成正比
107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关系,与转子回路的电阻值无关
108直流测速发电机,若其负载阻抗值增大,则其测速误差就增大
109电磁式直流测速发电机,为了减小温度引起其输出电压的误差,可以在其励磁绕组中串联一个比励磁绕组电阻大几倍而温度系数大的电阻
110空心杯形转子异步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具有较高的精度,其转子转动惯性量较小,可满足快速性要求
111 交流测速发电机,在励磁电压为恒频恒压的交流电、且输出绕组负载阻抗很大时,其输出电压的大小与转速成正比,其频率等于励磁电源的频率而与转速无关
112 若交流测速发电机的转向改变,则其输出电压的相位将发生180度的变化
113 旋转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其转子转角的函数
114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普通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结构相似,也可分为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
115旋转变压器有负载时会出现交轴磁动势,破坏了输出电压与转角间已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必须补偿,以消除交轴磁动势的效应
116正余弦旋转变压器,为了减少负载时输出特性的畸变,常用的补偿措施有一次侧补偿、二次侧补偿和一、二次侧同时补偿
117若交流电机扩大机的补偿绕组或换相绕组短路,会出现空载电压正常但加负载后电压显著下降的现象
118力矩式自整角机的精度由角度误差来确定,这种误差取决于比转矩和轴上的阻转矩,比转矩越大,交误差越大
119力矩电机是一种能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并能输出较大转矩的电动机,为了避免烧毁,不能长期在堵转状态下工作
120单相串励换向器电动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121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起动转矩大,而起动电流小
122由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制作的轻而细长,故其转动惯量较小,控制较灵活;又因转子电阻较大,机械特性很软,所以一旦控制绕组电压为零,电机处于单相运行时,就能很快的停止转动
123交流伺服电动机是靠改变控制绕组所施电压的大小、相位或同时改变两者来控制其转速的,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工作在两相不对称状态,因而气隙中的合成磁场不是圆形旋转磁场,而是脉动磁场
124交流伺服电动机在控制绕组电流作用下转动起来,如果控制绕组突然断路,则转制不会自行停转
125直流伺服电动机一般都采用电枢控制方式,既通过改变电枢电压来对电动机进行控制
126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控制信号转换成角位移或直线位移的执行元件
127步进电动机每输入一个电脉冲,其转子就转过一个齿
128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磁力线力图通过最小的途径,而产生与同步电动机一样的磁阻转矩,所以步进电动机从其本质来说,归属与同步电动机
129步进电动机的静态步距误差越小,电机的精度越高
130步进电动机不失步所能施加的最高控制脉冲的频率,称为步进电动机的起动频率
131步进电动机的连续运行频率应大于起动频率
132步进电动机的输出转矩随其运行频率的上升而增大
133自动控制就是应用控制装置使控制对象(如机器、设备和生产过程等)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或变化
134对自动控制系统而言,若扰动产生在系统内部,则称为内扰动。若扰动来自系统外部,则叫外扰动。两种扰动都对系统的输出量产生影响
135在开环系统中,由于对系统的输出量没有任何闭合回路,因此系统的输出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没有直接影响
136由于比例调节是依靠输入偏差来进行调节的,因此比例调节系统中必定存在静差
137采用比例调节的自动控制系统,工作时必定存在静差
138积分调节能消除静差,而且调节速度快
139比例积分调节器,其比例调节作用,可以使得系统动态响应速度较快;而其积分调节作用,又使的系统基本上无静差
140当积分调节器的输入电压△U i=0时,其输出电压也为0
141调速系统采用比例积分调节器,兼顾了实现无静差和快速性的要求,解决了静态和动态对放大倍数要求的矛盾
142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提供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叫作调速范围
143自动调速系统的静差率和机械特性两个概念没有区别,都是用系统转速降和理想空载转速的比值来定义的
144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调速指标
145在调速范围中规定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它们都必须满足静差率所允许的范围,若低速时静差率满足允许范围,则其余转速时静差率自然就一定满足
146当负载变化时,直流电动机将力求使其转矩适应负载的变化,以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147开环调速系统对于负载变化时引起的转速变化不能自我调节,但对其它外界扰动时能自我调节的
148闭环调速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扩大调速范围
149控制系统中采用负反馈,除了降低系统误差、提高系统精度外,还是系统对内部参数的变化不灵敏
150在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只能得到部分补偿
151有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进行调节的,而无静差调速系统则是依靠偏差对作用时间的积累进行调节的
152调速系统的静态转速降是由电枢回路电阻压降引起的,转速负反馈之所以能提高系统硬度特性,是因为它减少了电枢回路电阻引起的转速降
153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能够有效抑制一切被包围在负反馈环内的扰动作用
154调速系统中,电压微分负反馈和电流微分负反馈环节在系统动态及静态中都参与调节
155调速系统中,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情况下起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电路过电流,因此它属于保护环节
156调速系统中采用电流正反馈和电压负反馈都是为提高直流电动机硬度特性,扩大调速范围
157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实质上是一种负载转矩扰动前馈调速系统
158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特性优于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
159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对直流电动机电枢电阻、励磁电流变化带来的转速变化无法进行调节
160在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直流电动机的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也和主电路的电流有效值成正比
161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机械特性可分为连续段和断续段,断续段特性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晶闸管导通角θ太小,使电流断续
162为了限制调速系统启动时的过电流,可以采用过电流继电器或快速熔断器来保护主电路的晶闸管
163双闭环直流自动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转速环。电流环为外环,转速环为内环,两环是串联的,又称双环串级调速
164双闭环调速系统起动过程中,电流调节器始终处于调节状态,而转速调节器在起动过程的初、后期处于调节状态,中期处于饱和状态
165由于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堵转电流与转折电流相差很小,因此系统具有比较理想的“挖土机特型”
166可逆调速系统主电路的电抗器是均衡电抗器,用来限制脉动电流
167在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电路中,必须严格控制正、反组晶闸管变流器的工作状态,否则就可能产生环流
168可逆调速系统主组整流装置运行时,反组整流待逆变,并且让其输出电压Udof=Udor,于是电路中没有环流了
169对于不可逆的调速系统,可以采用两组反并联晶闸管变流器来实现快速回馈制动

网友E:
谢谢老大阿,真的不错啊

网友F:
朋友,有没有应会的题目呀!
努力!刻苦!机遇!

楼主:
170可逆调速系统反转过程是由正向制动过程和反向起动过程衔接起来的,在正向制动过程中包括本桥逆变和反桥制动两个阶段
171两组晶闸管变流器反并联可逆调速系统中,当控制电压Uc=0时,两组触发装置的控制角的零位αfo和βro均整定为90度
172在逻辑无环流调速系统中,必须有逻辑无环流装置DLC来控制两组脉冲的封锁和开放。当切换指令发出后,DLC便立即封锁原导通组脉冲,同时开放另一组脉冲,实现正、反组晶闸管的切换,因而这种系统是无环流的
173在一些交流供电的场合,可以采用斩波器来实现交流电动机的调压调速
174串级调速在转子回路中不串入电阻,而是串入附加电动势来改变转差率,实现调速。串级调速与转子回路中串电阻调速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调速时机械特性的硬度不变
175串级调速与串电阻调速一样,均属于变转差率调速方法
176串级调速可以将串入附加电动势而增加的转差功率,回馈到电网或者电动机轴上,因此它属于转差功率回馈型调速方法
177在转子回路串入附加直流电动势的串级调速系统中,只能实现低与同步转速以下的调速
178开环串级调速系统的机械特性比异步电动机自然接线时的机械特性要软
179变频调速性能优异、调速范围大、平滑性好、低速特性较硬,是笼型转子异步电动机的一种理想调速方法
180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装置,其功能是将电网的恒压恒频交流电变换成变压变频的交流电,对交流电动机供电,实现交流无级调速
181 在变频调速时,为了得到恒转矩的调速特性,应尽可能地使用电动机的磁通φm保持额定值不变
182变频调速时,若保持电动机定子供电电压不变,仅改变其频率进行变频调速,将引起磁通的变化,出现励磁不足或励磁过强的现象
183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是在额定频率以下的恒磁通变频调速而额定频率以上的弱磁调速
184交-交变频是把工频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然后再由直流电逆变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
185交-直-交变频器,将工频交流电经整流器变换为直流电,经中间滤波环节后,再经逆变器变换为变频变压的交流电,故称为间接变频器
186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是指参考信号为正弦波的脉冲宽度调制方式
187在双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和载波信号均为双极性信号
188在单极性的SPWM调制方式中,参考信号为单极性信号而载波信号为双极性三角波
189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参考信号正弦波的幅值,就可以调节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大小
190在SPWM调制方式的逆变器中,只要改变载波信号的频率,就可以改变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的频率
191 采用转速闭环矢量变换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基本上能达到直流双闭环系统的动态性能,因而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192可编程控制器(PC)是由输入部分、逻辑部分和输出部分组成
193PC的输入部分的作用是处理所取得的信息,并按照被控制对象实际的动作要求作出反应
194微处理器CPU是PC的核心,他指挥和协调PC的整个工作过程
195PC的存储器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程序存储器两大类,前者一般采用RAM芯片,后者采用ROM芯片
196PC的工作过程是周期循环扫描,基本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既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
197梯形图必须符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顺序执行的原则
198在PC的梯形图中,软继电器的线圈应直接与右母线相连,而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
199在PC的梯形图中,所有的软触点只能接在软继电器线圈的左边,而不能与右母线直接相连。
200梯形图中的各软继电器,必须使所有机器允许范围内的软继电器。
201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触点都是有限的
202 由于PC是采用周期性循环扫描方式工作的,因此对程序中各条指令的顺序没有要求
203 事先同一个控制任务的PC应用程序是唯一的
204 输入继电器用于接收外部输入设备的开关信号,因此在梯形图程序中不出现器线圈和触点
205 辅助继电器的线圈是由程序驱动的,其触点用于直接驱动外部负载
206 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的软继电器能有锂电池保持其在PC掉电前状态
207 F1系列PC中,软继电器的编号采用三位十进制数字编码表示
208 F1系列PC中,计数器均有掉电保持功能,且都是加法计数器
209 当PC的电源掉电时,状态继电器复位
210 F1系列PC中,所有移位寄存器都具有掉电保持功能
211 使用F1系列PC的计数器时,必须对其赋给初值0
212 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可以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线圈
213 在用OUT指令驱动定时器线圈时,程序中必须用紧随其后的K及3位八进制数来设定所需的定时时间
214 使用主控指令MC后,母线的位置将随之变更
215 使用CJP、EJP指令,可以在CJP的条件满足时跳过部分程序,去执行EJP指令以下的程序,而在CJP的条件不能满足时,按原顺序执行程序
216 多个CJP指令嵌套使用时,若外层的条件转移能够执行,则内层的条件转移无效
217 用NOP指令取代已写入的指令,对梯形图的构成没有影响
218 只有使用了S指令置位的状态器,才具有步进控制功能
219 使用STL指令后,LD点一直步进触点的右侧,与步进触点相连的起始触点要用LD或LDI指令。使用RET指令,可使LD点返回母线
220 将程序写入可编程序控制器时,首先应将存储器清零,然后按操作说明写入程序,结束时用结束指令
221 利用END指令,可以分段调试用户程序
222 数字控制使用数字化的信息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一门控制技术
223 现代数控系统大多是计算机数控系统
224 对不同机型的计算机,针对同一问题编写的汇编语言程序,均可相互通用
225 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必须用汇编成相对应的机器语言,计算机才能直接执行
226 汇编语言适合用于工业控制和智能仪表中的编程
227.数控装置是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它根据输入的程序和数据,完成数值计算、逻辑判断、输入输出控制、轨迹插补等功能。
228.伺服系统包括伺服控制线路、功率放大线路、伺服电动机、机械传动机构和执行机构等,其主要功能是将数控装置产生的插补脉冲信号转换成机床执行机构的运动。
229.数控加工程序是由若干程序段组成的,程序段由若干个指令代码组成,而指令代码又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230.G代码是使数控机床准备好某种运动方式的指令。
231.M代码主要是用于数控机床的开关量控制。
232.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规定为右手卡迪尔坐标系。
233.在数控机床中,通常是以刀具移动时的正方向作为编程的正方向。
234.在一个脉冲作用下,工作台移动的一个基本长度单位,称为脉冲当量。
235.逐点比较法的控制精度和进给速度较低,主要适用于以步进电动机为驱动装置的开环数控装置。
236.逐点比较插补方法是以阶梯折线来逼近直线和圆弧等曲线的,只要把脉冲当量取得足够小,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简答题
1铁磁材料有哪些基本性质?
答:铁磁材料基本性质有高导磁性(μr>>1,材料可以被磁化),磁饱和性(非线性磁化曲线)和磁滞性(剩磁、矫顽磁力),非线性磁阻(μr不是常数),交变磁化时的铁芯损耗
3 组合机床有何特点?答:(1)大量使用通用部件,设计制造周期短;(2)产品变化时,通用部件可以组装成新的机床;(3)采用多刃多刀多面多件加工,生产率高;(4)通用部件多,维修方便;(5)工作可靠,加工精度、质量稳定。
4 什么组合机床自动线?
答:组合机床自动线是将几台组合机床按工件的工艺顺序排列,各机床间用滚道等输送设备连接起来的一条生产流水线。加工时,工件从一端“流”到另一端,整个加工过程都是自动的,不需要人工操作。
5 开环的运算放大器为什么不能正常放大模拟信号?
答:由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很大(通常A0>105),因此其线性工作区很窄,当输入信号电压为数十或数百微伏时,运放就工作在非线性区。所以,只有在负反馈作用下,运放才能工作于线性区,进行正常的放大。
6 什么是三端集成稳压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采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将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取样放大、基准电压、启动和保护电路全部集成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对外资有三个连线端头的稳压器,成为三端集成稳压器。三端集成稳压器可以分为三段固定输出稳压器和三端可调输出稳压器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可分为正极输出、负极输出以及金属封装和塑料封装等。
7 COMS集成电路与TTL集成电路相比较,有哪些优缺点?
答:COMS集成电路与TTL集成电路相比较,具有静态功耗低,电源电压范围宽,输入阻抗高,扇出能力强,逻辑摆幅大以及温度稳定性好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工作速度低,功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显著增大等缺点。
8 什么是逻辑组合电路?什么时序逻辑电路?
答:在任何时刻,输出状态只决定于同一时刻各输入状态的组合,而与先前状态无关的逻辑电路称为组合逻辑电路。在任何时刻,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状态,而且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的逻辑电路叫时序逻辑电路。
9 什么叫计数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计数器是一种用于累计并寄存输入脉冲个数的时序逻辑电路。按照计数过程的数字增减来分,又可分为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和可逆(可加、可减)计数器;按照计数器中的数字的进位制来分,计数器可分为二进制计数器、十进制计数器和N进制计数器;按照个触发器状态转换方式来分,计数器可分为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
10 什么叫译码器?他有哪些种类?
答:把寄存器中所存储的二进制代码转换成输出通道相应状态的过程称为译码,完成这种功能的电路称为译码器。译码器是由一种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按功能不同,译码器分为通用译码器和显示译码器两种。
11 数码显示器的显示方式有哪几种?数码显示前发光物质不同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数码显示器的显示方式一般有字形重叠式、分段式和点阵式三种。按发光物质不同,数码显示器件可以分为四类:(1)气体放电显示器;(2)荧光数字显示器;(3)半导体显示器;(4)液晶显示器。
12 电力晶体管(GTR)有哪些特点?
答:电力晶体管GTR是一种双极型大功率晶体管,属于电流控制型元件。由于大电流时,GTR出现大电流效应,导致放大倍数减小,因此在结构上常采用达林顿结构。其特点是:导通压降较低,但所需的驱动电流大,在感性负载、开关频率较高时必须设置缓冲电路,且过载能力差,易发生二次击穿。
13 电力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有哪些特点?
答:电力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是一种单极型大功率晶体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元件。其主要优点是基本上无二次击穿现象,开关频率高,输入阻抗大,易于并联和保护,其缺点是导通压降较大,限制了其电流容量的提高。
14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有哪些特点?
答: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是一种由单极型的MOS和双极型晶体管复合而成的器件。它兼有MOS和晶体管二者的优点,属于电压型驱动器件。其特点是:输入阻抗高,驱动功率小;工作频率高;导通压降较低、功耗较小。IGBT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在中、小容量电力电子应用方面有取代其他全控型电力半导体器件的趋势。
15 电子设备的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各有哪些特点?
答:外部干扰是指从外部侵入电子设备或系统的干扰,主要来源于空间电或磁的影响,例如输电线和其他电气设备产生的电磁场等。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或系统本身的结构无关,它是有外界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内部干扰是指电子设备本身或系统内本身产生的干扰,它主要来源于电子设备或系统内、器件、导线间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引起的耦合感应,电磁场辐射感应,长线传输时的波反射,多点接地造成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等,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或系统的结构、制造工艺有关。
16 抗干扰有几种基本方法?
答:抗干扰的基本方法有三种,即消除干扰源,削弱电路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能;切断干扰的传递途径或提高传递途径对干扰的衰减作用。
晶闸管电路
17 晶闸管二端并接阻容吸收电路可起哪些保护作用?
答:(1)吸收尖峰过电压;(2)限制加在晶闸管上的du/dt值;(3)晶闸管串联应用时起动态均压作用。
18 为什么选用了较高电压、电流等级的晶闸管还要采用过电压、过电流保护?
答:因为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的短路电流一般很大,而且电路中各种过电压的峰值可达到电源电压幅值的好几倍,所以电路中一定要设置过电流,过电压保护环节。此外,大电流、高电压的晶闸管价格已比较昂贵。
19 为什么晶闸管多用脉冲触发?
答:晶闸管的触发电压可以采用工频交流正半周,也可以用直流,还可以用具有一定宽度或幅值的脉冲电压。为了保证触发时刻的精确和稳定,并减少门极损耗与触发功率,通常采用前沿陡峭的脉冲电压来触发晶闸管。
20 什么是移相触发?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移相触发就是改变晶闸管每周其导通的起始点即触发延迟角α的大小,达到改变输出电压、功率的目的。移相触发的主要缺点是使电路中出现包含高次谐波的缺角正弦波,在换流时刻会出现缺口“毛刺”,造成电源电压波形畸变和高频电磁波辐射干扰,大触发延迟角运行时,功率因数较低。
21 什么是过零触发?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过零触发是在设定时间间隔内,改变晶闸管导通的周波数来实现电压或功率的控制。过零触发的主要缺点是当通断比太小时会出现低频干扰,当电网容量不够大时会出现照明闪烁、电表指针抖动等现象,通常只适用于热惯性较大的电热负载。
22 额定电流为100A的双向晶闸管,可以用两支普通的晶闸管反并联来代替,若使其电流容量相等,普通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应该多大? 答:双向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与普通晶闸管不同,是以最大允许有效电流来定义的。额定电流100A的双向晶闸管,其峰值为141A,而普通晶闸管的额定电流时以正弦波平均值表示,峰值为141A的正弦半波,它的平均值为141/π≈45A。所以一个100A的双向晶闸管与反并联的两个45A普通晶闸管,其电流容量相等。
23 双向晶闸管有哪几种触发方式?常用的是哪几种触发方式?答:双向晶闸管有四种触发方式,即(1)第一象限Ⅰ+:UA1A2为+,UgA2为+;(2)第一象限Ⅰ-:UA1A2为+,UgA2为-;(3)第三象限Ⅲ+:UA1A2为-,UgA2为+;(4)第三象限Ⅲ-:UA1A2为-,UgA2为-。其中由于Ⅲ+触发方式的灵敏度较低,故一般不用。双向晶闸管主要用在交流电路中,其常用触发方式有两组,即(Ⅰ+、Ⅲ-)和(Ⅰ-、Ⅲ+)。
24 使用双向晶闸管时要注意什么?
答:双向晶闸管使用时,。必须保证其电压、电流定额应能满足电路的要求,还应考虑到晶闸管在交流电路中要承受的正、反相两个半波的电压和电流,当晶闸管允许的电压上升率du/dt太小时,可能出现换流失败,而发生短路事故。因此,除选用临界电压上升率高的晶闸管外,通常在交流开关主电路中串入空心电抗器,来抑制电路中换相电压上升率,易降低对元件换向能力的要求。
25 在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可控整流电路中,平衡电抗器有何作用?
答:因为在三相双反星可控整流电路中,变压器有两组绕组,都是接成星形,但同名端相反,每组星形绕组接一个三相半波可控整流器,在没有平衡电抗器的情况下为六相半波可控整流。接入平衡电抗器后,由于其感应电动势的作用,使得变压器的两组星形绕组同时工作,两组整流输出以180。相位差并联,这使得两组整流各有一只晶闸管导通并向负载供电,使得整个输出电流变大,晶闸管导通角增大,与六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相比,在同样的输出电流下,流过变压器二次绕组和器件的电流有效值变小,故可选用额定值较小的器件,而且变压器的利用率也有所提高。
26 什么是斩波器?斩波器有哪几种工作方式?
答:将直流电源的恒定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输出的装置,称为直流斩波器。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1)定额调宽式,即保持斩波器通断周期T不变,改变周期T内的导通时间τ(输出脉冲电压宽度),来实现直流调压;(2)定宽调频式,即保持输出脉冲宽度τ不变,该表通断周期T,来进行直流调压;(3)调频调宽式,即同时改变斩波器通断周期T和输出脉冲的宽度τ,来调节斩波器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27 什么叫逆阻型斩波器?什么叫逆导型斩波器?
答:普通晶闸管具有反向阻断的特性,故叫逆阻晶闸管。由逆阻晶闸管构成的斩波器叫做逆阻型斩波器。逆导型晶闸管可以看成是由一只普通的晶闸管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故它也是具有正向可控导通特性,而且它还具有反向导通(逆导)特性。由逆导晶闸管构成的斩波器就叫做逆导型斩波器。
28 在晶闸管交流调压调速电路中,采用相位控制和通断控制各有何优缺点?
答:在晶闸管交流调压调速电路中,采用相位控制时,输出电压较为精确、调速精度较高,快速性好,低速时转速脉动较小,但会产生谐波,对电网造成污染。采用通断控制时,不产生谐波污染,但电动机上电压变化剧烈,转速脉动较大。
29 什么叫有源逆变?其能量传递过程是怎样的?
答:有源逆变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换成交流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交流电,并返送电网。其能量传递过程为:直流点――逆变器――交流电(频率与电网相同)――交流电网。
30 什么叫无源逆变?其能量传递过程是怎样的?
答:无源逆变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换为频率可调交流电源,供用电器使用。其能量传递过程为:直流电――逆变器――交流电(频率可调)――用电负载。

楼主:
31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是什么?
答: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1)变流电路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电流Id同方向的直流电源Ed,其值要略在于Ud,才能提供逆变能量;(2)变流电路必须工作在β<90°(即α>90°)区域,使Ud<0,才能把直流功率逆变成为交流功率。上了述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逆变电路需接平波电抗器。
32 哪些晶闸管可实现有源逆变?
答:各种全控、直流端不接续流管的晶闸管电路,如单相全波、单相全控桥、三相半波、三相全控桥等晶闸管交流电路,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实现有源逆变。
33 变流器在逆变运行时,若晶闸管触发脉冲丢失或电源缺相,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答:变流器在逆变时,晶闸管触发脉冲丢失或电源缺相,会造成换流失败即逆变颠覆(失败),出现极大的短路电流,而烧毁元器件,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34 通常采用什么措施来避免逆变颠覆?
答:为了避免逆变颠覆,对触发电路的可靠性、电源供电可靠性、电路接线与熔断器选择都应有更高的要求,并且必须限制最小触发超前角βmax(通常需整定为30°~35°)
35 采用并联负载谐振式逆变器组成的中频电源装置,在逆变电路中为什么必须有足够长的引前触发时间tf?
答:因为中频电源装置属于负载谐振换流,要保证导通的晶闸管可靠关断,必须是逆变器负载保持容性,即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t1时间,这个t1称为引前触发时间,并要留一定的裕量。这样就保证了原导通的晶闸管换流结束后,其阳极电压仍然承受一段时间反压而可靠关断。
36 电压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容滤波,故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压源,逆变器输出电压为矩形波,输出电流近似正弦波,抑制浪涌电压能力强,频率可向上、向下调节,效率高,适用于负载比较稳定的运行方式。
37 电流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流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感滤波,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流源。逆变器输出电流为矩形波,输出电压近似看为正弦波,抑制过电流能力强,特别适合用于频繁加、减速的启动型负载。
38 直流电动机稳定运行时,其电枢电流和转速取决于哪些因素?
答:直流电动机稳定运行时,其电枢电流取决于电机气隙的合成磁通Φ和负载转矩TL的大小,而其稳定转速n取决于电枢电压Ua、电枢电路总电阻Ra、气隙合成磁通Φ和电枢电流Ia 。
电机调速
39 有静差调节和无静差调节有何不同?
答:有静差调速的调速基础在于存在给定输入量Ug和实际转速反馈量Uf之间的偏差ΔU,自动调速的目的是减少偏差ΔU,因此在调节过程中,系统必须始终保持ΔU的存在。无静差调速是依靠偏差ΔU对时间的积累来进行自动调速,其目的是消除偏差ΔU,因此在调节过程中,只要有偏差ΔU出现,系统就将进行调节,直到偏差ΔU为零。
40 电气传动系统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哪些?
答:电气传动系统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转速负反馈、转速微分负反馈、电压负反馈、电压微分负反馈、电流负反馈、电流微分负反馈、电流正反馈、电流截止负反馈等。
41 调速系统只用电流正反馈能否实现自动调速?
答:电流正反馈式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的辅助措施,它用以补偿电枢电阻上的电压降。电动机的转速与电枢电压有直接关系,而与电流无直接关系,因而电流正反馈并不反映转速(电压)的变化,所以调速系统只用电流正反馈不能进行自动调速。
42 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的电流调节器、转速调节器,各有何作用?
答:电流调节器的作用是:限制最大电流(过大的起动电流、过载电流),并使过载时(达到允许最大电流时)思想很陡的下垂机械特性;起动时,能保持电流在允许最大值,实现大恒流快速启动;能有效抑制电网电压波动对电流的不利影响。转速调节器的作用:能有效地消除转速偏差,保持转速恒定;当转速出现较大偏差时,它能迅速达到最大输出电压,输送给电流调节器,使电流迅速上升,实现快速响应。  43 在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中,脉冲宽度可以通过何种电路来实现调制?
答:脉冲宽度可以通过一个比较起来实现调制,即用一个锯齿波(或三角波)与一个直流控制电压(即参考电压)进行比较,比较器输出电压的极性由这两个比较电压的差值的正负来决定。这样,改变控制电压的大小,即可改变两个电压的交点的位置,也就改变输出电压极性变更的位置,从而改变正、负脉冲的宽度。
44 如何调节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答: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滑差电动机)是通过调节电磁离合器中的直流励磁电流来调速的,当直流励磁电流增大时转速上升;当直流励磁电流减小时转速降低;当直流励磁电流为零时,转速为零。当直流励磁电流反向时转向不变。
45 晶闸管串级调速系统有何优点?
答:这种调速系统即有良好的调速性能,又能发挥异步电动机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的优越性。调速时机械特性硬度基本不变,调速稳定性好;调速范围宽,可实现均匀、平滑的无级调速;异步电动机的转差功率可以通过整流、逆变而回馈电网,运行效率高,比较经济。
46 选择用串级调速的异步电动机应考虑哪几个方面?
答:(1)电动机容量应稍大于生产机械要求的电动机容量;(2)电动机过载能力应符合系统的要求;(3)电动机的转速应比生产机械的最高转速大10%左右。
47 变频调速时,为什么常采用恒压频比的控制方式?
答:交流电动机在变频调速时,若保持U1/f1=常数,可以使电动机的气隙磁通Φ维持不变,而是电动机的输出转矩T保持恒定,从而获得恒转矩的调速特性。
48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有何优缺点?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具有优良的调速性能,能充分发挥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优势,实现平滑的无级调速,调速范围宽,效率高,但变频系统较复杂,成本较高。
49 输出为阶梯波的交-直-交变频装置有哪些主要缺点?
答:输出为阶梯波的交-直-交变频装置的主要缺点是:(1)由于变频装置大多要求输出电压与频率都能变化,因此必须有二个功率可控级(可控整流控制电压,逆变控制频率),在低频低压时,整流运行在大α角状态,装置功率因数低;(2)由于存在大电容滤波,装置的动态响应差,动态时无法保持电压和频率之比恒定;(3)由于输出是阶梯波,谐波成分大。
50 脉宽调制型逆变器有哪些优点?
答:脉宽调制型(PWM)逆变器是随着全控、高开关频率的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优点是:主电路只有一个可控的功率环节,开关元件少,简化了结构;使用不可控整流器,使电网功率因数与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而接近于1;由于逆变器本身同时完成调频和调压的任务,因此与中间滤波环节的滤波元件无关,变频器动态响应加快;;可获得比常规阶梯波更好的输出电压波形,输出电压的谐波分量极大地减少,能抑制或消除低次谐波,实现近似正弦波的输出交流电压波形。
51 选择变频器驱动的电动计时,因考虑哪些问题?
答:选择异步电动机时,应根据电动机所驱动的机械负载的情况恰当地选择其容量,还要根据电动机的用途和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结构形式和防护等级等。对于通用的异步电动机,还应考虑到变频调速应用时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如由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损耗和温升以及低速运行时造成的散热能力变差等。
52 应用无换向器电动机有什么优越性?
答;无换向器电动机的调速范围很宽,采用直接传动就可以适应各种转速要求的机械,由于不必采用变速装置,因而减少机械损耗,提高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53 无换向器电动机中的位置检测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无换向器电动机中的位置检测器的作用是检测转子位置,随转子旋转,周期性的发出使变频器晶闸管关断或导通的信号,使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与电动机的转速使用保持同步,从而保证了电动机的稳定运行,并获得接近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特性。
54 为什么交流测速发电机有剩余电压,而直流测速发电机却没有剩余电压?
答:交流测速发电机由于励磁磁通是交变的,其输出绕组与励磁绕组不是理想化的正交,故即使转子不转动,也会有一些交变的励磁磁通交链到输出绕组而感应出输出电压,这就是交流测速发电机的剩余电压。直流测速发电机则与此不同,因为励磁磁通是恒定的,因此它不能直接在电枢绕组内感应出电枢电动势,根据公式Ea=CeΦn可知,发电机不转动时(n=0)时,不会有电动势Ea的出现,因而也不会有输出电压,既不会有剩余电压。
55 直流测速发电机的输出的特性上为什么有不灵敏区Δn?
答:直流测速发电机只有当转速n>Δn=ΔU/CeΦ值以后,才会有输出电压出现,这是因为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是一个非线性电阻,需要有一个电刷接触电压降ΔU才能克服很大的接触电阻,不灵敏区Δn的值与电刷接触压降有关,只有当Ea=CeΦn≥ΔU时,才有输出电压出现,故Δn=ΔU/Ce 。
56 旋转变压器有哪些主要用途?
答:旋转变压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解算元件时,可以用于坐标转换和三角函数运算,也可以作为移相器用以及用于传输与转角相应的电信号等。
57 自整角机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答:自整角机的作用是将转角变为电信号或将电信号变为转角,实现角度传输、变换和接收,可以用于测量远距离机械装置的角度位置,同时可以控制远距离机械装置的角度位移,还广泛应用于随动系统中机械设备之间角度联动装置,以实现自动整步控制。
58 步进电动机的作用是什么?
答:步进电机是一种把电脉冲信号转换成直线位移或角位移的执行元件,数控设备中应用步进电机可实现高精度的位移控制。
59 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在三种运行方式下,起动转矩是否相同?答: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在三种运行方式下,起动转矩是不相同的。同一台三相步进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在三相双三拍方式运行时最大,三相六拍方式运行其次,而在三相单三拍运行时则为最小。
60 选择步进电机时,通常考虑哪些指标?
答:选择步进电机时,通常考虑的指标有:相数、步距角、精度(步距角误差)、起动频率、连续运行频率、最大静转矩和起动转矩等。
61 交流伺服电动机在结构方面有何特点?
答: 交流伺服电动机,为了满足响应迅速的要求,其转子几何形状显得细长,以减少机械惯性,为了满足单项励磁时无自转的要求,其转子的电阻比较大,以使机械特性变软。
62 交流伺服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各有何特点?
答: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特性:线性度好,起动转矩较大,适用于功率较大的控制系统,但不宜在易燃易爆和无线电通讯场合使用;交流伺服电动机本身转动惯量较小,运行较稳定,与相同输出功率的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比,其体积大,效率低。
63 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有哪些性能特点?
答:无刷直流伺服电动机具有与有刷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时的机械特性、调节特性和工作特性,且无电气接触火花,安全、防爆性好,无线电干扰小,机械噪声小,寿命长,工作可靠性高,可工作于高空及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数控测量
64 光栅的莫尔条纹有哪些重要特性?
答:莫尔条纹移过的条数与两光栅尺相对移过的栅距数相对应;莫尔条纹移动的方向与两光栅尺相对移动方向相垂直;莫尔条纹的间距是放大了的光栅栅距;莫尔条纹具有对光栅刻线的平均效应。
65 动态响应型磁头和静态响应型磁头有何区别?
答:动态响应型(既速度响应型)磁头仅有一个输出线圈,只有当磁头相对与磁栅做匀速直线运动时输出的电信号才有用,其输出信号频率与磁栅线号频率一致;而静态响应型(既磁通响应型)磁头有励磁线圈和输出线圈各一组,不管其是否运动,输出线圈均有输出电压信号,并且磁通响应型磁头输出信号频率是磁栅信号频率的两倍。
66 可编程序控制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的原因是什么?答:在工作原理方面,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周期循环扫描方式,在执行用户程序过程中与外界隔绝,从而大大减小外界干扰;在硬件方面,采用良好的屏蔽措施、对电源及I/O电路多种形式的滤波、CPU电源自动调整与保护、CPU与I/O电路之间采用光电隔离、输出联锁、采用模块式结构并增加故障显示电路等措施;在软件方面,设置自诊断与信息保护与恢复程序。
67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顺序扫描可分为哪几个阶段执行?
答:(1)读入输入信号,将按钮、开关的触头及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读入到存储器内,读入信号保持到下一次该信号再次读入为止;(2)跟读读入的输入信号的状态,解读用户程序逻辑,按用户逻辑得出正确的输入信号;(3)把逻辑解读的结果通过输出部件输出各现场受控元件,如电磁阀、电动机等的执行机构和信号装置。
68 在逐点比较法插补中,完成一步进给要经过哪四个工作节拍?
答:(1)偏差判断,既判别加工点相对于规定的零件图形轮廓的偏差位置,以决定进给进给方向;(2)坐标进给,即根据偏差判别的结果,控制相应的坐标进给一步,使加工点向规定的轮廓靠拢,以缩小偏差;(3)偏差计算,即进给一步后,计算新加工点与规定的轮廓的新偏差,为下一次偏差判别做准备;(4)终点判别,既判别加工点是否达到终点,若已到终点,则停止插补,否则再继续按此四个节拍继续进行插补。
69 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答: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能满足运动速度和精度的要求、工作可靠、使用维护方便和经济耐用。

楼主:
70 什么是半导体存储器?半导体存储器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分为哪些类型?
答:半导体存储器是存放用二进制代码形式表示的数据和程序等信息的半导体器件。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半导体存储器可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简称RAM)和只读存储器(只读ROM)。随机存取存储器又称读写存储器,他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可随机的进行读写操作,但一旦断电,其所写入的信息就会消失。只读存储器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只能读出他原来写入的信息,而不能随时写入信息。
71 常用的半导体只读存储器有哪几种?
答:只读存储器按功能可分为掩模式ROM、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PROM、可改写的只读存储器EPROM(紫外线擦除、电可改写)和E2PROM(电擦写)等几种。
72 计算机的三组总线各有何作用?
答:地址总线是用传送由CPU发出的用于选择要访问的器件或部件的地址;数据总线是用来传送计算机系统内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控制总线用来传递使计算机中各部件同步和协调的定时信号及控制信号。  73 什么是微型计算机的外设?常用的外设有哪些?
答:微型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也称为外围设备,简称I/O设备或外设。微型计算机与外界通信要通过外围设备进行。常用的外设有:键盘、电传打字机、盒式磁带机、软驱、硬盘、光驱、显示器等等。
74 计算机的输入/输出接口哦库有哪些作用?答:(1)输入/输出设备的选择;(2)信息的转换;(3)信息的输入/输出;(4)数据的缓冲及锁存。
电气仪表
75 什么是集散型计算机工业控制系统?
答:集散型计算及工业控制系统又称为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分布式信息综合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是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的设计,具有分散控制和集中综合管理的分级计算机网络系统结构。它具有配置灵活、组态方便、便于实现生产过程的全局优化等特点。
76 示播器探头的作用是什么?
答:使被测信号与示波器隔离,能测量较高电压信号;提高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减小测量引线分布电容对测信号波形的影响;减小外界干扰的影响。
77 双踪示波器与双线示波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双踪示波器采用单线示波管,示波管中只有一个电子枪,在电子开关的作用下,按时间分割原则,是两个测量通道交替工作,实现两个信号波形的现实,但由于其两个探头共用一个接地端,因此它要求两个被测信号必须要有公共端。双线示波器又称为双束示波器,它采用双线示波管,示波管有两个电子枪,该示波管内部具有两个独立的Y轴测量通道,能同时分别测量两个不同的被测电压信号,因此它能较方便地对显示出两个信号波形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
78 液压传动有何优缺点?
答:液压传动的优点是:可实现无级变速,便于实现自动化;传动力大,运动比较平稳;反应快、冲击小,能高速启动、制动和换向;能自动防止过载;操作简便;使用寿命长;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缺点是:容易泄漏,元件制造精度要求高;传动效率低。
管理工艺
79 电气设备技术管理主要内容及常见的管理方式有哪些?
答:电气设备技术管理主要内容是:正确使用和维护,开展预防性维修,配备必要的设备管理人员,规定设备的维修内容、修理时间的定额及修理费用。管理方式有:集中管理、分散管理及混合管理。
80 工时定额有哪几部分组成?
答:工时定额包括作业时间Tz ;准备与结束时间Tzj ;作业宽放时间Tzk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Tjxk 。
81 机电一体化产品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1)整体结构最佳化;(2)系统控制智能化;(3)操作性能柔性化。
82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组成要素和五大内部功能是什么?
答:五大组成要素:机械系统(机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动力系统(动力源)、传感检测系统(传感器)、执行元件系统(如电动机)。五大内部功能: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构造功能。
83 何谓CIMS和FMS
答:“CIMS”是信息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综合应用,旨在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和响应能力,由此企业的所有功能、信息、组织管理方面都是一个集成起来的整体的各个部分。“FMS”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的基础上,打破设计和制造的界限,取消图样、工艺卡片,使产品设计、生产相互结合而成的一种先进生产系统。
85 CAD、CAPP、CAM的含义是什么?
答:CAD使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缩写;CAM使计算机辅助加工的缩写,CAPP是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的缩写。
86 试述精益生产的基本特征?
答:(1)以市场需求为依据,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要。(2)产品开发采用并行工程方法。(3)按销售合同组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4)生产过程变上道工序推动下道工序为下道工序需求拉动上道工序;(5)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6)追求无废品、零库存,降低生产成本。
87 闭环MRPⅡ有哪些关键环节构成?
答:主生产计划MPS ,物质需求计划MRP ,生产进度计划OS ,能力需求计划CRP。
88 试述JIT生产方式采用的具体方法。
答:生产同步化,生产均衡化,采用“看板”。
89试述CIMS的组成
答:(1)管理信息系统MIS。(2)技术信息分系统CAD、CAPP、NCP(3)制造自动化分系统CAM(4)质量管理分系统CAQ。
90 实数选择与应用ISO 9000族标准的步骤和方法
答:(1)研究ISO 9000族标准。(2)组建质量体系;(3)确定质量体系要素;(4)建立质量体系;(5)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行;(6)质量体系的证实。

网友G:
有没有答案?若有,能不能贴出来?谢谢

网友H:
确实是吃不消的,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吧?!

网友I:
老大厉害,全部收下,谢谢!

网友J:
能否在是非题后面给上答案!

网友K(2005-01-20):
小弟,先在此谢过了,踏破皮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非常感谢!!!!

网友L(2005-03-05):
电工技师和电工有啥区别啊?我是中级电工

网友M:
很好,这样的知识我们很需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发一些.

网友N:
内容非常好,=非常感谢,就是不知道,这个工程师,技师的是从哪里考

网友O:
一般从一个中级电工到技师需要工作多少年啊

网友P:
你好!请你把答案贴上好吗!

网友Q:
我正在学习,可以给我发一个吗?wxxx152@sina.com谢谢

网友R:
谢谢!!能给我一份吗?
QQ37923188
邮箱xinquerbao@163.com

网友S:
发一个给我呀~
zds15535@163.com

网友T(2005-04-18):
真是辛苦你了!感谢!

网友U:
请问没答案的吗?

网友V:
全拷贝下了,楼主能否提供个答案
wwl2004@sina.com

网友W:
小弟谢谢大哥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各位网友: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有些题目未能输入电脑(如选择题、计算题),本人只有把自己需要的先输入,同时供大家参考使用,请谅解。待空闲了再补上。
    如有什么问题,贴在网上,我们共勉。

楼主,我也很需要一份全的,可以发一份与我否?谢了先。
23300507@163.com

网友Y:
至少也要8年
引用 网友O:
一般从一个中级电工到技师需要工作多少年啊

网友Z:
好好好  好得很

网友AA:
感谢!
能跟着学习太好了!

网友AB:
谢谢!非常感谢!这种材料很难找到!

网友AB:
非常感谢!这样的材料不易得到!答案有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O:
一般从一个中级电工到技师需要工作多少年啊

另一个情况就是30岁的高电可以报考

网友AD:
请给出是非题的答案,谢谢!

网友AE:
好帖子
虽然不一定有时间消化
但是先载下!!!!

网友AF:
谢谢!可真够你辛苦的了。

网友AG:
帖子不错,这对大家都会有帮助的,考技师,每个省、市的劳动局都有负责这样事物的部门!

网友AH:
虎坊桥13号,电话01063952065

网友AI:
太好了,可否传给我

网友AJ:
新一期都开始报考,虽然有点旧,但值得参考

网友AK:
老大,是非题的答案给一个,谢了

网友AL(2005-05-18):
大家好呀

网友AL:
那位老大考过技师?

网友AL:
那位老大考过技师?  或者准备考技师   交流一下可以不?

网友AM:
太好了,正要学习,已经copy完了,非常谢谢

网友AN:
顶!佩服!有时间教教我这个未来的小电工啊?

网友AL:
有准备考维修电工技师的吗   交流一下好吗
我的QQ是40648026    名字逍遥仙
邮箱是  pdschz@163.com

网友AL:
楼主  帮帮忙   让我加入你可以吗
我的QQ是40648026

网友AO:
嘿嘿,强电我不是很会!

网友AP:
引用 网友O:
一般从一个中级电工到技师需要工作多少年啊

我这里最低需要8年的工作年限

网友AQ:
有电力工技师复习题吗?谢谢!

网友AR:
难得老大这样细心,辛苦辛苦!顶。。。。。。谢了全收

网友AS:
非常感谢电工论坛

网友AT:
是劳动部的考题吗,那年的,谢谢搂住

网友AU:
偶正在考,不难的

网友AV:
好东西,全收下了,多谢楼主.

网友AW:
谢谢楼主。全收下了

网友AX(2005-08-12):
123
!!!!!!!!!!!!!!1

网友AY:
好多,感谢!多谢电工论坛!

网友AZ:
非常好,非常谢谢!

网友BA:
考务交流
好象是○二年或以前机械出版社出的一本维修电工技师培训的书所附带的题,并有答案和两套例卷。我今年参加河北高级维修电工技师的考试,,希望与参加河北高级维修电工技师考试的朋友交流考题和考务问题

网友BB:
谢谢,我全部收藏了

网友BC:
太厉害了,不知有没有答案

网友BD:
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太感谢了!

网友BE:
很全面!多谢了!

网友BF:
太谢谢了!全收下!

网友BG:
很想要答案。希望给一份,请问是那一年的???

网友BH:
非常需要,太感谢了。就是没有答案。

网友BI:
谢谢老大.正需要!!!!

网友BJ:
太多了,楼主辛苦,衷心说声:谢谢了

网友BK(2005-09-12):
我马上要参加技师考试了,有资料或要交流的发
邮件  lm_STAR@126.COM

网友BL:
值得一看 有价值!!!

网友BM:
楼主真是太辛苦,太难得了,真是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啊,我光复制粘贴也好长时间了,楼主,这些题有没有答案啊,给份好吗??yuwenhai888@163.com

网友BN:
辛苦了!
很好的资料,谢谢了!
机如果有一篇技师论文范文就太好了!我也准备考,有点晕

网友BO:
引用 网友BA:
好象是○二年或以前机械出版社出的一本维修电工技师培训的书所附带的题,并有答案和两套例卷。我今年参加河北高级维修电工技师的考试,,希望与参加河北高级维修电工技师考试的朋友交流考题和考务问题

网友BP:
人难得!资料也不含糊!辛苦

网友BQ:
值得尊敬的人很多,这位就是,向您学习!·

网友BR:
为什么不让看?

网友BS:
老大辛苦了。十分感谢

网友BT:
谢谢!楼主
大家好!我也想考技师,请大家多多关照!
要做就做好一点!

网友BU:
是否有电工技师单片机题库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DDDDDDDDDDDDDDDDDDDDDD
DDDDDDDDDDDDDDD

请问是否有电工技师单片机2005版的题库?

多谢了!!!

网友BV:
楼主真是辛苦了,就是是非题没答案呀???我找了好长时间了

能不能给我发个全的呀???????

我的邮箱  csglycx@163.com

                                 至礼

网友BW:
斑竹,可有答案?

网友BX:
收下了,可以扩大题库了!

网友BY(2005-10-16):
电气技术联盟群,希望各位大虾加入共同学习 ,群号码4771127

网友BZ:
是非题,答案没有提供出来,能不能附上?????

网友CA:
是非题里面全是对的吗?

网友CB:
请问什么是饱和磁滞回线和局部磁滞回线????

网友CC:
兄弟,真有能力!

网友CD:
是非题有答案吗?

网友CE(2005-11-18):
收下了,3Q!

网友CF:
我靠啊  怎么 看

网友CG:
是非题有答案吗?
能不能给我发个全的呀?
我明天就考了
我邮箱:DL13870873087@YAHOO.COM.CN

网友CH:
还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CI:
头都大了.

网友CJ:
不能让这样的东西沉沦

网友CK:
嗯,,留着肯定有用.

网友CL:
给我也发个吧
谢了!!!
我的邮箱:futong5577@163.com

网友CM:
第一次上来就找到了好东西,谢谢啦!

网友CN:
很不错!我得花时间来学习学习!

网友CO:
不要怕,这些东西是一个高级电工所要掌握的,自然的你就能达到并通过考试技师的水平了。

网友CP(2005-12-27):
怎么判断题没有答案?能 传上来骂吗谢谢

网友CQ:
啊!!太累了吧!
要好好学习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考,考试报名条件?
有那位仁兄可以告诉小弟!!!
拜托了

网友CR:
很好,辛苦了,谢谢,得花时间来学

网友CS(2006-01-26):
先谢了,不知在哪考的

网友CT:
好是好啊,就是没有答案。

网友CT:
不过不知道考技师有些什么要求?包括工作年限啊,学历什么的?

网友CU:
高级工满3年就能考了,学历要高中。另外还要考应会!

网友BR:
太好了,顶啊,再顶,还要顶!

网友CV:
是非有《维修电工技师试题》的答案

网友CW(2006-02-27):
解我燃眉之急,谢谢!

网友CX:
高级电工,好考吗.

网友CY:
我也不知道在那里考?

网友CZ:
太多啦,吃不消啦!

网友CZ:
太多啦!有点吃不消啦!但是还是要谢谢大哥啊!

网友DA:
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DB:
ss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