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系统中有110kW电机一台,55kW电机一台,45kW电机一台,37kW电机一台,30kW电机一台,7.5kW和3kW电机各一台,及600kW的加热器,再考虑照明及控制电源功率,请问各位进线变压器该先多大,才能满足要求???(注:动力负载为380V电压,照明及控制为220V电压)

网友A:
不能小于1250KVA的变压器

楼主:
怎么计算的,能告诉我方法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先了解您的电机的工作状况吧。。如果多台同时启动又或独一启动,变压器所需的容量都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我们当然得考虑满负荷下的变压器容量,即所有的设备都开着,当然同时启动这种情况可以人为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