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请问我用Pro-face下栽了一个程序后不想用这个程序了,想把他完全删除,重新写另外一个程序进去,我该怎么弄?我用的是2301S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A:
[OFFLINE]----[INITIALIZE]----[INITIALIZE MEMORY]----[INITIALIZE MEMORY]
其中需要密码
该密码请咨询你的销售商

如果你有新的程序
可以直接下传到GP内
程序会自动覆盖原先的程序

网友B(2005-02-13):
直接传送进去即可,建议传送设定将传送方式设定为强制传送,这样系统将会自动重新格式化

网友C(2005-03-15):
密码默认为****

密码不建议在此说出,需要知道的人请向购买经销商连络

网友D:
楼上的得注意了.

别把密码到处说.

建议版主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得注意了.

别把密码到处说.

建议版主删了.

网友F:
[OFFLINE]----[INITIALIZE]----[INITIALIZE MEMORY]----[INITIALIZE MEMORY]
其中需要密码
该密码请咨询你的销售商

默然密码:****    是不是拉???
密碼請看上面的提示,請您向購買的代理商詢問

网友G:
删得好!要是被无聊人士知道了,很多厂家可要倒霉了。

网友F(2005-04-21):
****这东西  不是在GP说明书里面就有了吗?那不是书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