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_V32_SP4.exe 软件安装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04-12-22):
STEP7-MicroWIN_V32_SP4.exe 软件安装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然后推出安装,请问如何解决,我刚买的USB接口的PPI通讯电缆非得在SP4下才能使用。

网友A:
不是提示中有吗?
advppi20014.dll 文件装入故障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是在安装完SP4时,不管出错提示并将所安装好的文件夹复制备份,然后重新安装SP0版本于不同的文件夹,安装完成后手工将SP0安装文件全部删除,最后将SP4的备份文件恢复到其缺省安装位置即可。

网友B:
还没装sp4的。

网友C: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先装32版的SP0,再将Sp4安装到不同的目录中就可以了!从来没发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