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我正在使用LG的编程软件KGL_WIN.我使用RS232C与PLC连接但是系统无法连接到PLC,有谁能帮我下~~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狂谢~~~~~

网友A:
1.连接之后给PLC通电。
2.点击KGL_WIN的PROJECT菜单。
3.点击PROJECT中的NEW PROJECT.在探出的对话框上点OK,
4.在探出的对话框上选择PLC型号,与连接的PLC 型号保持一致.点OK.
5.点ONLINE.点ONLINE上的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