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怎样消除转炉驱动过程中 四台电机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A:
请楼主说明一下不同步的现象好吗?

网友B:
最好再介绍一下4台电机的结构与布局,工艺条件,你现在采用的控制器与控制形式,这样讨论起来,更具体,更切入主题。让没有见过这个系统的人也能掺合讨论,岂不更热闹?

楼主:
电机 :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型号|YZP280S-6  45KW
变频器:6SE7031-5EF60
在用操作手柄控制转炉倾动过程中,四个电机电流显示不一致,变频器报警F011
在现场是四个电机共同驱动一个轴 ,出现变频器报警时 ,四个减速机就嘎嘎响.震动很大.
(使用过程中没出现这个情况,是转炉砌炉大修后出现的,大修电器部分没动.)

网友B:
奥,同轴连接,1主3从控制,很典型,负荷分配问题?
电器没动,机械动了吗?轴负载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楼主:
我认为不是1主3从控制,都是主,是如果有一个电机坏了 其他3个电机也能正常工作.<有可能轴负载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是把炉口一两T的钢清下来...别的没动

网友A:
和我们公司的转炉一样,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就是用4个变频器,一主三从。主变频器做矢量速度控制、从变频器做矢量力矩控制,这样可以使4个电机的出力基本一样。
   楼上说的也不是不可以,但就会出现“四个电机电流显示不一致”。
   主从式控制应该能控制电机的力矩(电流)差异在5-8%以内。

网友B:
本楼的问题和那个置顶的贴子内容是一回事。
YANLI7234应该再谈一谈5-8%负载差的技术关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们公司的转炉一样,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就是用4个变频器,一主三从。主变频器做矢量速度控制、从变频器做矢量力矩控制,这样可以使4个电机的出力基本一样。
楼上说的也不是不可以,但就会出现“四个电机电流显示不一致”。
主从式控制应该能控制电机的力矩(电流)差异在5-8%以内。
可是我们那设备也没用同步卡 和 编码器.不存在那一个为主,其余3个为从 程序可以看的出呀?我不懂

网友C:
因该一主三从方式。矢量控制、力矩控制可在线切换(控制字中有一切换位),另外也不需要同步卡,简单的可用装置上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即可,也可通过总线通讯实现。无编码器,就用开环矢量方式。要互为备用,就需要你在程序上下功夫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

网友D(2005-08-12):
合理方案还是一主三从,为了实际运行可靠,主从装置可以互换,紧急情况下考虑3电机运行!

网友E:
受益菲浅,学习!学习!

网友F(2005-12-24):
利用西门子的主从控制技术(simolink)可以很]好的解决。

网友F:
[讨论]
利用西门子的主从控制技术(simolink)可以很]好的解决。

网友F:
利用西门子的主从控制技术(simolink)可以很]好的解决

网友F:
要注意电流大小和启动力矩

网友G:
如果你的四台变频器在网上了,可以分别读取电流,当电流比较相差一定程度时进行调整,使他们出力基本一致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一主三从方式.矢量控制,电流非常一致。

网友H:
典型的主从应用场合,否则会出现负荷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I:
四个电机所承载的力矩是否一致

网友J(2007-12-19):
青钢第二炼钢厂转炉也出现过四个电机不同步情况
你好:
  我们厂的转炉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曾多次把螺栓拧断,我们是AB IMPACT1336变频器,四台变频器和四个电机.
我的联系电话是13964860772

网友K(2008-09-09):
我们单位最近投产一台65T的转炉,倾动也是用的一主3从,ABB的ACS800,主用SPEED控制,从用转矩控制,已经投产了,效果不错,4台可以设任一台为主,程序上优点麻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单位最近投产一台65T的转炉,倾动也是用的一主3从,ABB的ACS800,主用SPEED控制,从用转矩控制,已经投产了,效果不错,4台可以设任一台为主,程序上优点麻烦而已
现在新炉子也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