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请教各位高手,松下VFO变频器显示等功能正常,就是无380V输出(输入为220V,0.4KW变频器)。
如何处理??

网友A:
输入为220V,输出最大也就220V,怎么会有380V。真的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对呀!
输出都是220V的,不可能有380V的输出;

网友C:
检查接线,和功能设置。看看交流一下。

网友D:
有220V输出就行啊!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E:
你们没有听说过,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里面有三个IGBT,输出当然要为380V,至于怎样的接线方式要看具体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们没有听说过,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里面有三个IGBT,输出当然要为380V,
确实没听说过, 请您画个草图或传张图片上来看看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F:
估计你的变频器没有正确启动,如设为外部启动却在面板上按。这一点大家别笑,新手易犯

楼主:
设置的是在面板上启动,启动后频率显示都正常就是无输出。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吧,在小功率变频器中。使用220V电源,380V输出的变频器应该多的很吧。

网友E:
去变频器生产厂家培训去不就知道,我以前在生产变频器、PLC的生产厂家做维修。纸传不上。

楼主(2005-02-03):
想啊,可没这方面信息?

网友G:
单项220V输入,直流母线电压也就280V左右(最多310V),如果是三相电压源逆变器,电压利用率最多是1(电压利用率是指输出交流线电压幅值与直流母线电压的比值)。就是说只能能输出三相线电压有效值220V。
如果不做升压处理(比如输入交流转化为直流时采用升压(boost)电路)),普通的电路拓扑不太可能做得到。
星接变角接是一个不错的处理办法。

网友B:
除非在输出侧加变压器,否则是不能有380V输出的;
不过对于单相11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的;

网友H(2006-12-24):
松下VFO变频器如何改变成反向的?

网友H:
松下VFO变频器如何改变成反向的?
急需!!!!!!

网友I:
我检修的台达0.75KW变频器出现的故障和你的松下VFO变频器故障很相似,
变频器一体化模块里U GU两角击穿短路.

网友J:
逆变电路有故障
深圳联合大成电气有限公司是专业变频器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高科技企业,拥有十多年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的实践经验。全力提供高品质、高性能变频器系列产品和全方位优质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我们致力于提升客户产品价值与核心竞争力,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机械配套及设备改造,都取得理想效果,获得了广大用户的青睐与支持。
我们携手合作,为民族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努力奋斗、共同前进。

网友K:
无输出的故障一般是模块(松下用IPM、其他许多品牌现在都用IGBT了)损坏。
也有控制板故障引起的,如信号故障引起模块保护也不会有输出了。
松下VFO系列单相变频器是单相AC220V进线三相220V输出的。对电机而言Y接法要求三相380V电压,而△接法要三相220V电压。380/220接法的电流不同,但电压乘电流的功率是一样的。所以正确的使用是变频器的U、V、W接电机时必须用△接法。

网友L:
换模块
模块触发坏掉
我前几天刚刚碰到一样情况

网友M(2013-02-13):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没220V输出,是逆变模块坏了,他是智能模块。换个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