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F01的连线

楼主(2004-12-22):
小弟我今天搞到一台CIF01用来和PLC连接,用普通的市售的RS232延长电缆连接CIF01的RS232C口,CX4。0提示不能建立连接。而且PLC的COMM口的灯也没有亮。是不是我用的线有问题。这根连接线该如何制作。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盼有人回复

网友A:
市售的RS232延长电缆是如何连接的?
应该是这条线不对!

网友B:
市售延长线不能直接使用的

接线图如下

楼主:
在资料上翻了一下,连接如下:
PC侧                                  CIF01侧
1  CD                                  1  FG
2  RD----------------------------------2  SD
3  SD----------------------------------3  RD
4  ER   -----|               |------- 4  RTS
5  SG -------)------|        |------- 5  CTS
6  DR  ------|      |                 6  --
7  RS --|           |                 7  --
8  CS --|           |                 8  --
9  CI                |-----------------9  SG

网友C:
cif01  PC
2-------2
3-------3
4-------8
5-------7
9-------5
PC侧4,6短接

网友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CQM1A-CIF02的制作方法?

网友E:
CIF01不是直接可以和plv 连吗?
还要什么rs232延长线???/

网友F(2005-04-21):
cpm1-cif01+232转接线是否完全等同于CQM1-CIF02?适用于所有机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pm1-cif01+232转接线是否完全等同于CQM1-CIF02?适用于所有机型吗?

OMRON  PLC有多少型号?
怎么能适用于所有型号;
CPM2A与CPM2C的电缆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