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有这样一个收卷控制系统:放线为弹簧实行的张力控制,收线为一双闭环模拟直流调速器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正常情况下,收线电机正转,线就卷绕在收线盘上,按停车按钮,收线电机也就停转了。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当正转的电机停转后,也许是由于放线弹簧张力的作用,导至收线盘反转一点(约20度),但这反转对我们的工艺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想请教大师们:采取什么办法能让收线盘及时停住而不反转呢?能否在停车的瞬间给收线盘加个保持力矩呢?直流调速器是90年上海整流厂生产的,想不出什么恰当的办法。
  谢了!

网友A:
加个刹车就解决问题了。电气不行就用机械的

网友B:
工艺说得不够详细,正转停车(收线)是怎么个停法?给定为零?还是断电了?撤使能了?能不能把你的控制器的电路框图公布?他停车的时候是怎么控制电机的?此时(停车后)电机的轴是否存在停机力矩?励磁是否还保持?这些条件要介绍清楚。
最简单的办法,加一个机械抱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同意2楼的意见,加个抱闸算了。

网友D:
如果完全用不到反转的话,可以用单向轴承,保证不会反转。

网友E:
加机械抱闸,也可能没有空间了哦?
和这个帖子一样吗?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4&ID=28505

网友F:
你那机器是属哪个行业,电子,机械,按不会反转,如果有励磁的话,不会反转,要不就是你的控制部分出错了。我做电子,机械方面也碰到这样的设备。

网友G:
加一个刹车。

网友H:
在机械上加装一个< 类型止回器怎么样?前提条件是你的线不是非常的光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说得不够详细,正转停车(收线)是怎么个停法?给定为零?还是断电了?撤使能了?能不能把你的控制器的电路框图公布?他停车的时候是怎么控制电机的?此时(停车后)电机的轴是否存在停机力矩?励磁是否还保持?这些条件要介绍清楚。
最简单的办法,加一个机械抱闸,问题就解决了。
   正常停车是指:撤使能信号,给定信号逐渐减少直至为零,停车时励磁仍保持,但我认为不存在停机力矩。
  系统为典型的电流内环、速度外环的双闭环系统。
   由于收线电机是安装在旋转部件上的,安装机械抱闸不方便且无法布线。

网友B:
哈哈,我就喜欢和huyie交流,一看就明白。停机力矩是可以建立的,就是仅仅发出减速停车指令,不撤使能信号,只是将速度给定斜坡下降为零即可,系统在励磁和使能信号的作用下,将产生额定的停机转矩。因此不会发生反转现象了。

另外,在此感谢你对本栏目的支持,对我个人的帮助。就是那个关于卷绕的系统讨论,使我认识了卷绕的控制应用,今天将这个控制思路应用于我收卷控制系统中去了。感觉很爽。我的这个收卷系统,是应用于冶金行业的。再次感谢你了。

怎么样?交流是双向、双赢的。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交流受益。我们都是同行中的朋友。我们都与“同行是冤家”背道而驰。

楼主:
该系统使用已近8年,据操作工讲,原来使用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最近一段时间,这种后退现象越来越明显,满盘比空盘较明显(空盘盘径为800,满盘盘径为1500左右,满盘重量约1500公斤)。
    我检查,发现将线从放线到收线间剪断时,不管是满盘还是空盘,线盘均能及时停住;但未剪断时,均有反转,观察电枢电压表,还可看到瞬间-20VDC的直流电压(好象在发电)。我分析是放线的弹簧张力造成的。
    后来,又问了做收卷设备的人,他说:不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均存在不带线时无反转,带线就有反转的情况,他认为不是弹簧张力造成的,至于原因他也说不出所以然。
    请大侠们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E:
我遇到这种情况过,没有办法(停机,不撤使能,给定为0),无法满足停止要求的情况。后来只好给定调了一个数值,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没有消除。

还有,我们的机械部分的惯性太大,原来有抱闸,正常的时候抱闸打开。为了解决反转的问题,让抱闸闭合,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力矩是可以建立的,就是仅仅发出减速停车指令,不撤使能信号,只是将速度给定斜坡下降为零即可,系统在励磁和使能信号的作用下,将产生额定的停机转矩。因此不会发生反转现象了。

 为什么在励磁和使能信号的作用下,将产生额定的停机转矩?是对所有的直流调速器都这样吗?
 我看了一下此直流调速器的电路原理图,发现停车时只是给定信号减至零、励磁保持、主回路的三相电源也保持,也就是停车时只是无给定信号从而导致无触发脉冲,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停机转矩吗?

网友B:
先说一下“使能”信号的物理意义。使能,就是让直流电机的转速控制调节器和电流控制调节器都处于工作状态。这样,当励磁为额定时,转速给定为零,转速的实际置就为零,并且具有额定转矩的堵转能力。而如果使能信号撤销,说明两个调节器被封锁,实际上就封锁了可控硅的触发脉冲。这时即使有磁场,电机的轴转矩也为零。

直流电机产生零转速转矩(停机转矩)的条件:第一,必须有磁场;第二,必须使能调节器和触发器,第三,转速设定值为零。

如果你的电机在停止状态,有励磁,转速设定值为零,但是电机轴没有劲,说明控制器的脉冲被封锁了。也就是说,使能信号撤销了。在你的控制电路里,找一找此状态下,使能信号(封锁触发脉冲的信号)是什么状态。

楼主:
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使能”就是电流调节器输出一定的信号,从而使触发器产生适当小的脉冲,再使主电路输出适当的电枢电压。这样才产生的停机转矩呢?

网友B:
奥,不是。“使能”可以这样理解,当他为“禁止”状态时,调节器和触发器的输出全置零。此时没有输出,而他为“使能”状态时,调节器、触发器都允许正常工作(注意,仅仅是允许,并不是给了一个输出),而调节器也好,触发器也好,此时的状态有没有输出,完全取决于你的设定值与实际值是不是有差值,如果有,就有输出,如果没有,就无输出。这可是个动态的概念。需要你对闭环控制系统有一个概念上的理解。

关于上述的使能/禁止的描述,教科书里有详解,甚至将使能/禁止的实现方法(电路)用原理图形式说明。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再看看电路原理图,我原来的理解有误,停车时并未撤“使能”信号,因为原调速器为模拟的,电路原理图上可看到每个元器件,但我未找到封锁触发器的信号。也就是说,停车时,仅仅是转速给定信号为零了。但是为什么无停车转矩呢?
  但是据操作工讲,原先停车时线是绷紧的,而现在线是松的。如果说原来有停车转矩,现在怎么又没了呢?调速器的问题?还是直流电机的问题?
  还请继续指教!
  您说的关于“使能”的教科书,是什么书?

网友B:
就是闭环直流调速系统-----陈伯时主编。关于调节器一章,或者使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出的传动系统工程设计手册,也有相关内容。
停机后,如果电机的励磁存在、调节器未被封锁,停机转矩应该存在,除非控制器被封锁了。
另外,模拟的支流调速控制器,如果是比较正规的,应该设置调节器封锁信号(就是使能/禁止信号),只不过,有的可能简化,比如只对触发器(最后一级)封锁,或者干脆再触发器的输入或者输出设置一个开关。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当然,设计不规范,也许没有这个功能。但是类似的功能呢?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