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55KW 的电机,电流为110A,用两根35平方就行了,但有人说用两根16平方的就足够了,我觉的奇怪,往大虾指点!!!

网友A:
你用的是星三角还是直接启动。

网友A:
电流应该是110/1.732=63A,所以用16平方6根足以

网友B:
用1根35就够啦

网友C:
星----三角应该是6根线吧!用16平方线也可以但要不能太远.

网友A:
5楼说得对

网友D(2005-11-21):
星三角启动。16mm2的线就可以了哦

网友E:
用电子软启动器就可以啊,(什麽星角,自藕降压都可以省掉,还有变频器等)

网友F(2006-04-06):
3楼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