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2):
请教高手欧姆龙的密码指令编好后如何使他生效?
  欧姆龙的密码指令编好后用电脑软件可以加密,但用编程器输入密码完成工作后,
拔掉重新插上就不用输密码也能调程序,密码无效了,请教高手如何用编程器使密码生
效?

网友A:
需要重新上电。

网友B:
你的电脑也要重新上电啊,或者要重启动CXP软件

网友C:
先对PLC断电,退出编程界面;
然后PLC送电,进入编程界面再试一下;

楼主:
原来如此!我只知道电脑编程软件有加锁解锁功能,无须断电;却不知用编程器加密后要断PLC电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