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3):
我的电机是AC380V 0.75KW 4极一共有27台,
负载为搅拌一写水之类的混合物,
控制的要求:27台电机同时启动或者一台一台启动,
现在就是要27台共用一台变频器,变频器主要作调速用.
请问怎么算出变频器的大小,
就是说27台电机的总功率还要加上多大的余量才够?
另一个问题:变频器后可以加接触器吗?为什么?

网友A:
控制的要求:27台电机同时启动
   西门子MM440型22KW就够了。
控制的要求:一台一台启动
   劝你还是用27个变频器算了
另一个问题:变频器后可以加接触器吗?为什么?
   当然可以加,但要保证变频器有输出时不能切断负载。因为会损坏IGBT。

网友B:
yanli7234发言我同意。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此方案可行性问题,第二,经济性、合理性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假如可以的话,价格肯定会更低了!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C:
如果用一台变频器的话,所有电机必须同时起动或停止,且频率必须相同;

网友D:
TO YANLI7234:能否谈谈你的理由?

网友E:
共用一台变频器应没问题,不一定要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因为电机小冲击电流微不足道。
按变频器的使用方法,不宜在变频器输出时通断电机,但有时没办法只能赌一赌,做技术的也不能太死板,君不见有句话是-----读死书读书死,有时要作适当的变通。
没实践当然我没有发言权:有一种做丙纶丝(用来织书包带之类的材料)的化纤设备,一般有8个圈绕头,即8台电机拖动,每个电机是400W,共用一台5.5k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通过8个接触器与8个马达分别连接,工作时这8个电机经常有通断动作,因为绕满一筒要换空筒但其它电机不能停。多台机器用质量较好的变频器使用二年了没问题
用一台5.5k的变频器成本约4000多
用八台0.4k的变频器成本约10000多,如果27台差价就更大了,实际应用中不可能象书呆子一样不考虑成本

网友F:
请问对这种一拖多的情况变频中关于电机的参数(如功率、电流等)如何设置,是将所有的电机值都加起来吗?

网友A:
我又改了主意了,同意7楼的观点。我刚把价格问了,我们的网络就断了,刚恢复。差价确实很大,而且因为电机对变频器来说很小,应该可以这样用。

网友G:
请问九楼七楼的,运行中电机的起动与停止的频率怎么设置呀
是在给定频率下直接起动吗

网友H:
怎么说,可以共用一个变频器,我是做中央空调节能的,一拖几,每台的频器可调,需要加个PLC,分时启动,然后再通过可调电位器调节变频器,中间加个继电器切换,各台电机可以工作在不同的频率,同时的话,可能要麻烦点,用扫描方式试试具体我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用一台变频器应没问题,不一定要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因为电机小冲击电流微不足道。
按变频器的使用方法,不宜在变频器输出时通断电机,但有时没办法只能赌一赌,做技术的也不能太死板,君不见有句话是-----读死书读书死,有时要作适当的变通。
没实践当然我没有发言权:有一种做丙纶丝(用来织书包带之类的材料)的化纤设备,一般有8个圈绕头,即8台电机拖动,每个电机是400W,共用一台5.5k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通过8个接触器与8个马达分别连接,工作时这8个电机经常有通断动作,因为绕满一筒要换空筒但其它电机不能停。多台机器用质量较好的变频器使用二年了没问题
用一台5.5k的变频器成本约4000多
用八台0.4k的变频器成本约10000多,如果27台差价就更大了,实际应用中不可能象书呆子一样不考虑成本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I:
可以用27个接触器接电机,变频输出到接触器主触点,再用一台PLC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共用一台变频器应没问题,不一定要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因为电机小冲击电流微不足道。
按变频器的使用方法,不宜在变频器输出时通断电机,但有时没办法只能赌一赌,做技术的也不能太死板,君不见有句话是-----读死书读书死,有时要作适当的变通。
没实践当然我没有发言权:有一种做丙纶丝(用来织书包带之类的材料)的化纤设备,一般有8个圈绕头,即8台电机拖动,每个电机是400W,共用一台5.5k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通过8个接触器与8个马达分别连接,工作时这8个电机经常有通断动作,因为绕满一筒要换空筒但其它电机不能停。多台机器用质量较好的变频器使用二年了没问题
用一台5.5k的变频器成本约4000多
用八台0.4k的变频器成本约10000多,如果27台差价就更大了,实际应用中不可能象书呆子一样不考虑成本

同意。
我曾经去某个音乐喷泉的工作室参观过。
他们一台变频带了48台水泵。
呵呵。
工作得挺好的。

网友A:
回10楼的兄弟,可以把变频器看作电源(除了频率,和3相380一样),用接触器控制没有电机的启停。

网友B:
奥,是这种水平的控制。为了省成本,采用这种方式,中国特色。

听说老外们用变频器都采用500V电压等级的装置用于380电压等级的电网上。他们对于系统的工程成本不知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我这个工程还没做好,等我做好了再把它详细的控制过程及遇到的问题发上来.
不知各位意见如何?

网友A:
楼主的想法非常好。我严重支持。

网友K:
劝你还是用27个变频器算了
有一种做丙纶丝(用来织书包带之类的材料)的化纤设备,一般有8个圈绕头,即8台电机拖动,每个电机是400W,共用一台5.5k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通过8个接触器与8个马达分别连接,工作时这8个电机经常有通断动作,因为绕满一筒要换空筒但其它电机不能停。多台机器用质量较好的变频器使用二年了没问题

网友L:
不知你的具体用途,还有,你的   搅 拌  必须调速吗?或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B:
本楼已经20层了,还算热烈。这题目具有实际意义。起码通过大虾们的议论中,间接证实了1台变频器装置同时带动10台以上电机负载的实例是存在的。有实例即可证明他的技术可行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但是这种应用,需要有一定的专业(专家)应用技巧。比如:控制方式的选择,应用状态的选择,单台电机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比的配置选择,负载的均流问题、分断问题等等。概括的讲,这种应用有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也有一个应用场合的问题,并不具备普遍性。

网友M:
变频器一拖几十个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工厂就是这样做的,而且电机是一台一台起动的,但是一台电机起动后一定要过几秒后再起动另一台,不允许同时起动,这样起动电流就不大,变频器就不容易烧坏,控制电机是变频器后可以加接触器,变频器有输出时能切断负载。

网友N:
可以用啊!你要算下电流的2A*27*120%就可以了,不过要在每个电机上加过电流保护的,凡事总要试啊,不试永远不知道啊!

网友O:
请教搂主:你的27台电机对速度的要求?启动后电机的运转速度?27台电机是否有同时运行的时候?

网友P:
电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一定要匹配才行,不然就容易过热。

网友Q:
我觉得同时启动没有问题,反正变频器可以软起的

网友R:
看电机过载倍数是多少

网友S:
注意以下问题就可以了。
1.变频器输出时必须保证起码有一台以上的电机。
2.每台电机要有热保护。
3.要考虑到切入第27台电机是该电机的启动电流。也就是说变频器的容量要足够。

网友T(2005-08-10):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如果分时启动之后最终所有变频器都正常运行的话变频器的容量选择需要以所有电机的容量和作为选择依据,电流也一样;
希望大家多发一点这种帖子,大家共同提高,最好能有实例。

网友U:
这个方案其实不是很难,关键是硬件配置和一般的驱动不一样,参数设置也不一样!
我们有成功的范例,一台拖120台,可以单独启动,一起启动都可以的.
我的邮件  suns2000@163.com     有兴趣可以交流!

网友V:
方法可行,22KW变频器功率绝对不够,因27台750W电机的电流和绝对大于上述变频器,变频器的选择应以电流为准。

网友W:
按照7楼的说法。只能给丁频率直接启动了,没别的办法

网友X:
肯定是在工作频率下直接启动

网友Y:
可行
楼主想法可行

网友Z:
那么请问七楼的朋友:停机后的电机再启动时怎么办?是否直接启动?

网友Z:
对于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不论是同时启动、逐台启动也好都可以实现。
  我的方案是:给变频器加上一个假负载(保证变频器能够正常启动的最低负载),这样就可保证随时切除完成启动任务后的变频器;
  比如单台逐一启动时,待一台电机启动完成时,可通过接触器将启动完成的回路旁路,同时也切除变频器与此回路的联系,停变频器,选择另一待启动回路,继续完成启动任务。依次类推!
  对于多台电机同时启动,只要变频器选型正确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因为有假负载的存在,变频器在启动完成后,也可以无所顾忌的切除、停止变频器。
  假负载可以是电动机等,但不可太小,最小也要能够让变频器正常启动、运行。

网友Z:
当然,如果要启动的电机太大的话就不太合适了,这时所需的假负载也相应增大!但是假负载不可能太大,否则老板想吃鱿鱼了!呵呵

网友AA:
用一台变频器就行了。如有兴趣可以给我联系。www.lgjml727@163.com

网友AB:
有了见识

网友AC: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变频器容量大一点为好。但分别启动时需有一定时间间隔,
以免引起变频器过流。变频器后可加接触器。单台变频器可与plc配合控制多台电机。

网友AD:
我们做过一台变频器带4台电机,我想带27台电机应该可以,但我们在启动时先用主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然后采用另一台变频器启动另一台电机,启动后达到设定转速再将其接入主变频器运行,如此类推。这样做其实是两台变频器,一台是主运行变频器,一台是启动变频器,对电机来讲每台都是软启动,这样做就是麻烦一些。各位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E:
真长见识,谢了

网友AF(2005-09-09):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方案是可行的,大概的框架可以是PLC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切除,不过实现起来很复杂啊,呵呵.而且对变频器的容量与最大的电流有很大的要求,选择不能光看功率,功率肯定要够的,但是主要还是看电流了,因为每台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太大,变频器容易跳过电流,不过对带几十台的小电机来说,选择一台大功率的变频器还是经济与可行的.

网友AG:
设置
如何设置变频:1、看你的要求
                    2、设置你的额定电流值,可以先设置大点,再运行时在变频器中查看一下
                        电流,就可以了呀!
                    3、设置你的控制方式。
                  差不多了吧!

网友AH:
用一台大功率变频来同时控制多台小功率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选型的时候应按电机的额定输出电流来作为变频的选型指标而不是按功率的累积来算,同时要考虑到多台电机的启动电流要比单台电机电流要大,同时还要能承受部分电机单独启动的冲击,所以一定要留有足够的余量来保证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不然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AI:
参数调好应该可以的,

网友AJ:
51楼说的非常有道理,一言值千金!
一拖多非常容易坏变频器,如果不适当放大变频器的功率,时间一久必会修不应求!
在满足功率指标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电流指标!

网友AK(2005-10-15):
这个应该可行,我就0,75是这样用的.我用两台三菱11KW变频器拖动30多台电机0,37和0,75两种.电机热保一定要搞好.再用PLC控制接触器,我用了一年多效果不错.

.我

网友AL(2005-12-20):
一般情況下,一臺變頻器可以帶多個電機,也是操作說明書所明確的事情;同時也要求變頻器輸出端不充許加接接觸器,熱保護繼電器之類元件。
我曾經用一臺2.2Kw變頻器帶有5台0.37KW電機,並在每台電機前面加有接觸器,用到現在(有六、七年的時間)也沒有出現什麽問題。但至少要保證在變頻器有輸出的情況下至少有一臺電機與變頻器相連。不充許出現開路情況!

网友AM:
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分开调速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的整体调速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里的电机都很小,直接启动对电网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AN:
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各电机额定电流之和x1.1

网友AO:
一拖多的变频器的电流是全部电机的累计电流值还是什么?启动之后如果要单独调节某台电机是在变频器的参数里调的么?

网友AP(2006-02-17):
完全可以的,我们厂有8条窑炉传动,每条就是用一台A540-30KW拖26台1。1KW电机。同是启动,调速.不过负载不大,每台电机也就1.6A左右.输出也用了接触器,是用来转换工频的.但一般不用工频的,变频器坏了才用.还有就是我在调试的时候用过.在我们这行业也都这样用的多了.

网友AQ(2006-03-29):
一台变频器启动27台电机是可以,虽然我没有在现在调过,但是我设计过这样的图纸,其他出去调试也没有什么问题,选择变频器应该是0.75*27就是它的总功率,变频器选择的比它大一点就可以了。你说可以不可以用接触器,也是可以了。应为我们公司一直在用。你在问能不能一起开和分开开,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网友AR:
危险源点警示牌
危险源点位置 危险源点所在部门
易发事故类别 致害物 危险等级 编号
防范措施

网友AS(2006-05-03):
求购C3-100A交流接触器;日产

楼主(2006-08-15):
引用 网友O:
请教搂主:你的27台电机对速度的要求?启动后电机的运转速度?27台电机是否有同时运行的时候?
27台电机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AT(2007-06-15):
可以的 你把二十七台电机电流和功率计算一下 设置总电流和功率就好了 不过这二十七台电机的型号应该一致 没问题的

网友AU:
变频器选型要考虑容量,可以共用,但是要考虑单台电机的保护

网友AV(2007-10-04):
一拖多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就起不了作用了。其他应该没问题

网友AW(2007-11-27):
可以,,我们用过..

网友AX:
如果需要单独调节其中某台电机转速,请问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AY(2008-01-13):
去看看這 變頻器 網站..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AZ:
请问一下变频起中的IGBT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了啊

网友BA:
引用 网友AX:
如果需要单独调节其中某台电机转速,请问有什么方法么?
把它改为工频.否则没法.

1:一拖多是可以的,不过一拖27是不是有点太多了.你应该考虑到如果一台故障有可能导致其他26台都会停,这对生产有无影响.
2.一拖多,应该注意容量余量问题,有人说22KW,那是肯定不够的.余量太少.具体多少,你最好问变频器厂家.
3.变频器输出端可以加接触器,也可以在有输出时断开,不然加了也没意义.但同样要求变频器有很大的余量.
4.变频器电子热保护要设为无效,需单台另加热保护.但整定值要比不用变频时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