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3):
2004年高压电工复训资料
第一部分  运行技术
一,变压器调压分接头:
1,有载调压分接头——运行中调节电压
2,无载调压分接头——停电后调节电压

Ⅰ档:10500V
Ⅱ档;10000V         400V
Ⅲ档; 9500V              230V

①电压太高:  Ⅱ档    Ⅰ档  可降低20V
②电压太低:  Ⅱ档    Ⅲ档  可升高20V
*二,变压器的并联运行的条件
1,各台变压器接线组别必须相同。
2,各台变压器的一、二次侧额定电压(变比)相等。
3,各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百分数(或阻抗电压百分数)应该相等。最大容量与最小容量的比例不能超过3:1,且短路阻抗值不应超过10%。
三,巡视周期
*1,变压器正常运行情况下,巡视检查每天不少于三次。
2,在大风、大雾、大雪、雷雨后以及气候突变或特殊过负载等异常情况下,巡视次数应适当增加。
3,新投运或大修后在24小时内试运行期间应2小时巡视一次。
*四,高压断路器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停电运行。
1,有异常响声和发热严重时;2,少油断路器,喷油严重,油色变黑;3,真空断路器,发出咝咝声响;4,六氟化硫断路器气压一年之内下降超过0.04兆帕,即当气体密度继电器合跳闸闭锁装置发出信号时;5,开断一次超过断路器额定开断电流的短路故障;6,断路器开断故障电流超过表内规定次数:
设备名称(型号) 故障次数
10千伏真空开关 30
六氟化硫断路器 15
少油断路器 3至4次
*五,电压互感器
1,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二次侧不能短路。
2,电压互感器在正常情况下应按额定参数运行,一般不准超负载运行。
3,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接地,而且应只有一点接地。
六、示温蜡片
红  80 c°    如熔化,列为紧急缺陷
绿  70 c°    如熔化,列为重要缺陷
黄  60 c°
缺陷分类:
1.紧急缺陷:立即汇报上级,24小时内进行处理
2.重要缺陷:当天汇报,一周内处理
3.一般缺陷:列入缺陷记录簿,在一个检修周期内处理
七*、“五防一通”
防雨雪、火、汛、漏、小动物
良好的通风
第二部分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一,高压设备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由单人值班:
*1,室内高压设备的隔离室设有遮栏,遮栏高度在1.7米以上,安装牢固并加锁者。
2,室内高压开关的操作机构用墙或金属板与该开关隔离,或装有远方操作机构者。
 单人值班不得单独从事修理工作。
二,不论高压设备带电与否,值班人员不得单独移开或越过遮栏进行工作;若有必要移开遮栏时,必须有监护人在场,并符合表1得安全距离。
表1 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巡视中)
——无遮拦:
电压等级(KV) 10以下 20--35 44 60--110 154 220 330 500
安全距离(M) 0.70 1.00 1.20 1.50 2.00 3.00 4.00 5.00
二,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为:
 1,工作票制度    2,工作许可制度   3,现场站班会制度  4,工作监护制度  5,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四,同开一张工作票的条件;
1,同一电压 2,同一楼层 3,同时停、送电,4,不会触及带电导体时
五,停电拉闸操作必须按照: 开关—负荷侧刀闸—母线侧刀闸的顺序依次操作,送电合闸操作应按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防带负荷拉合刀闸。
六,工作票签发人的安全责任:
1,工作的必要性 2,工作是否安全 3,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 4, 所派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人员是否适当和足够,精神状态是否良好
七,工作负责人(监护人)的安全责任:
1,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2,结合实际进行安全思想教育 3,督促、监督工作人员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4,负责检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和值班员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现场实际 5,工作前对工作人员交待安全事项 6,工作班人员变动是否合适
*八,电网与用户的关系:
电力用户和电网之间不是象一般商品那样简单的买卖经济关系,而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又互相监督的紧密关系。在一个电力系统里,发、供、用必须接受统一指挥、统一调配,执行统一质量标准,接受统一的行业管理。
九,工作许可人的安全责任:
1,负责审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是否符合现场实际 2,工作现场布置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3,负责检查停电设备有无突然来电的危险 4,对工作票中所列内容即使发生很小疑问,也必须向工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作详细补充。
十,电网的安全目标
1, 大面积停电。
2, 大电网瓦解。
3, 主设备严重损坏。
4, 重大火灾。
十一,“两票三制”
两票:操作票、工作票;   三制:交接班制度、巡回检查制度、设备定期试验轮换制度;
*十二,电气倒闸操作步骤:
1,预布置和接受任务
2,核对摸拟图填写操作票(卡)
3,审核操作票
4,摸拟图预演
5,正式发令
6,现场操作、唱票复诵
7,检查设备
8,调整摸拟图
9,汇报完成
10,记录入簿
*十三,什么是习惯性违章?
所谓习惯性违章,系指固守旧有的不良作业传统和工作习惯,违反国家和上级有关规程制度,违反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违反本单位制定的现场规程、操作规程的违章作业、违章操作、违章指挥的行为。不论是否造成后果,统称为习惯性违章。
*十四,“三不放过”
1 事故原因不清楚 2 事故的责任者及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3  事故的防范措施不落实
*十五,“三不伤害”
1 ,不伤害自己  2,不伤害他人  3,不被他人伤害
十六,工作人员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检修)——有遮拦::
电压等级(KV) 10以下 20--35 44 60--110 154 220 330 500
安全距离(M) 0.35 0.60 0.90 1.50 2.00 3.00 4.00 5.00
十七,电气检修的安全措施:
1,停电
2,验电
3,装设短路接地线
4,悬挂标志牌和装设遮拦
*十八,电气设备:“五防”
1.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2.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3.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4.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十九,把ⅩⅩⅩⅩ出线从正母线供电改为付母线供电,但用户不停电:
1,合上ⅩⅩKV母联开关
2,检查ⅩⅩKV母线开关,确认合上位置
3,取下ⅩⅩKV母联开关控制熔丝
4,合上ⅩⅩⅩⅩ出线付母闸刀
5,检查ⅩⅩⅩⅩ出线付母闸刀,确认合上位置
6,拉开ⅩⅩⅩⅩ出线正母闸刀
7,检查ⅩⅩⅩⅩ出线正母闸刀,确认拉开位置
8,放上ⅩⅩKV母联开关控制熔丝
9,拉开ⅩⅩKV母联开关
10,检查ⅩⅩKV母线开关,确认拉开位置

第三部分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一,《条例》的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二,《条例》的保护对象:
第一,在电力设施的权属上,《条例》保护一切所有者的电力设施。第二,在电力设施存在的状态下,《条例》是既保护已建的,也保护在建的。当然也包括使用中的电力设施,即运行、抢修、和备用状态的。
三,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的职责:
 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对电力设施的保护负责监督、检查、指导和协调。
四,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指电力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
一般地区
电压等级 1——10KV 35——110KV 154——330KV 500KV
区域距离(米) 5 10 15 20
人口密集地区
电压等级 1KV以下 1—10KV 35KV 66—110KV 154—220KV 330KV 500KV
区域距离(米) 1 1.5 3 4 5 6 8.5

12月15日考试题目(部分)仅供参考
1, 变压器正常运行情况下,巡视检查每天不少于三次。
2, 变压器运行声响中夹有放电的“吱吱”声音时,可能是变压器的器身或套管发生表面局部放电。
3,变压器油枕的油位表一般标有—30℃、20℃、40℃三条线。
4,高压断路器工作电流不得大于其额定电流;最大工作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10%—15%。
5,六氟化硫断路器充气不应放在雾天和空气相对湿度大于80%情况下进行。
6,六氟化硫断路器气压下降至第二报警值时,密度继电器发出“断路器合跳闸闭锁”信号。这时运行人员应申请断路器停运。
7,真空断路器的真空度应保证在10-6Pa以上。
8,电流互感器发生开路后,若短路后,开路现象仍未消除,则可能是互感器本身接线端子或内部开路,此时应立即报告调度,将电流互感器退出运行后进行检修。
9,继电保护“三误”事故(即误整定,误接线,误校验或误碰)
10,地下电缆保护区,一般为线路两侧各0.75米处所形成的两平线内的区域。
11,未经许可,禁止在电力电缆沟内同时埋设其他管道。
12,包括上面复习资料的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