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3):
我在作项目的时候,发现好像不大一样,算了算电机的空载电流很小,可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却是60多安,?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怎么知道的?是变频器显示的?还是用检测工具量出的?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与电机相接属同一回路,同一回路的电流不可能不一样,你所说的不一样是因为测量差异罢了

楼主:
我已开始也觉得一样。可是空载的时候得电流却是很大,当满载的时候,就差不多能对应起来
我用的是安川电机,它有个参数是U1-03,

网友C:
学过基尔霍夫定律吗?节点的电流流入=电流流出。3楼的贴子加精华了,符合基尔霍夫定律准则。除非你在变频器的输出与电机的输入回路里加了旁路的元件。

解铃还需系铃人,此楼的问题答案只能由楼主自己解答了。这个需要你现场测试解决。

网友D:
空载时电流是不小,但输出电压却小多了。

网友E:
60A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F:
算的空载电流是在50HZ的情况下的,你测量时的电机频率是多少啊,会有差异的。

网友G:
变频器空载的时候电流是很小的1A左右,如果很大的话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负载的时候应该和额定电流一样的。

网友H(2005-08-10):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不是真有效值电流,因此,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不同的测试方法是不一样的,空载电流大可能是无功产生的,并不是有效值电流大

网友I: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各位朋友指点:
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工频时,它的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这是否意味着节能?

网友J:
变频器空载的时候的电流是比额定的时候大,因为电机的电压特性曲线是一条下降曲线。这个我在现场遇到过,空载电流大于额定。

网友K:
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时,电流也比不用变频器时大的多,我也很困惑。

网友L: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马达的输入电流是相同的,如果要测量电流大小,请使用具有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电表来测量,因通常变频器使用PWM方式控制,载波频率在12KHz左右(可选择参数进行调节),测量的差异不会太大

网友M:
同意8搂意见

网友N:
用啥表测的

网友O(2005-09-19):
变频器改变了功率因数,一般情况下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

网友P:
是用钳型表测的吧

网友Q(2008-11-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入端接有互感器和电流表,电机运行时,变频器的电流比输入端接有互感器和电流表大大约10倍.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R:
没有看明白,什么原因啊。
调试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网友S(2012-04-25):
就是有差异,也不会有那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