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422 通信协议

楼主(2004-12-23):
请问各位大侠:“RS485/R422 通信协议,通信距离可达到多少?”

网友A:
和网络的波特率,协议,布线,现场的干扰情况都有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2005-04-05):
2楼说的没错,速率在100kbps及以下时,RS485/R422的通信距离在1200米以上。大量的工程数据表明:我们的RS485/R422系列专用电缆是远程通信的可靠保证!
      免费提供各种电缆解决方案。

网友C:
速率在100kbps以下时,RS485/R422的通信距离1200米。

网友D:
上google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