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3):
我家正在装修,电线都是用pvc阻燃管埋在地板下。前天发现有个房间的地板(还没装修好,只是线管上一层薄薄的水泥)有个小孔,本想用水泥把它补好,但发现整个孔都呈黑色,觉得不对劲,便敲开水泥看一下。谁知一看被吓了一跳:里面并排的五条线管全部有明显烧焦的迹象,破口最长的有7公分,最小的也有4公分,至于里面的电线(并排的五根管中基本上均为强电线,中间一根里面是电脑和电话线)表皮都烧烂了,网线就都烧糊了粘在一起。后来发现那条路上很早前就没电了,只是没有在意,现在估计应该是这次事故造成的。我现在要重铺这段电线,但必须先找出原因以防再次发生,希望各位帮忙想想问题出在哪里。感激!

网友A:
电话线网线和强电线要分开,总开关要用漏电开关,关键是你购买要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不要买哪些假冒伪劣的产品.

楼主:
有分开,电线和弱点都是走不同的线管,当时就是为了避免信号干扰。至于我的材料都是到产品代理和大商场买的,质量绝对没问题。具体是:总电源开关与漏电开关(罗格朗);网线与电话线都是用安普的网线;至于电线,我忘了,不过记得是??电缆厂出的,质量应该也比较好。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拉线是,由于弯角或用力过猛,把在同一线管里得两条220v电线得表皮弄破了引起短路,但漏电开关有失灵不会跳闸,造成这次事故。

网友B:
建议扩大排查面,再说说故障部位是在中间还是拐角,什么地方使用过电锤,这很重要。

网友B:
再有,家用一般是空开,不是漏电开关啊,

楼主:
对是空开。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我家(30mA)的不会跳闸,但楼层的总开关跳了,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