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3):
哪里有详细介绍
请各位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 地线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应该是中性线,三相的地线好象都不进插座,第五线是中性线的接地,应该不直接进插座。单相的才地线进插座。

网友D:
那要看你设备是采用保护接地还是接零了.都可以的.

网友E:
什么最大的那个脚是接到的,但是如果你系统是接零的话就是接零。

网友F:
三项五线制分别有:U ,V,W,N,EP    看你怎么用,如果还需要用220V
的电就接N(即U,V,W,任意一项和N 组成220V电源),为了安全再另接一根地线。如不用220V电就接地线就OK了。

网友G:
三相五线制中,最上面应该是保护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相五线制中,最上面应该是保护接地
正确

网友I:
ok接地.上面脚是保命的!

网友J:
到商店找个实物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三相五线制中,最上面应该是保护接地
[/quote正确

网友L:
我认为,最上面应该是保护接地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相五线制中,最上面应该是保护接地
正确

网友N:
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O:
我也想学学

网友P:
上面的角是接地的。

网友Q:
插座上有接地的标致

网友R(2005-03-06):
是地线,上面有标志的

网友S:
同意二楼

网友T:
呵呵``接地接地`~~大家都说接地错不了了~~~

网友U:
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