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3):
我需要利用三菱PLC FX0S或FX1S编写一个判断频率的程序,输入频率范围大约0-3KHZ,频率是变化的,每次是从0开始逐渐增加,达到一个峰值后下降,峰值是未知的,但不超过3KHZ,需要在峰值的时候或峰值过后的瞬间输出一个控制用的开关量,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编程。

网友A:
用FNC56 SPD 脉冲密度指令
SPD X000 K1000 D0   D0的值就是频率。
可试试把采样时间K1000 改为100,10*D0作为频率会不会提高采样精度。

楼主:
关键是如何判断频率的峰值。FX1S支持这个指令的,而FX0S不支持。

网友A:
我想频率这么大,误差总是存在的!

楼主:
可以有误差,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B:
不可以用PLS指令吗?

楼主:
PLS是上升沿啊

网友B:
那用下降沿触发呢?

楼主:
PLSR 指令是输出用的,我需要一个相反的功能,既如果输入端子输入一个由低到高的频率信号,如何取得其峰值,或峰值下降的瞬间也行.

楼主:
信号是一个频率量,不是取得某个脉冲的上升或下降沿,而是判断频率的变化.

楼主:
|     |   |  |  | |||||| |  |  |   |     |
                      ^
                       |
如何判断这个点?频率的峰值。

网友A:
有没有试一下呀

网友A:
今天仔细一看,我还是误解了楼主的意思!你并不想知道频率是多大,只是要在峰值时给个信号对吗。
1。把脉冲分为两路,用两个高速计数器对其记数,记数K设小点,计数器每次达到K便INC D0(D10) ,K倍的D0和D10便是采集的脉冲数。
2。第二个高速计数器在第一个的基础上延时一会再记数,但还是让他们记数的总时间相等,然后对D0 和D10进行比较,刚开始D0小于D10,当输入脉冲下降时,D0就会大于D10,记数总时间越短,就越精确。
这只是理论,不知能不能实现。

网友B:
本人提供一个思路,仅做参考。用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配合时钟脉冲捕捉周期,然后用比较指令将相邻的时间比教。当然要用2组比较程序。当到最大/最小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