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4):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三菱E500变频器,错误显示为E7。并伴随风扇间歇起停。请问如何处理。
EMAIL:cm0221@sina.com

网友A:
看一下资料,风扇是接在内部的断电器上,如果有故障肯定会这样,你再仔细分析一下:
1、缺相
2、过负荷
3、短路
4、过电流
5、有异物落入
6、参数设定不正常
7、有时启动力矩不够
8、+/-速时间不够
9、内部电路故障

网友B:
请你看看频器手册P146页,E6 E7是内置CPU通信故障指示。得与代理联系

楼主:
变频器交替显示Err和E7。并伴随风扇的间歇启停。参数无法设定或更改(在错误显示交替过程中,无时间进行设定)。
  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C:
风扇间歇起停可能是开关电源部分有短路现象,E540-3.7K以下的几乎不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