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4):
FX2-64,6个模拟量输入,不输出,应该扩展几个模块,一个模块有几个输入点??

网友A:
FX2系列用的模拟输入量好像只有FX2-4AD的型号,有4路输入,所以你需要2个;

网友B(2005-06-01):
二个模块,FX4AD和FX2AD,就刚好六个

网友C:
FX2AD和FX4AD编程方法不同,要统一的话还是用2个4AD比较好
考虑价格的话用3个2AD,考虑空间用一个4AD和一个2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