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4):
各位同行:
本人遇到这样一个项目:有一被检测设备一端接直流电动机,另一端接直流发电机(直流电机和发电机都配有直流调速器),当直流电机旋转时,被检测设备和直流发电机一起跟着转动,现要求直流调速器能把直流发电机产生的电能逆变回电网,并且要求能通过外部给定控制直流发电机的速度或转矩。我想问一下,发电机这头在逆时,发电机的速度或转矩给定能随时改吗?查过一些资料,上面讲的发电机的速度或电流给定在旋转时是固定的,在停机后才改。有谁做过这类的项目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不懂,但我也很想知道,哪位高手来说说。

网友B:
楼主想干什么呀?中间连接的被检测的东西是什么呀?能说出来吗?

网友C:
没有看明白

楼主:
任工,中间联的是汽车上的联接轴和齿轮箱之类的东西,主要检测它们效率。现在要用直流发电机模仿汽车开动时负载,比如上坡或下坡时的负载,因此要求直流发电机可控(速度或电流给定),并且要反馈直流发电机产生的电能。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子呀。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就是专门从事你说的这种样子的东西的研发与生产的。是专业生产单位。有兴趣合作吗?是不是需要我的有偿技术服务?嘻嘻。

我是从事电力测功机的专业生产与研发单位。

楼主:
任工,我这下是问对人了。现在我们设备全在现场了,但有源逆变这个问题还未解决,由于以前没调过这种的,看书说的也危险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在调试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B:
能告诉我,你的设备是那里做的吗?描述一下系统结构吧。

楼主:
任工,我们主要做的是传动部分,被试件的数据采集及显示(上位机)是由另一个公司做的。
系统是这样的:试验台一头有一台直流电机,另一头是一台直流发电机,中间是被试件。当直流电机启动转动时,带动被试件转,被试件带动又带动直流发电机转。此时负载都是机械损耗。我们要测试的被试件是车子中齿轮箱和传动轴,我们把直流电机可以理解为汽车中的发动机,直流发电机被要用来模仿汽车上坡、下坡等等时的负载。此时发电机一直处于被拖动状态,现在要求把直流发电机发出来的电通过直流调速器返回电网。任工,调试过这种有源逆变的项目吗?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呀。告诉我做电控的公司是谁呀?控制器选用的是谁家的产品?西门子的吗?还是别的。

你说的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是什么太好的方案,恐怕是资金问题吧,其实,做变速箱试验台,采用交流的方案是最好的。只是太贵了。但是他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D:
这任工怎么卖关子啊,知道就说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任工怎么卖关子啊,知道就说声的,。。。
嗨,你是谁呀?我卖什么官司?你想让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呀。直流的装置、系统,两电机一个电动另一个发电,往电网反馈,这个很传统很成熟的技术,让我说什么?你去过电机制造厂吗?电机的出厂试验,都是这么做的,会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