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三角?

楼主(2004-12-24):
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星型的相电压电流和线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三角形的相电压电流和线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以及星型和三角形之间的关系。还有电机的的功率和电压电流公式?

网友A:
这不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要去翻书,我看还是下面的人来答吧.

网友B:
P=1.732*I*U*a*b(a是电机的效率,b是功率因数),

网友C:
星形:I线=I相,U线=1。732U相
三角形:U线=U相,I线=1。732I相
无论星形或三角形均有P=1。732*U线*I线

网友D(2005-12-08):
星压3,角流3

网友E:
4楼的写的很清楚了,一样的计算不用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