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大家好!

      我是刚刚接触PLC的,在此问一个很菜的问题。请问PLC的电池要多久更换一次?我公司的两套供水设备(西门子S7_200 CPU214加EM235扩展模块)是98年投入运行的,电池至今一直未更换过(我也是刚刚进入这家公司的),现在考虑更换电池。我知道更换电池时不能断电,但是由于电池使用时间太久,程序又被加密不能备份,所以我担心断电后程序会丢失,不敢贸然行事,想自己编程以备不测。

一套系统用于工厂生活供水,由西门子S7_200(CPU214)加EM235扩展模块和富士变频器组成,控制三台水泵。根据我的观察,通常仅一台变频运行(例如一号),如果用水高峰期则一号泵转为工频运行,二号泵变频运行,另一台为备用。两天后正常情况下二号泵变频运行,如果压力不够则二号泵工频运行,三号泵变频运行,一号泵备用。依次循环以保证机械磨损均匀。系统压力的采集使用的是一个远传压力表,将系统压力信号输入到EM235,经PLC处理后由EM235的V0端输入到变频器。不知道EM235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如何将远传压力表采集到的电压信号转化为另一个电压信号输入到变频器,这在程序上怎么实现的。

另一套系统是和来控制消防水泵的,也是CPU214加EM235,不带变频器,根据系统的压力控制5台水泵(两台小的)的起动。正常时系统压力应在5--8公斤,当远传压力表采集的数据低于5公斤时,一号泵运行,一段时间后若系统还没达到8公斤,则二号泵投入运行,依次类推,直到压力达到8公斤后,全部停止。由于本人对EM235从未接触过,不知道它是如何采集信号的,例如当远传压力表(不可调)显示5公斤的时候,PLC里面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EM235的应用实例,大家能否编一段小程序供小弟参考?恳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小弟将不胜感激!!!

E-mail:   jacklee888@163.com

网友A:
这种学习精神不错,可惜我也不懂。帮你顶了

网友B(2005-02-19):
是采集模拟信号用的,外部模拟信号的变换你就看程序是怎么实现的就好了,说明书有啊

网友C(2005-04-24):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和你例一所说的一样,做恒水位供水。在实际调试的时候很烦人,在仿真运行没问题,但在实现运行的时候还没到设定值时,它就启动了二号水泵;且在一工一变的时候,变频已到了0HZ(万用表测得输入到EM235的模似模块为0mA)低于设定值,但PLC没分一工。此时应为单台变频才对
这是为什么?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