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我装的是ProPBWin C-Package01,想打开一个文件。他却提示我无法打开主要信息。我装的是XP,而我在台式机上去可以打开,我台式机是2000的。莫非和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A:
安装完ProPB后在文件夹内可以找到名为“Rebuild”的软件
( [开始]--[程序]--[Pro-face]内也可找到该软件 )
将工程文件通过该软件Rebulid一下
再打开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啊!我试下,不行的话再请教!

楼主:
果然不行  求高手!

网友B:
如果只是打不开某个文件,证明是此文件已破坏,如果所有都打不开,证明软件已破坏.

与系统无关,我用的就是XP

不如你把它显示的信息原文抄下来,或许有人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C:
有沒有介紹proface軟體的檔案呀~~
有沒有人知道那裡有呢??
最好是中文的~~
英文的~~讀起來有點累~~

网友D(2005-02-14):
引用 楼主:
我装的是ProPBWin C-Package01,想打开一个文件。他却提示我无法打开主要信息。我装的是XP,而我在台式机上去可以打开,我台式机是2000的。莫非和操作系统有关??

应该是基本画面内容或是分页名称都是用繁体中文制作,您用简体中文电脑有时可能会无法开启此程式,您用XP的话可至控制台,将语系选项设定为繁体中文,他会要求重新开机,重新开机后,再开启此档案就应该能开启了喔

网友E(2005-05-08):
我的文件全是繁体的内容和分页也全是繁体系统也是XP但全能打开呀。在排除XP系统本身的故障外我想你重装一下或换一个高点的版本看看,低版本软件开高版本编的文件有些会打不开的

网友F:
用WIN9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