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本人第一次使用CJ1的产品,PLC在刚刚投入使用10天,就出现了16点输出模块输出点短路现象,具体情况如下:24V拖一中间继电器,已经有两点出现短路故障,还有一路短路现象出现过两次,但现在正常.在温度在0度左右的时候,PLC工作有不稳定现象,经过1个小时工作之后,PLC工作不稳定现象消失.
有没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希望大家提供好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A:
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接线是不是和CJ1的接线方式相同,另外在0度工作是因为温度太低的原因,过一会儿PLC的温度上升到了符合工作的温度就会稳定的。(另外请尽量不要让PLC在低温下工作)。

楼主:
接线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我选用的是继电器型输出,又是24V负载供电,只拖一个中间继电器,  OMRON其它规格的PLC,从没有碰到以上现象,环境问题在-10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是不是CJ1的本身质量不行,

网友B:
估计是你运气不好,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