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4-12-25):
我厂刚进口了四台E+H电磁感应流量计,在低流量时,无法显示流量 ,请教!
非常感谢!!!!
wyh65824@163.com

网友A:
找E+H公司,量程选择有问题.可能量程范围选择过大.还有一种可能,你提供的测量量程,不适合选择这种流量计.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B:
电磁流量计有很宽的量程范围,其流量下限比同口径的其它形式的流量计要低的多,低流量检测不到,可考虑用超声波流量计测量管道的实际流量,如果能测量到比较稳定的流量,肯定是流量计本身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