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我有一台F930触摸屏无显示,经检查属电源板有问题,发现输入1A保险烧开,开关管C4331击穿,更换开关管和保险,一上电,现象依旧,求大师指点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还是拿到三菱维修站去吧.不过你已经很强了...

网友B:
F930用的是DC24V电源,可能你接入了交流电源进去了;

网友C:
我的GT01也是呀,保险和一棵几十个脚的IC
都烧了,换上去后里面参数能改了,可就是不能通信

楼主:
接的是24V,但是自从开关管烧了一次后此现象就重复。
查周围电路没发现异常,肯求高手帮忙!

网友D(2006-03-07):
           烧开关管的原因是
          负载有短路主要检查开关变压器到负载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还有负载有不有短路  的地方

网友D:
           烧开关管的原因是
          负载有短路主要检查开关变压器到负载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还有负载有不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