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急

楼主(2004-12-25):
本人是公司一职员,近来车间内干燥炉出现故障(可能以前就有,一直没发现),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相差太大,暂时只有调节补偿来达到所需温度,,可恢复室温时显示零下,很是为难,请教各位大虾问题出在哪里?
控制器:AI-708
传感器:pt100

网友A:
检查控制器设定是否正确;室温下用万用表检查热电阻阻值是否正常;校验控制器。

网友B:
应该是传感器有问题。换一个试试看。。。PT100容易出问题。温度表里的传感器型号参数(Lnp)设定是否与传感器品配

网友C:
首先,用电阻箱校验一下显示表,排除它的故障;第二,更换一个热电阻,看是否正常;
第三,看热电阻的安装是否正确,一个是位置,另一个是深度;第四,若热电阻与显示表的距离较远,必须是三线制或四线制。一般说来,解决以上问题,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D:
首先要先用电阻箱按90温标检定一下你的温度仪表的误差,然后在检定一下你的热电阻,如果没有条件检定的话可以更换一跟热电阻接上看在室温下是否准确,一般不是仪表就是热电阻问题了!依我的经验很可能是仪表问题

网友E:
"首先,用电阻箱校验一下显示表,排除它的故障;第二,更换一个热电阻,看是否正常;
第三,看热电阻的安装是否正确,一个是位置,另一个是深度;第四,若热电阻与显示表的距离较远,必须是三线制或四线制。一般说来,解决以上问题,就完全可以了。"同意!

网友F:
用信号发生器检测一下!输入标准信号1
如有两套设备,互相对调试一下!

网友G(2005-01-24):
温度调节能适用用热电偶吗?若能就换热电偶试试看,因为使用热电偶的温度调节器一般有内在温度补偿,而PT 100就没有
有只虫,不小心成了琥珀
冰冻了几个世纪~~~~~~~~~
风里来,雨里去,
没哭过,它说:
命运,自己摆平!

网友H(2008-06-16):
用标准电阻箱从热电阻接线端子处检测一下显示仪表在各个阻值下显示值是否与理论值一致,若一致就考虑电阻芯子问题或者是取样点不典型或者安装未按要求。

网友I:
换个热电阻看下情况,PT100要接三线制,要从探头那边引线,不要在表上直接短接

网友J:
要确定pt100传感器是好的,仪表内部的参数SN要设定=21,就能显示正常。在导线连接的地方要干净,不能有氧化的问题。热电阻的安装是否正确,一个是位置,另一个是深度;必须是三线制。一般说来,解决以上问题,就完全可以了。还有问题来电话宇电免费800858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