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程序中为什么需上升延指令?
如简短例子:
NETWORK 2       //机械手下降到位,停止下降并启动夹紧控制
LD     Q0.0                         //下降中,Q0.0=1
A      I0.6                         //左位,I0.6 =1
A      I0.5                         //下降到位,I0.5 =1
EU                                  //上升延有效
R      Q0.0, 1                      //停止下降,Q0.0=0
S      Q0.4, 1                      //开始夹紧,Q0.4=1
上升延指令EU为什么要用?可省?
请各位前辈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去掉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当然有用啦。
不能省吧。
看看S7-200的系统手册即可。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机械手下降到位有一定时间, I0.5接近开关状态由0到1的过程,所以加下降延。不知对否??请指教!!

网友B:
我想不对。
R,S,只要一个脉冲它就动作,为了保证它下一次的正常S,R,所以用一个脉冲指令。

上升延和下降延作用一样的,只是一个用在开的过程中(如下降到位,位置开关必开),一个用在关的过程中。

说不清楚,不知对否?

网友C:
这里加不加都行

网友D:
感觉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写的程序基本尽量避免使用上升沿与下降沿,总感觉不太对劲,因我遇到过一些问题当我把这此指令删除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以上是个人观点,不知是不是我使用中有不当之处,但我只要一删就没事了,这个指令我现在很少再用了。一般都用R,S了。

网友E:
可以不用。

网友B:
楼上各位,为什么可以不用呢?
它一般怎么用呢?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才非用它不可呢?

网友F: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指的在一个循环扫描周期内RLO出现由0到1或由1到0的变化而使输出状态置1的指令。也就是说如果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内输入端状态未发生改变,那么输出也将置0。具体可以查看帮助文件啊。。

网友G(2005-09-18):
不能省的。

网友H:
关键要结合你的上下文的程序,因为用了RESET和SET指令,在这里好想可以去掉,但可能回影响程序别的地方!

网友I:
当然不可省,你联系其它部分看一下,也许他这样写是为了不影响下次的启动后其它动作的执行

网友J:
我想加不加一样

网友K:
12楼说得很好啊,什么一定要不要的,你的机械手安不安全啊.上面的更厉害了.

网友L(2005-11-14):
在次用步用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