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前天我用一台变频器来改造注塑机,现在碰到了干扰的问题,竟然干扰到了注塑机上的三星电脑板,在顶针动作时没有动作,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后,虽然好了很多,但还是时不时的要出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把注塑机的接地接好反而更加不行了,不知道哪位朋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干扰的办法。我现在主要是加了一些磁环和变频器的接地。救救我了!!!

网友A:
新手吧?久经“沙场”的人不会对你的问题感到惊讶的。常有的事。

提示:你的控制信号线与外壳有“碰壳”现象。用万用表仔细检查信号线对外壳的电阻,就可找到故障点的。

楼主:
是啊 ,你说的应该不大可能哦,我们的信号线是屏蔽线,如果真的是如你所说,我想我所连接的信号线的三极管应该马上就会击穿,你说呢,我所接的是注塑机是的0--1A的电流信号。可否再和我说的详细点。但现在的关键是,经过了努力后,也能坚持半个小时,就会来那么一次。还请指教。

网友A:
嘻嘻,好呀,你还敢犟嘴。你检测了吗?就在这里叨叨。还是检测去吧。

你以为屏蔽线就不会出现碰壳问题了?恰恰相反,屏蔽线最容易出现“碰壳”。尤其是国产的屏蔽线。知道怎么碰的壳吗?就是屏蔽层的金属丝刺到信号线里面去了。那也别动,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用万用表一头杵在机壳上,另一头去测量各个信号线的电阻。然后,找到故障点,再去处理。如果确实通过测量以后,确认了信号线、控制电源、参考地(所有的弱电电缆线)没有碰壳,那么接地就不会出现比不接地还糟糕的问题。

另外,你的变频器的品牌?电网与变频器之间还串接了什么东西了?如果能给一张现场的接线框图参考,就更好了。

网友B:
请问,微机每隔一段时间黑屏,什么原因?

楼主:
那好啊,我今天是要试试了,可是我当时接这台机的时候,我的信号线的屏蔽层并没有接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干扰,之后我才想到是不是我接一下地是不是可以改善一下。还请再次指教。

网友C:
任工,早点没有看到这个帖子呀,害我查这么久的“碰壳”

网友D:
我曾经在珊星公司工作,他们有自己的专用电脑,专用变频器我,也知产道其内部的D/A接口,他们的接地是分开的,不能在一起,具体看要求!!

网友A:
关于接地,关于传动系统中的EMC(这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我认为西门子的传动手册里,讲得很细。但是往往都被现场安装调试的人忽略。比如说,信号线的屏蔽接地,开关量与模拟量的接法就有区别。有些讲究是要注意的。

我碰到的问题,接地比不接地还坏,90%的原因是因为某一个信号(弱电线)碰壳了。EMC准则的许多内容与接地有关,这是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如果现场有与准则相驳之处,那必有其他原因,而不是准则错了。准则还是要相信的。

网友E:
kdrjl,你好!关于“开关量与模拟量的接法就有区别”能讲讲吗?谢谢!

网友F:
你能确认你的“地”是干净的吗?我经常再现场被“地线”迫害。很多时候,干扰是从“地线”串过来的。

楼主:
我昨天是检查过了,应该与地线没关系的,因为注塑机的整体没有接地,而我们的变频器接地也是没有接,但是加了任个磁环后还是没多大的作用,信号线也换了一根,真的没办法。

网友G:
你把模拟量的接地与接大地分开了吗?如果注塑机整体接地不好,那样最好不要把模拟量的地 接在一起!

网友A:
呵呵,这里开始热闹了。挺好的。

关于接地的方法都是公开的文件,为什么不自己去搜集?非让我在这里“捅漏窗户纸”?

提示:在GOOGLE上点击EMC查找,会有许多的相关信息的。

网友H:
楼上的什么叫“捅漏窗户纸”?那么多的星星了,耐心一点说清楚一点可不可以呀?

网友I:
EMC要是说起来要一大堆,你想累死人啊!

楼主:
其实我做了这么多的注塑机的改造,一般的注塑厂很少一部分的塑机会接上地,而且我也很少将信号线的屏蔽层接上地,也就是放在一边不去管它,只有发生了干扰才想到各中情况的接地,而这一台是发生了干扰后才想到许多的接地,反而更加不好了,现在确实想了很多办法,想想后明天是不是再加一个直流电抗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网友J:
呵呵,加电抗器是好办法啊。
我以前的设备都是交流电抗器,然后将屏蔽层接变频器外壳,效果很不错。

楼主:
是吗?可是我没有交流电抗器,只有一个直流电抗器,上面标的是37KW的,只要两个端子,我以前没用过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用在直流上,也就是直流母线上,还请指教。

楼主:
怎么了 ,没人能教教我吗?  我用的是电抗器可以串在直流母线上吗? 可不可以起到好的好的效果呢?

网友K:
接地应该是这样子
变频器          机床    ...
  |                  |        |
   ---------------------------------||地
不能是
变频器          机床    ...
  |                  |        |
   -----------------------------
             |
            ==地
就是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L:
楼主,我赞同kdrji的说法,接地会更差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你可以去试试改变一下载波频率,把载波频率提高一点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M:
量量接地点和零线之间是否有电压,有电压说明接地点不是等电位,将每个设备的接地点用导线连到接地点上,变频器的接地线要比规定的提高一级.
将模拟量的直流电源从住电源上取电源,之间加滤波器.最好离变频器远些.
干扰是多方面的,比如接地点不等电位,电机绝缘不好,等等.
改造项目更为突出,熟话说没病不死人,得耐心的排查.

网友N(2006-03-06):
在发电机的转子侧接个EMC有什么作用?

网友O:
主楼可能接的不是地,而是厂房钢构。

网友P(2007-08-27):
关于接地后干扰情况会更严重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主要是由于干扰信号本身就是来自地线。
我就碰到过一次,两个不同品牌的(具体品牌就不说了)变频器和PLC通讯,两者的内部设计的噪音对策设计不一样。
通常IC设计的时候,噪音对策通常有三种思路,1是远离干扰信号源,2是电容接地,3是光电隔离。
我碰到的这个变频器内部通讯线路板直接接地,板子采用的是远离干扰信号源的设计。PLC是采用电容接地的设计,这个时候两者不接地,没有问题。接地线接上之后,变频器的干扰就通过地线,而且一般这个干扰值远超过PLC的接地电容的吸收能力,就会直接爬到通信线路上了。通过示波器看,干扰对比很明显。
此种情况,PLC放弃接地。不允许的话,在接地线上串电容,随便什么类型的,具体大小摸索,我的情况是kpF级别。

网友Q: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一台PLC带了四十几台变频器,分成四个电柜装的.其中第一二个电柜放在一起,三四个在一起离前面的约有三十米左右.PLC在第一个柜子里.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第二个柜子里的变频器信号不稳定外其它的都挺好的.第二个柜子里放了十二台变频器.频率在3.7到5.5KW之间.开始是控制起停都不是很好.有的动了有的没反应.后来我把载波频率调了下.现在起停都还可以了,只是在加减速的时候就变得不同步了.有些速度可以改变有些不能,可是等跳过某一段频率的时候它又跟上了.这个频率也不一定是哪一段可能是几HZ里的,也可能是十几的.真是急死人了.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R:
你电源是三相5线还是三相4线,就是零线和地线是不是同一根线

网友S:
接地是一方面哦,另外没别的原因了吗为什么中是考虑接地的原因呢

网友T:
好啊又学一手啊     顶一下

网友U:
你有msn ? paiyuchih@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