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还是学习阶段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电机怎么启动?直流电动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主要部件:传感器+计数器

网友B:
需要有传感器和电机编码器,当刚加电时,需要有门的行程检测,并将门的行程保存,当传感器动作时,门开启,到底最大开门位置时停止,延时一段时间关闭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
很希望得到一些好的这方面的书籍,那位前辈有没有好的电子书网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