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5):
各位高手:
   小弟需要一种电机,转动方向变换频率大约70-100Hz,正转和反转只需0.25圈,精度要求高,功率大约在100瓦以内,请前辈们推荐一款电机,类型不限,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电磁铁算了。频率绝对可以精确。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呀?反应的过来吗?70-100Hz?加上惯量并要90度的转角摆动?很难想象呀。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呢?

楼主:
我听说有一种交流伺服电机可以,但不知具体型号,请大家帮助!转动角度可以更小,正反转3:1左右,主要要求频率。

网友C:
目前来看只有伺服电机了,能达到精确控制的,不过我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

网友D:
晕啊,方向改变频率要70~100Hz,什么电机啊,石英装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