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水器问题

楼主(2004-12-26):
想问一下强排式热水器的电源插座里没有地线怎么办,如果就这样使用行否??

网友A:
当然可以用,
只是安全第一,还是要地线的。

这个方法可以吗,请高手指正:在插座中把零线也接到地线端子上。
如零线断线,外壳可能有电.

楼主:
我也知道可用,就是要问是否安全!你说的没错,接零线太危险了

网友B:
没有地线漏电断路器不起作用安全是个问题最好不用或是走明线

楼主:
不是吧,我以为只是怕雷击,想不到漏电开关也会不起作用!请问你指的走明线是怎么的个走法??

网友C(2006-07-11):
用是可以用的,就是没有了一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