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匹配问题

楼主(2004-12-26):
有一台  6  极电机,1.5KW,额定电流为  4.4A
想用  MM4  1.5KW  的变频器,查手册发现其最大输出电流为  4A, 我是应该先更大一号的变频器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很幼稚、可爱。不要笑,是真的。太天真了。

功率和电流两个电机的重要参数,以哪一个作为做主要的依据去与变频器配套呢?当然是电流了。选则适配的电机与变频器,首先是电压等级的适配,然后是电流的适配,功率不是主要。因为相同功率的电机,极对数不一样,额定电流就不一样。极对数越大,额定电流也越大。此时就不要看功率了(尽管他们的功率一样)。

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楼主: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 MM4  2.2KW 最大输出电流有 5.9A,我深得太浪费了
在另一台机器上有台负载差不多的1.5KW的4极电机,上午仔细测试各种情况,最大电流不超过3A,所以我决定还是用 1.5KW  的变频器

另外,请问题版主,初级的问题就不能问么、为什么初级的问题就觉得好笑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很幼稚、可爱。不要笑,是真的。太天真了"没有人天生就会啥除了基本的生理要求,这样的话有点不尊重任还打击人 的积极性,作老师可没这样的,问题吗啥都有你想回答就答不答就算完!不是?

网友A:
呵呵,不爱听了。这才到哪呀,就受不了了。能做大事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这点逆耳的话都受不了了,还谈什么逆境吗?没戏。

别管是谁,都有喜怒哀乐不是?都是人呀。再有涵养也会发脾气的。如果你的老师对你从来都没有发过火,那说明你的老师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没把你当会事,只有发过火的教训你,才真的把你当回事了。这一点你想过吗?

所以回复你的贴子,说明还是关注你的。你不是在西门子发了同样的贴子吗?结果有人告诉你可以不考虑电流。我看了以后,很为你着急的,这是误导。变频器与电机匹配,首先是看电压等级,随后就是电流。功率仅仅是参考。真没办法,好心没好报呀。嘻嘻。

网友B:
好家伙,我的本家真的要当老师吗?那以后有问题我看要问你了,哈哈.那好你先给我点omron的学习资料吧,保证在几个月后就可以编个图你看如何?为啥你几个关于静止转距的值的问题没有回音?资料吗,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renlanzhao@yahoo.com.cn先行谢过任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