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通讯

楼主(2004-12-26):
各位高手:
     我是一名刚刚学习PLC的新手,所用的PLC为台达产品,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我想通过modbus协议读取PLC D10、D11中的数据,从“串口调试助手”程序中发送了
     : 01 03 10 0A 00 02 20 CR LF
通讯格式设为:9600,7,N,2 STX: ":",ETX1: "CR" ,  ETS2: "LF"。 即 D1120=H788
但从接受窗口中收不到任何数据,不知是何原因?是否在PLC还得使用RS指令?
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问一下,CR LF 这是什么意思,你就直接发这个出去的吗,在说你的这段协议码中的长度都不对!另。你用的pLC什么型号,抱歉,我只对西门子的PLC熟!

楼主:
CR,LF 是回车换行的意思。

网友A:
1,你需要发送的数据是“01 03 10 0A 00 02 20 ”,那么站号是1号站,确认你设定的从站站号
2,你现在使用的是垂直校验,确认你的plc使用的也是这种校验方式,现在大多数都使用crc校验的。
如果这些都对,那就算数据不对,总该有个反应的!
祝你好运!

网友B:
那我想问的是:D或者M,Y的地址怎莫找,在对编程口通讯时,0105好象是Y1,其他的是什么,请给小弟点意见.

网友C:
校验和好象不对。
我算是DF。
个人看法。仅仅做参考
: 01 03 10 0A 00 02 DF CR LF
还有所有数据应该是字符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