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4-12-26):
rack应该翻译成机架吧 ,机架和导轨是同样的东东吗?
如果不是,导轨的英文名字是?
赐教啊,大家!

网友A:
应该是DIN吧~~~书里面看到过。

楼主:
但我用OMRON的PLC 好像没有看到机架啊,如果没记错,CPU和模块都插在导轨上的吧

网友B:
以OMRON为例:
rack:机架,就是基板,或者说是底板
socket:插槽,就是rack上的槽。有些模块就是插在这里,比如C200H系列的。
DIN是安装导轨的一种,CQM1等直接安装在DIN导轨上的。

网友C(2006-01-31):
s7300和s7400的rack的含义是不同的

网友D:
组态里面都叫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