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

楼主(2004-12-26):
我在调试PLC时,用手持编程器多次连续强制置位某一个输出点时发现PERIPHERAL口附近突然冒烟,手持编程器出现两横线,PLC的输入点有反应(原来输入点灯亮的还是亮.).当我关掉电源后,再重新上电,PLC只有电源灯亮,其他无反应(即运行灯\输入点应该亮的灯都不亮).
连接上手持编程器还是出现两条横线.

网友A: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两条横线,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根据你的介绍,应该是连PLC也出故障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还有别的host  link口的话,建议用电脑联机看看是什么故障。
外设口冒烟应该是短路引起。
希望有进一步的消息。

网友B:
如果手持编程器出现两条横线,说明手编器只从PLC上得到电源,并没有与PLC的存储器通讯;
外设口冒烟肯定通讯口会烧毁,不知你用的是OMRON的哪款PLC?

楼主:
短路是应该不会的,因为我已经调试了好一会了才出现的.我使用的是CPM1A.
还有就是我已经上电大概2个小时了.
我明天还会继续搞它,会把详细情况告之.望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C:
好严重的问题。祝你好运

楼主:
我今天重新换了一个PLC,接线没有改变,调试成功了!
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坏的那个PLC,不好意思!
不过,我们老大说可能是用的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