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N{049}问题

楼主(2004-12-26):
请教 ,其功能使用方法?请举例说明。

网友A:
找找前几天的帖子。

网友B:
程序前加:
LD   AR1001
FUN(49)  0000
            0000
          #1111   ( 密码 1111  )

然后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C:
该指令用于加密,使用方法参见3楼。主要用于CPM,CQM,C200H系列的PLC

网友D:
程序前加:
LD   AR1002
FUN(49)  0000
            0000
          #1111   ( 密码 1111  )

然后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加密部分程序,好象OMRON的技术支持网站有类似的解决方法,密码遗忘后的清除方法参考他的说明

网友E:
fun49是个系统参数命令!正规途径的资料非常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