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6):
请教。
我在用modbus协议做和变频器通讯时。
asc2校验和有超出两位的情况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要看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因为每一个牌子的变频器都自己的通讯协议。你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就要找对应的通讯协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