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与松下FP0的通信

楼主(2004-12-26):
各位好:
   本人最近在搞VB 与松下FP0的通信,不知哪位有FPO的通信协义。
   本人信箱:roger4867@sina .com
   虽然FPO没有专门的RS232接口,但它的编程口是RS232的,我想能行吧。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我也正想搞这个,我这里有FP0的通信程序,VB我不太熟,希望一起交流!

网友B(2005-03-21):
FP0有带RS232通讯端口的,数字后面加C的就有。比如FP0C16CT就有。FP016T就没有

网友C:
FP PLC OPEN PROTOCOL MEWTOCOL

The programming port of all the FP PLC’s support OPEN MEWTOCOL-COM.   This is very useful when you want to monitor PLC values/bits or to set PLC values or bits via your COMPUTER. You can use any language such as Basic, C, Pascal, Assembler or even if other suppliers of PLCs can send ASCII strings, they can talk to our PLCs to exchange data.
* DDE is also available to monitor or set data on MS Excel, Intouch, Intellution or any software applicable to DDE.

MEWTOCOL format
Master/Slave communication(Half duplex communication)*4
ASCII strings (One frame is up to 118 characters.)*5

19200 bps (or 9600 bps *1 *3 )
8 bit data length (or 7 bit *2 *3 )
1 stop bit fixed *3
Odd parity fixed *3
Cr (Carriage Return) fixed *3
*1   Dip switch configurable, located next to programming port for FP1, FPM, FP3, FP10SH. For FP0 it is software configurable.   The default for FP0 is 9600bps.
*2   Configurable in PLC system register through the programming software
(NPST-GR/FPsoft) using the programming port..
*3 Configurable in PLC system register through the programming software
(NPST-GR/FPsoft) using the  secondary port.
*4 If you want the PLC to send some alarm signals or any other signals while the PLC is a slave use the FP3 CCU module when it’s one to one communications or FP3 MEWNET-W.  When it’s one to N communication, it is duplex communications and has MEWTOCOL-DAT which will allow the PLC to send some command to a master station (computer typically).
*5 If you need to send or receive more than 118 characters in one frame, use the delimiter so that you can ask the PLC to keep sending the continuous data.   The other way is that  you can keep sending 118 character frame repeatedly as one frame.

MEWTOCOL Capabilities
Here is a list of what this protocol can do.

Read  one bit ON/OFF info. (Input, Output, Timer, Counter, Internal relay)
Read  8 mixed bits ON/OFF info. (Input, Output, Timer, Counter, Internal relay)
Read  16 block bits ON/OFF info. (Input, Output, Internal relay)
Read  multiple word unit data value (Data, Timer/Counter preset/elapsed value)
Read  PLC status (mode, error, version number etc.)
Set    one bit ON/OFF (Output, Internal relay)
Set    8 mixed bits ON/OFF (Output, Internal relay)
Set    multiple word unit data value (Data, Timer/Counter preset/elapsed value)

Applicable ports and Modules
FP1  -------- Programming port    (RS422)
Secondary port (RS232C), configurable by PLC through software
FPM  ------- Programming port    (RS232C)
Secondary port (RS232C), configurable by PLC through software
FP3  -------- Programming port    (RS422)
FP10SH  -- Programming port    (RS232C)
Secondary port (RS232C), configurable by PLC through software
FP3/FP10SH module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Unit(AFP3462) (RS232C)
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 Unit ( AFP3463) (RS485)
Remote Slave Unit (AFP3741, AFP3743) (RS422 port)
MEWNET-H  (AFP3700) (RS232C, and through the network)
MEWNET-W  (AFP3720) (Through the network)
MEWNET-P  (AFP3710) (Through the network)
Modbus Unit  (AFP3492, AFP3413) (RS232C, RS485)
Recommended format
RS232C
19200 bps (or 9600 bps *1*3 )
8 bit data length (or 7 bit *2*3 )
1 stop bit fixed *3
Odd parity fixed *3
Cr (Carriage Return) fixed *3

*1  Dip switch selectable, located next to programming port.
*2   Configurable in PLC system register through  the programming software(NPST-GR) using the programming port.
*3  Configurable in PLC system register through the programming software(NPST-GR) using  the secondary port.

MEWTOCOL Procedure
Computer sends a COMMAND to PLC as an ASCII string.   Then the PLC automatically returns the RESPONSE based on the COMMAND.    PLC mode (RUN/PROG )does not effect the response. Input information shall be returned as all “0” in PROG mode.

Computer(PC) COMMAND1                       COMMAND2                         .........
PLC                                     REPSONSE1                         RESPONSE2

Maximum length of strings
Maximum length of strings is 118 characters excluding “check code”+“terminater”.

COMMAND format

RESPONSE format

RESPONSE format on Error

% This is a fixed character.  All the previous uncompleted text strings are ignored when PLC receives “%” which means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ommand.    The completion is recognized by PLC when PLC receives the terminator.

Station Number Two digit decimal number.  Default is “01”.  Configurable from 01 to 32 in PLC system register by NPST-GR software.    On the network a unique station number must be set on each station.

#, $, ! Indicates what the string is: COMMAND(#), RESPONSE($) or ERROR RESPONSE(!).

Command code Refer to each command section.

Text Data Refer to each command section.

Check code (BCC) MEWTOCOL uses BCC (Block check code) made by  performing XOR operation on  each strings from “%” to the last character of text data.
You can use two asterisks“**” as a substitute for BCC.  It is recommend to use two asterisks instead of BCC if you want to ignore it.
PLC response always has BCC but you can ignore it.

Terminator Cr(Carriage Return) is recommended.  Default is CR.
Error code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网友C:
READ one bit ON/OFF (input, output, timer, counter, internal relay)

COMMAND   %01#RCS X 0000 ** Cr
RESPONSE %01$RC 1 BCC Cr

Command is sent to station 01 and  the PLC reads X0 (input0).   The RESPONSE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computer with either “1” (ON) or “0” (OFF).

Bit type X(input), Y(output), T(timer), C(counter), R(internal relay)  X (input) can be read only when PLC is in run mode or you will receive “0” if it is in program mode.
Element Number Always 4 digits.  The range is variable.   You will get error code “60” if element number is out of range.   Element numbering method is the same as it is used in a ladder program.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Error code is 2 digits in Hex.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READ up to 8 mixed bits ON/OFF (input, output, timer, counter, internal relay)

COMMAND   %01#RCP 4 X0010 T0099 R001A Y0005  ** Cr
RESPONSE %01$RC 1011 BCC Cr

Command to be sent to station number 01 and the PLC reads “4” bits of information: X10 (input 10), T99 (timer 99), R1A (internal relay 1A), Y5(output5).   The RESPONSE shall be returned to computer with either “1” (ON) or “0” (OFF) respectively.  In this case, X10 =ON, T99=OFF, R1A=ON, Y5=ON.   From 1 to 8 different mixed bits can be retrieved by one command.

Bit type X(input), Y(output), T(timer), C(counter), R(internal relay)  X (input) can be read only when PLC is in run mode or you will receive “0” if it’s in program mode.
Element Number Always 4 digits.  The range is variable.   You will get error code “60” if element number is out of range.   Element numbering method is the same as it is used in a ladder program.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READ Word unit (input, output, internal relay, data, timer/counter set/elapsed value)

COMMAND   %01#RCC X0000 0004 ** Cr   (to read 5 words from WX0 to WX4)
%01#RCC Y0000 0004 ** Cr   (to read 5 words from WY0 to WY4)
%01#RCC R0000 0004 ** Cr   (to read 5 words from WR0 to WR4)
%01#RCC L0000 0004 ** Cr   (to read 5 words from WL0 to WL4*1)

%01#RD D00000 00010 ** Cr  (to read 11 words from DT0 to DT10)
%01#RD F00000 00010 ** Cr  (to read 11 words from FL0 to FL10 *1)
%01#RD L00000 00010 ** Cr  (to read 11 words from LD0 to LD10 *1)
Note: Element number must be expressed by 5 digits for this command.

%01#RS 0005 0008 ** Cr  (to read set values of Timer0 to Timer8. *2)
%01#RK 0005 0008 ** Cr  (to read elapsed values of Timer0 to Timer8.*2)

*1 These elements are available for the FP3/FP10.
*2 This command is for both timers and counters.   Based on the element number, it is automatically distinguished as either timer value or counter value.

RESPONSE %01$RC 3412  7856  BC9A  F0DE  1234 BCC Cr
                                                        WX0      WX1     WX2      WX3     WX4

This response example is for command  “%01#RCCX00000004”.  Since the command tries to read 5 words the PLC responds with 5 words in Hex in the order of WX0 to WX4 respectively with the upper byte and the lower byte of the returned information swapped.   You have to swap them again to get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Also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one frame is 118 including BCC and Cr.   Therefore the maximum number of words you can read at one time is 27 words.

WX0 = 1234 (Hex),    0001 0010 0011 0100(Binary),    4660(Decimal)
WX1 = 5678 (Hex),    0101 0110 0111 1000(Binary),   22136(Decimal)
WX2 = 9ABC(Hex),   1001 1010 1011 1100(Binary),   -25923(Decimal)*3
WX3 = DEF0(Hex),   1101 1110 1111 0000(Binary),     -8463(Decimal) *3
WX4 = 3412 (Hex),    0011 0100 0001 0010(Binary),    13330(Decimal)

*3 PLC uses 2’s compliment.   The MSB is the sign bit.

Word type X(input), Y(output), T(timer), C(counter), R(internal relay).  X (input) can be read only when PLC is in run mode or you will receive “0” if it is in program mode.
Element Number Always 4 digits.  The range is variable.   You will get an error code “60” if element number is out of range.   Element numbering method is the same as it is used in a ladder program.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网友C:
READ PLC status

COMMAND   %01#RT ** Cr

RESPONSE %01$RC 04     29     03       81     00      0000 BCC Cr
              PLC type         prog size             Error flag
          Version          Operating Mode         Error code

PLC type 2 digits
03  FP3 10K program type
04  FP1 C14, C16
05  FP1 C24, C40
13  FP3 16K program type
Version 2 digits(decimal)
Prog size 2 digits(decimal) 2720 steps expressed 03K.
Operating mode 2 digits (Hex)
bit 7 Remote mode   Yes (1), No (0)
bit 6 Message exist   Yes (1), No (0)
bit 5 Step execution Yes (1), No (0)
bit 4 Output refresh Yes (1), No (0)
bit 3 Break position Yes (1), No (0)
bit 2 Break mode Yes (1), No (0)
bit 1 Test mode Yes (1), No (0)
bit 0 RUN (1), PROG (0)
Error flag 2 digits (Hex)
bit 7 Operation error   Yes (1), No (0)
bit 6 Battery error hold   Yes (1), No (0)
bit 5 Battery error real time Yes (1), No (0)
bit 4 I/O verify error Yes (1), No (0)
bit 3 Advanced unit error Yes (1), No (0)
bit 2 N/A
bit 1 Power voltage dip Yes (1), No (0)
bit 0 Diagnostic error Yes (1), No (0)
Error code 4 digits (Hex)
The higher byte and the lower byte are swapped.
Refer to FP PLC programming manual for self diagnostic error.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SET one bit ON/OFF (output, internal relay)

COMMAND   %01#WCS Y 0000  1 ** Cr
RESPONSE %01$WC BCC Cr

Command sent to station # 01 and the PLC sets Y0 (output0) to ON (1).   The RESPONSE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computer as an acknowledgment.

Bit type Y(output), R(internal relay)
ON (1), OFF (0)
If you have the same element, in this case Y0, used as a coil in the PLC program, even though the ON/OFF condition is set in PLC, the bit memory shall be overwritten(updated) by the coil in the PLC program as soon as its executed.     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turn a bit ON, make sure the same element is not used as a coil in your program.
Element Number Always 4 digits.  The range is variable.   You will get error code “60” if element number is out of range.   Element numbering method is same as it is used in a ladder program.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SET up to 8 mixed bits ON/OFF (output, internal relay)

COMMAND   %01#WCP 3   Y 0002  0   R 001F  1   Y 0000  0 ** Cr
RESPONSE %01$WC BCC Cr

Command sent to station # 01 and the PLC sets  3 bits, Y2 OFF(0), R1F ON(1), Y0 OFF(0).   The RESPONSE shall always be returned to the computer as an acknowledgment.

Bit type 1 to 8 bits can be set
Y(output), R(internal relay)
ON (1), OFF (0)
If you have the same element, in this case Y0, used as a coil in the PLC program the bit memory shall be overwritten(updated) by the coil in the PLC program as soon as its executed.     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turn a bit ON, make sure the same element is not used as a coil in your program.
Element Number Always 4 digits.  The range is variable. You will get error code “60” if element number is out of range.    Element numbering method is same as it is used in a ladder program.

If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SET Word unit (output, internal relay, data, timer/counter set/elapsed value)

COMMAND   %01#WCC R0000 0002  E803  C800  9CFF ** Cr
 start address         1st value               3rd value
end address         2nd value
(to set 3 words from WR0 to WR2)

%01#WD D00100 00103   6400  C800  1027  18FC** Cr
(to set 4 words from DT100 to DT103)
Note: Element number must be expressed by 5 digits for this command.

%01#WS 0000  0001  6400  1400 ** Cr
(to set 2 set values from Timer0 to Timer1. *2)
%01#WK 0005 0007   0000  3200  5000** Cr
(to set 3 elapsed values from Timer5 to Timer7. *2)

*2 This command is for both timers and counters.   Based on the element number, it is automatically distinguished it is either timer value or counter value.  WS command sends information to SV and WK command sends information to EV.

Start address First element number in range.
End address Last element number in range.
1st value Value for the first element.
2nd value Value for the second element.
3rd value Value for the third element.  In this case, this is the value for the last element.
All values have to be expressed in Hex format and the higher byte and the lower byte are reversed.   12  34 -> 34  12(hex)

Maximum length of command is 118 characters.  Therefore you can set a maximum of 25 words, for example DT0 to DT24.

If several PLCs are connected over a network and you want to set the same value into the same elements in all the stations then use station number “FF”.   You will not get the response but you can save time.

RESPONSE        %01$WC BCC Cr
%01$WD BCC Cr
%01$WS BCC Cr
%01$WK BCC Cr

The response shall be returned as an acknowledgment.

In all commands,  values should be all expressed in Hex format.  The higher byte and the lower byte of values are all reversed.   If you want to send 1234(hex), you have to send “3412”.

WC command In this example, WC command sends 1000, 200, -100 *3 (decimal) to respectively WR0, WR1, WR2.  Y(output), R(internal relay) can be used with this command.
WD command In this example, WD command sends 100, 200, 10000 and -1000*3  (decimal) to respectively DT100, DT101, DT102 and DT103.  DT(data register), FL(file register), LD(link data) can be used with this command.
WS command In this example, WS command sends 100 and 200 (decimal) to respectively Timer 0 and Timer 1 set values.   This command can write into SV(set value) of timer and counter.
WK command In this example, WK command sends 0, 50 and 80 (decimal) to respectively Timer 5, Timer 7 and Timer 8 elapsed values.   This command can write into EV(set value) of timer and counter.

*3 PLC uses 2’s compliment.   The MSB is the sign bit.

Word type WC: Y(output), R(Internal relay), L(link relay)
WD: DT(data register), FL(file register), LD(link data)
WS: SV(set value)
WK: EV(set value)
Y(output), T(timer), C(counter), R(internal relay),  X(input) can be read only when PLC is in run mode or you will receive “0” if PLC is  in program mode.
Element Number Always 4 digits for word number.  The range is variable.   You will get error code “60” if element number is out of range.   Element numbering method is same as it’s used in a ladder program.

ERROR %01! error code BCC Cr

Refer to error code section page.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网友C:
Communication update time
Response time is calculated by the formula below:

Response time = (# of command characters + # of response characters) x (total bit length per character) / baud rate +  total idle time + 1 to 2 PLC scans

(NCOM + NRES) x NBIT
TRES MAX= ----------------------------  + TIDLE +  2 x TSCAN
  baud rate

Example
Read data from DT0 to DT9 (10 words).
Command   %01#RDD00000 00009 ** Cr   = 20 characters
Response %01$RD ???? ???? ???? ???? ???? ???? ???? ???? ???? ???? ** Cr = 49 characters.
Baud -rate: 19200 bps
Format: 1 start bit, 8 bit data length, 1 stop bit, Odd parity check bit = 11 bits
Scan time: 5.0 ms
Idle time: 0.3 ms between characters.

Response time =
(20+49)charactersx11 bitsx1000/19200bps + 0.3ms x (20 + 49) characters + 5.0 x (1 to 2)scans =
69 x 11 x 1000 /19200  + 0.3 x 69 + 5.0 x (1 to 2) =
759000/19200 + 20.7 + (5 to 10) =
39.5 + 20.7 + (5 to 10)  =  65.2 to 70.2ms

Idle time: Idle time is how long it takes to send the next character one after another.

BCC calculation
Horizontal parity code to secure the reliability of transmitted data. It is calculated by performing an XOR operation on each character with the previous result.

Example

%01#RCSX0000  BCC Cr
This is a command to read X0 (input) contact condition.

character ASCII code
% 25 Hex
0 30 Hex 25   XOR    30   =>  15
1 31 Hex 15   XOR    31   =>  24
# 23 Hex 24   XOR    23   =>  07
R 52 Hex :
C 43 Hex :
S 53 Hex :
X 58 Hex :
0 30 Hex :
0 30 Hex :
0 30 Hex :
0 30 Hex :
Result      1D Hex

BCC is, in this case, 1D.

Command should be then.

%01#RCS X0000 1D Cr

Note: In any case a “space” can not be contained in the command
code.

ERROR code
An Error code is returned with an exclamation point “!” in RESPONSE. The Error code is expressed in 2 digits in Hexadecimal format.

Basic procedure error
40 BCC error COMMAND strings were not sent from the computer to PLC correctly or BCC code attached with a COMMAND sent from the computer was not correct.

41 Format error COMMAND strings sent from the computer are missing some characters or some characters in the COMMAND are not correct.   There might be  lower case letters instead of capital letters or there may not be 5 digits to describe element start/end address for RD/WD command.
%01# RDD 0000 0001 **Cr (incorrect)
%01# RDD 00000 00001 **Cr (correct)

%01# rdd 00000 00001 **Cr (incorrect)
%01# RDD 00000 00001 **Cr (correct)

42 NOT support error COMMAND strings you sent from the computer does not exist.   Check that the COMMAND is spelled correctly.   Check all the characters in Command are written in capital letters.
%01# RRD 00000 00001 **Cr (incorrect)
%01# RDD 00000 00001 **Cr (correct)

%01# rdD 00000 00001 **Cr (incorrect)
%01# RDD 00000 00001 **Cr (correct)

43 Procedure error Another command was sent from the computer to the PLC while the PLC was trying to return the response for the previous command.      Make sure that the program in the computer waits to send the next command until either the computer receives a response for the previous command or it times out (100 to 150 ms recommended).

For more error message refer FP3/FP10SH Computer Communication Unit manual XACG-M0024.
Program tips

Faster up date time
Use station number “FF” to set data for all the PLCs on the CNET network.    You can save time updating data though you will not get an acknowledgment response.   Simply wait 20 ms after you sent the command to send another command.

For example if there exist a CNET network and an exchange of data occurs between the computer and the PLCs and this data exchange is achieved by sending an individual command to each PLC, then this can virtually take a very long time.  If you have 10 stations on the network, you have to send a command 10 times to read and 10 times to set for a  total of 20 times.   Based upon the response time calculation page assuming the time is 67 ms per command, this becomes 1340 ms (1.34 sec).     You can use “FF” as a station number to send the same data to all the PLC’s on the network.    Therefore the total time will be 67 ms x 10 (to read) + 67 ms x 1 (to set) = 737 ms(0.74 sec).  In any case, make sure that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command to set all of the PLCs is not longer than 118 characters.

Redundancy
If a PLC on a network is not  powered it may corrupt the command from the computer and you will not receive any response.      Make sure your program sends another command 100 to 150 ms (recommended) after you sent the previous command.  Otherwise even though the other PLCs are all working, the communication will stop and you will not get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other working PLCs.

Have your program tell you which station did not respond, this way you can minimize the down time of your production line.
Wiring

FP1 programming port  to  computer
Use AFP15201-US9.
FP1 programming port uses RS422 .    Use our smart cable which has a built in interface circuit in the DB9pin connector.

DB9pin(computer side converted to RS232C )
1. not used 6. not used
2. RD(RX) 7. not used
3. SD(TX) 8. not used
4. not used 9. not used
5. SG

FPM programming port  to computer
Use AFC1523-US9.
FP1 programming port uses circular 5pin connector.

DB9pin(computer side RS232C )
1. not used 6. not used
2. RD(RX) 7. not used
3. SD(TX) 8. not used
4. not used 9. not used
5. SG

FP1/M secondary RS232C port (DB9pin) to computer
Use AFP15IBM-US9.
This is standard RS232C.  Make sure that pin 5 (CTS) gets the signal from RTS.
DB9pin(computer side) PLC RS232C  DB9pin

Quick Basic Tip

QBASIC can not use 11 bi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use o,8,1 format, use the following:

10 OPEN "com1:9600,o,7,1" for randam as #1
20 X%=INP(&H3F8+3)
30 OUT(&H3F8+3), (X% OR 3)

When you want to read volume pot one (DT9040), send the following:

40 A$ = “%01#RDD0904009040**” + CHR$(13)
50 PRINT #1, A$;

This will take the response from the PLC and puts it into R$.

60 LINE INPUT #1, R$

The response will be, for example,  “%01$RD6400**”+ChR$(13) if the volume pot value is K100.    The value in response is in Hex format and the upper 2 digits and lower 2 digits are reversed.
K255=Hex 00 64

                64 00

To put them into the right order use the following.

70 Receive$ =  MID$(R$, 9, 2) + MID$(R$, 7, 2)

To convert from a Hex number to a decimal number, use the following:

80 ReceiveString$= VAL(“&H” + Receive$)

Now ReceiveString should have decimal number K100.

Now to print on your computer screen
90 LOCATE 10, 10
100 PRINT ReceiveString$

Repeat instructions

110 GOTO 50

网友D:
机械工业出版社-常斗南
书名忘记了
就讲松下的

网友D:
还有一本
可编程控制器网络通信及应用
清华大学 邱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