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转换!!?

楼主(2004-12-27):
方波电流如何转成直流(恒流)?是用滤波吗?
  小弟现在做直流电子负载,用igbt控制通断及占空比,需要把调出来的脉宽电流转换为恒定的直流,可以有一定误差.但是不知道如何把脉宽电流转化为恒流.电子负载电压14伏左右,电流100安左右.

网友A:
用电容器滤波
利用充放电实现
虽然电流大了点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大的电容器,咨询以下供应商
而且可以用串联大的电抗器实现
或者二者共同完成

以上我是在弱电中常用的方法
在100A的大电流上不知道器件怎么选择
世面上有很多特殊的电容器
你查找一下吧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在实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