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的FB2、FB3功能块说明???

楼主(2004-12-27):
请教教我
FB2(P_Send)、FB3(P_RCV)功能块怎么用?各管脚代表什么意思?
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知识的介绍?
在s7中是怎么应用这些fb,fc的呢???
请高人指导!

网友B:
编段相关的程序试试

网友C:
上班后发给你们!email?
me:x_jin@21cn.com

网友D:
其实帮助上讲的很详细。

网友A:
帮助是英文的,看得不是很流畅!你可有中文的

网友E:
给我一份,好吗?英文就可以了。
lxd_ljp@peoplemail.com.cn

网友C:
希望对你们的工作有所帮助!
Example of a Call in STL:

STL Explan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ll FB 2, DB 22
(
REQ := M 1.0
ID := DW#16#10001

NDR := M 1.1

ERROR := M 1.2
STATUS := MW 20
VENDOR := "SLAVE2".VENDOR_IMAGE
MODEL := "SLAVE2".MODEL_IMAGE
REVISION := "SLAVE2".REV_IMAGE
) //IDENTIFY block call with instance DB

//Signal edge change to execute the FB
//compared with configuration of FMS connection
//indicates when new data are accepted

//indicates incorrect execution
//detailed error decoding
//data area for vendor name
//data area for device type
//data area for revi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rther information
"SLAVE2"
is the symbolic name of a data block. This name is defined in the corresponding symbols table.VENDOR_IMAGE, MODEL_IMAGE and REVISION_IMAGE
are variables of the data type STRING. These are defined in the "SLAVE2" data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