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4-12-27):
我单位有一台HITECH触摸屏配合OMRONPLC使用,我用ADP软件可以上载人机程序到PC,为AP1文件,但用ADP软件打不开,而我又找不到原P3F文件,请问如何将AP1转换成P3F文件夹,我想修改程序上的部分内容,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没人搞触摸屏吗?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得要反编译才可看到源程序。你那软件有反编译吗

楼主:
我就是要问用什么软件才能反编译

网友B:
好象不能,问HITECH厂家吧.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版本不对呀

网友D(2005-03-18):
你的软件缺少文件,需要反编译软件。

网友E:
据我所知,AP1文件可通过ADP软件下载到另一HITECH同一型号人机使用。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不可能随便进行反编译。

网友F:
你要看它干吗?用ADP软件把AP1文件下载到另一HITECH人机上不就行了.

楼主(2005-06-05):
我要修改一些内容,不反编译行吗?